机械秒钟和电子计时器哪个更准 家人拿个机械秒钟 计时测试

楼主(2023-01-15):
我在试验电子计时器 家人告诉我他的机械秒钟更准 我说电子的准 吵起来了 然后把机械秒钟和电子计时器还有手机秒表都测试60分钟 结果发现电子计时器和手机秒表结果都是60分00秒 机械秒钟的结果是59分56秒 (图片不是结果是测试之前拍的)他才信电子计时器更准

网友:
机械的巅峰是陀飞轮,定时器有没这结构

网友A:
电子计时器和手机秒表结果都是60分00秒 机械秒钟的结果是59分56秒
++++++
钟表和计时器晶振通常是 5ppm,手机可以用 50ppm 的,按 50ppm 计,60min 误差不到 0.2 秒,日误差不到 5 秒(相当于最好的机械钟表)。

机械秒表最差的,国标要求 60min 误差不大于 2 秒,你这个家人的秒表已经是不合格品了

网友:
现在,使用晶振的计时器,就一分钟的精度,是很厉害的哦。

网友B:
5元一块的电子表都比几万元的机械表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计时器和手机秒表结果都是60分00秒 机械秒钟的结果是59分56秒
++++++
钟表和计时器晶振通常是 5ppm, ...

应该是家人那个机械秒钟老化哦 毕竟几十年的东西了

网友:
如果是测量10秒,以秒表的精致操作键,可能是秒表胜出,但测试“小时”或“年”,根本不是秒表的强项,所以肯定是电子表胜出

网友:
如何同时开始 同时结束?

网友:
手机的时钟是与基站的同步的,而基站的时钟是用的原子钟同时用GPS驯服同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元一块的电子表都比几万元的机械表准

5块钱的数字电子表与一些家用电子万年历,石英挂钟,走时精度真的没有高级的机械手表准,一般走时偏快。几块钱的日本Miyota 2035石英机芯,日误差在0.5秒之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块钱的数字电子表与一些家用电子万年历,石英挂钟,走时精度真的没有高级的机械手表准,一般走时偏快。 ...

机械腕表很少能达到土1秒/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腕表很少能达到土1秒/日的。

误差数秒内的高档机械表是有的,但早期的五功能电子表,日误差大多偏快数秒以上,现在有些电子万年历,误差也比较大。日本精工发条驱动(SD驱动)机械表,日误差在1秒内。它虽然没有电池,但有使用石英晶体和电磁元件,已不算纯机械表了。

网友:
现在很少见机械表计时了,绝大部分都是电子计时。

网友:
电波表走时准

网友:
这个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从原理上,电子表可以做到比机械表准,但具体到每一块表就不同了。电子表一般是采用32768k的晶振作为时钟基础,准确度受三个因素影响,第一是自身精度,早期晶振制造工艺落后,自身谐振就不在准确的32768上,后期随着激光校正的使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第二是分布参数,特别是分布电容,由于频率高,手表布线的分布电容对准确度影响不能忽略,其实卡西欧的电子表好多都有一个可以调整准确度的小电容,对于那种便宜的电子表,也可以自己 用漆包线做一个小电容,通过剪短调整精度,相信很多电子爱好者知道这种方法,为啥过去便宜电子表都偏快,其实就是厂家出厂的晶振刻意频率偏高,需要调整电容,而便宜电子表省略了这个元件。第三影响是温度,温度变化导致晶振自身物理结构变化,虽然微量,但对计时精度是有影响的。
再说机械表,由于是依靠机械部件运动实现计时,那么表的姿态、运动都会 影响计时精度,温度同意会影响,同时由于计时基准是摆,自身频率不高,而可调精度也不足,所以从准确度来讲,比电子表不是一个数量级。
以上是个人的瞎理解,对与不对,欢迎板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块钱的数字电子表与一些家用电子万年历,石英挂钟,走时精度真的没有高级的机械手表准,一般走时偏快。 ...

Miyota 2035石英机芯 属于带晶振,用电池供电的电子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yota 2035石英机芯 属于带晶振,用电池供电的电子机芯

  SD驱动的精工机械表就没有电池,能量储存在发条上,晶振电路的电力来自线圈和转动的磁铁,秒针运行比普通机械表还要平滑,售价3万多以上。

网友E:
肯定是电子表准。机械秒表现在归属收藏品类。
但机械秒表本身也有精度之分,国外最高精度的秒表是“1秒”秒表,即表盘一圈为1秒(读毫秒)。国产据说有“3秒”秒表,俺一直想整一块,但至今未能如愿。目前俺手里最高精度的国产机械秒表是“6秒”秒表(见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电子表准。机械秒表现在归属收藏品类。
但机械秒表本身也有精度之分,国外最高精度的秒表是“1秒” ...

我想知道秒表的精度如何确定,是采用什么方法来确定表的精度?
手表可以用授时台的对表时间进行确定,例如手上的海鸥表一般每天的误差精度在20秒以内。。
在网上看见有不少秒表在卖,国产、日本、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东西,有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G:
我的台面上长期摆了一只30秒的秒钟,时不时用一下,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秒表的精度如何确定,是采用什么方法来确定表的精度?
手表可以用授时台的对表时间进行确定,例 ...

机械秒表是靠机械摆,摆频高精度就高,出厂时需要经过校正。比赛秒表在大的赛事前需要统一校正,校正设备上世纪就已经是电子方式了。授时台主要是校准时间用的(原子钟信号),采用长波,最早的授时台在西安。电波表或钟可以直接接受授时台信号,授时台信号亦被网站处理后 用于手机计时的自动校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的台面上长期摆了一只30秒的秒钟,时不时用一下,挺方便的。

比赛专用,这东东款式也不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秒表的精度如何确定,是采用什么方法来确定表的精度?
手表可以用授时台的对表时间进行确定,例 ...

  仍然用校表仪监测声音的频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赛专用,这东东款式也不少呢。

是啊,我手里还有一种钥匙图案牌子的,也挺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仍然用校表仪监测声音的频率吧?

您说的是摆频吧?现在的校表仪已经采用数字技术了,传感器取样经过编码、比对运算等和解码,直接在显示屏上读取数据。从前打点比对已很少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是摆频吧?现在的校表仪已经采用数字技术了,传感器取样经过编码、比对运算等和解码,直接在显示屏 ...

  就是摆频.校表仪那个传感器应该是一个压电片拾音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