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收了收录机两个机芯 先拿单放这边动手

楼主(2023-01-15):
  12v双速 1600 3200  首先电刷泡酒精通电旋转  感觉倒出来的液体有点微微变红 速度也提高了

磁头凹陷了 换了一只备用的

皮带换了  细了一点只要不紧但可以用

重点: 223esg录的1000hz  两个速度都调一下
自己加工的飞轮 正好扣在原来飞轮的凸起处 稳定性大增
录一个邓丽君 中唱的磁带    放大板用的22241 音调比较偏 我照着 cd版本调了一下eq

【磁带采集:收录机机芯维护后 播放中唱正版邓丽君歌曲精选(二) SL-266 voxoa a50  1个22241磁头放大 hires-哔哩哔哩】 视频地址
b23.tv/Edsgx4W

视频全程符合48k 24bit

网友:
声音很稳定,频响也很不错,点个赞。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是好

网友A:
用手机录音吗?功放和音箱没在视频内,录的不错哦,机芯走带很稳、很流畅!

网友A:
很多收录机几年不听,走带就变速,要更换新皮带,但皮带质量参差不齐,如果有人用硅橡胶、丁腈橡胶、耐老化的橡胶,来生产传送带,20年不老化不用更换,就太好啦

网友:
很强的动手能力,再复杂的问题,也能解决!

网友:
刚才用网易云音乐和好看视频,和楼主的bilibili视频做过对比,楼主的磁带或机芯带速偏高了,一首《甜蜜蜜》快了好多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录音吗?功放和音箱没在视频内,录的不错哦,机芯走带很稳、很流畅!

b23.tv/Edsgx4W

网友:
可以利用废磁带制作一个测速带,业余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收录机几年不听,走带就变速,要更换新皮带,但皮带质量参差不齐,如果有人用硅橡胶、丁腈橡胶、耐老化 ...

车机用的皮带就肯定是靓货,车内高温低温伺候二十几年都不用换皮带,现在还在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机用的皮带就肯定是靓货,车内高温低温伺候二十几年都不用换皮带,现在还在正常用

有某些皮带很好,大部分都不行,包括高级进口随身听(一节电池可以播放近100个小时),50元一条也照样老化,甚至变成?

楼主:
调速部分我用的鼠标里面的微动开关   接通为低速 断开为高速     后来又调过一次速度    1010调成999

楼主(2024-05-03):
22241板子不行 收了几个收录机  这个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