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电子管设备调试变压器(隔离市电)

楼主(2023-01-16):
电子管电压高,我在维修时被电到好几回,有一次左手被烧了个洞疼,安装时电容有存电也被电过几次,一直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前几天去长春开会,正好有时间想想为自己做点啥,手里有一个闲置多年的环形调压器的铁芯,功率400多瓦,保留原有线圈做初级,自己加绕次级,220V次级做自己工作台的电源,这样减少触电的危险,在做一个低压绕组,输出端接一个0-12V可调模块输出直流电,供调试使用,使自己的工作台电源与市电隔开,这样安全就保证了

网友A:
操作规范更重要,例如隔离变压器解决不了电容有存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规范更重要,例如隔离变压器解决不了电容有存电问题。

电容存电我一般都用电烙铁直接放电了

网友:
一般调试我会直接上逆变器,顺带在电源出口并一个电阻。不过我操作的都是小功率的玩意。
嘛,最好还是带上绝缘手套。

网友:
电容装上泄放电阻,安全些

网友B:
2楼的说的很对,操作规范很重要,没有良好的作业习惯,就算有了隔离变压器,一样电得你咿呀鬼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规范更重要,例如隔离变压器解决不了电容有存电问题。

年纪大了,有时候脑袋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说的很对,操作规范很重要,没有良好的作业习惯,就算有了隔离变压器,一样电得你咿呀鬼叫。

年纪大了脑袋不好使怎么办,用隔离变压器得两根线一起碰才会触电

网友:
经常玩电的,吃个220V很正常,在电路中装泄放电阻是良好习惯。当然用隔离安全性大的多,有就用上它。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大部分都是隔离变压器啊,何必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呢?

网友C:
环形变压器手工绕高压绕组不太好绕呀。在变压器次级绕10圈测出每圈电压进行计算。不管胆机还是开关电压的高压部位的电容是有纯电的,记得在滤波电容上面并联泄放电阻以防点击,还有检修的时候带上乳胶手套。注意个人防护!而且隔离变压器的输入端串联一个白炽灯,这样测试设备短路还有白炽灯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变压器手工绕高压绕组不太好绕呀。在变压器次级绕10圈测出每圈电压进行计算。不管胆机还是开关电压的高 ...

谢谢朋友指导,是该串一个白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