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摇表还不便宜也,有没有diy的?

楼主(2023-01-16):
如题。。。。。。。。

网友:
其实D一个也不难,就是一个高压源和电压电流取样转换。
但是标定和精度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可以DIY一个,就是没什么大用处,10年没测过2个绝缘电阻。

网友:
一般普通电工很少测绝缘电阻,测漏电更多,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基本上绝大多数情况就够用了

楼主:
我看也有几十的,不晓得好用不

网友:
这种仪表用的不多,买个二手指针摇表很便宜。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买全新的为好,自己做,校正是个问题。而且东西也不贵。

网友:
我最不喜欢DIY复杂的东西了。以前花30块钱买了一只数字兆欧表,做工很好,就是不能开机,最后查出负责电源开关的三极管放大倍数不良,可以开机了。因意外弄坏了一片4000数字集成电路,型号已被打磨,没有能力推断出它的型号,只得放弃。

网友:
价格不贵 DIY的意义不大 而且有高压 需要有外壳保护

网友:
  等你DIY出满意的数字兆欧表出来,打算用兆欧表来做的正经事已经忘记了或者被耽误了 我的习惯是,若没有足够的技能和时间,尽量多花点钱,工具买现成且比较成熟的。

楼主:
买了个最便宜的

网友:
这个几十年前就有人做,1989年《无线电》第八期,供参考。

网友:
接上图,我没有拼图,直接拍的。

网友:
这个不贵,五六十元,可以测3500伏以下的击穿电压值,有电压表显示。

网友:
兆欧表,以前工作时候一直使用500伏或者1000伏的摇表。
现在使用的是四川达维生产的超级电子万用表CV900D,里面有各种电压可以选择,40伏---2000伏。我经常使用2000伏挡来选择整流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不用担心高压击穿二极管,因为2000伏挡的电流很小。

自制的话可以利用蚊蝇拍里面的高压电路经过二极管整流、高阻电阻限流加一个表头就可以了。这样体积小重量轻,费用也不高。

楼主:
楼上两个看起还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