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TL494/KA7500 主控的半桥电源的疑惑???

楼主(2023-01-16):
手上有一个块24V输出的KA7500主控(与TL494功能相同)的LED用开关电源坏板,这几天有时间检查了一下,2个开关管SBW13009(图纸上用的是两只C2625)都烧了,相应基极电阻也烧了。KA7500只有锯齿波输出,没有矩形驱动脉冲输出,个人判断也烧了。

在网上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和铭纬的电源电路图很像(实际上如果没有其它特殊功能,大家可能用的电路都是差不多的所谓公版电路图)。
但我手上的坏板有一个地方我不理解:那就是驱动三极管C2655(图上用的是2只C1815)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二极管用的是FR107快恢复二极管。而网上电路图用的都是稳压二极管。

我个人理解的主开关管SBW13009 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二极管工作原理如下:
上面的开关管SBW13009 Q1 导通时电流方向如下:

当上面的开关管SBW13009 Q1 截止时电流方向如下:

也就是说,当Q1截止时,而此时Q2还未导通,这时主变压器T1初级线圈产生的自感电流是经过与Q2集电极与发射级间的二极管进行续流泄放的(应该是给C6充电了,从节能角度看还可以)。

类似,
当下面的开关管SBW13009 Q2导通时,电流方向如下图:

当下面的开关管SBW13009 Q2 截止时,电流方向如下图:

也就是说
Q1截止时,是用Q2集电极与发射极并联的二极管来续流的,(也可以说Q2处的二极管是为了保护Q1)
Q2截止时,是用Q1集电极与发射极并联的二极管来续流的,(也可以说Q1处的二极管是为了保护Q2)

不知道上面的理解对不对??

而图纸上驱动管Q3和Q4(C1815)处的稳压二极管(ZD1 ZD2 型号是1N4752  33V稳压管)纯粹是在与之并联的三极管截止关断时,起到续流作用的。
即ZD1保护Q3 ,ZD2保护Q4;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图纸上ZD1和ZD2是不能换成普通二极管的,得用稳压管。

但是我手上的坏板中,Q3和Q4处用的两只却是FR107.不是稳压管。我觉得这样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我的判断对不对啊?

网友:
查KA7500输出,单独用12V电源供电吗?因为输出管已经损坏了,供电绕组不能提供KA7500的工作电压?

网友:
觉得用快恢复二极管是对的,稳压管不对。
是想画肖特基管符号没找到,画了个稳压管符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ZD1、ZD2应该是稳压管,作用是防止关断时的超压击穿Q3、Q4。

拆了个结构差不多的电源核实一下,ZD ...

谢谢!那我手上的坏板可能是安装错了。应该安装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D1、ZD2在Q3、Q4截止后为T2初级电流提供一个“狭窄”的电流通道是手段,钳位Q3、Q4的C、E极电压是目的 ...

请教,经常看到有坛友改开关电源成宽调压范围(有的是从0V起调)的帖子,是不是选这种KA7500主控的电路可以做成宽范围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经常看到有坛友改开关电源成宽调压范围(有的是从0V起调)的帖子,是不是选这种KA7500主控的电路可 ...

我先越俎代庖回复一下:
我也是抱着对开关电源改可调的目的来学习的.当然我不是为了使用,就是纯提升技术水平.因为自己改一个电源的话,机械加工、找寻合适配件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改出来的东西可靠性不高,外观也不好看。

494改可调电源主要是要加入一个12-16伏左右的直流辅助电源,给494供电。这样在494输出电压调低、调高时,不会影响494自身的工作。再一个就是把494的反馈部分改一下。以上是我的理解,当然是拿电脑的ATX电源改,还要做其它的保护电路的改动。这我就不知道细节了。

可以练习,但使用还是要拿可靠的电源。

楼主:
<很神奇 ,刚才回复的,修改了一下,就都没有了,再回复一次吧>

今天把驱动三极管CE极间并联的二极管拆下来,看了一下型号,确实是FR107.

板上的位置,已经拆了一个下来

型号确实是FR107

用图示仪测了下正向曲线,电压是每格1V,可以看到FR107正向压降不到1V,约0.5V左右的样子。

又测了下反向曲线。此时每格电压是10V,电压50V时仍看不到FR107击穿,所以FR107在这里,肯定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但是坏板上二极管位置的符号也只是普通二极管符号,不是稳压管符号,这点挺让我疑惑的。难道在出厂时就是画错了,也装错了????

但换成稳压管肯定是对的。不会有错。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又拆开一只正常的采用TL494芯片的电脑ATX电源,找到驱动管旁的2只二极管,拆下一看。竟也是2只普通二极管,型号是1N4148 。    理想和现实真的一样啊!!!
那么厂家用普通二极管代替稳压管并不是个例 ,也不是错装。应该也是有一定考虑的,可能是因为便宜吧。

电脑ATX电源

2只二极管,经查也是1N4148普通二极管  ,红圈中的

测了正向曲线,压降0.7V左右

反向电压加到50V,并未击穿

每格10V,现在反向电压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设计,做成宽范围可调是可行的,但低压输出是不是能稳住,没实际做过不敢乱说。

如果是改 ...

看来哪种电路结构都有它的局限性;

网友:
有的用1N4752稳压管,有的用FR107,还有用1N4148都不一定,在CE极当阻尼管,厂家能装就能用

网友C:
我的观点:

1、开关电源改可调,最佳的方法是改Vref。

改负反馈的方法不是正途。这是因为,用这种改负反馈的改法时,调低电压,就等于加深负反馈。很容易引发自激。

2、采用tl494的开关电源,容易改Vref。

tl494这块芯片,Vref与误差放大器之间,是通过外部电路来连接的。允许断开这个连接,来得到电压大小可变的Vref。而且,内部的电压、电流2个误差放大器均如此。

而很多其他芯片,vref做在内部,而且与误差放大器的连接也做在内部,无法实施改Vref的方法。

3、再一个,tl494的机子,大多设有辅助电源(小部分没有)。这样,调低输出电压时,辅助电路仍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辅助电源,那么,调低电压后,辅助电路得不到电压足够高的供电而出问题。

10余年前我就这个帖子里,说过上面的类似内容,介绍tl494电源的改造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237

楼主:
现在板子是用直流14V给KA7500芯片供电,发现8脚和11脚没有矩形波输出,查看线路,发现是因为图中Q5因为基极没有从电源输出端得到电压,所以KA7500的4脚处于高电平6V左右(Q1集电极经电阻连接到14脚电源脚,不是参考的电路图中连到5V基准上),给电源输出端加上24伏直流电压,KA7500的8和11脚就有输出矩形波了,但波形不漂亮。

现在大家看矩形波正常吗?是不是经过驱动开关变压器还要反一下相位,因为这样看,两个信号有同时处于高电平,那样两个开关管13009同时导通,管子肯定会烧。

示波器基线位置

示波器测得波形。

我把加到板子输出端的24V电压调低到几伏,没见到矩形波的占空比变化。

网友:
双路输出,把脉宽占空比调到50%以内最好,占空比太高 管子导通时间长,输出开关管容易温升快,易炸管。

网友:
同样的IC周围元件参数,你会发现有时换用TL494与KA7500,电路所输出的脉冲占空比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板子是用直流14V给KA7500芯片供电,发现8脚和11脚没有矩形波输出,查看线路,发现是因为图中Q5因为基极 ...

驱动变压器次级连接至主开关管的线圈是互为反相的,不会出现两只管子同时导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观点:

1、开关电源改可调,最佳的方法是改Vref。

2023年1月19日:
今天从荧光灯镇流器上拆下2只13005,焊上代替损坏的2只13009 。用C2078代替损坏的C2655装好后用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试机,电压从零开始升高,调到100V左右,电源板开始工作了。用灯泡接到24V输出端,工作正常。
目前看坏板子的故障已经排除了。

这几天边练边学,睡觉都睡不好。但还好有点理解TL494工作的方式了。

心得如下:
(1)TL494输出矩形波,可以用8和11脚(集电极),也可以用9脚和10脚(发射极)。这两种输出的信号相位是相反的。手上的板子用的是8脚和11脚(集电极)输出,输出的信号是反的(高电平对应功率管截止,低电平对应功率管导通),需要后面推动管C2655反相一次,才是正常的加到功率输出管(原来烧坏的13009)基极的控制信号了。
(2)推动级的2只C2655在死区时,都是导通状态的,截止时才是输出控制功率管的高电平的(完成反相)。这一点我事前完全没想到!!!!!!

现在还有的一个疑惑:为什么我用直流电14V给TL494供电,然后在电源24V输出端用另一个可调电源加上变化的直流电压时,电压取样已经输出到TL494的1脚和2脚的误差放大器了,但是在TL494的8脚看不到矩形波的占空比发生变化??????????
难道用这个办法没能欺骗得了TL494吗?????????   注:此时脉冲宽度就是15楼我回帖中的样子,脉冲(低电平)比正常工作后的电源的脉冲(反相后的高电平)要宽。正常工作后脉冲是比较窄的。

请小鬼头老师有时间给解个惑,谢谢!

网友D:
占空比的调节是电压比较,毫伏级。
看不到矩形波的占空比发生变化,是因为其对应电压范围窄。比如输出24.10V是5%,24.05V是90%
你的电压再调高一点就能看到占空比减少到接近0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23年1月19日:
今天从荧光灯镇流器上拆下2只13005,焊上代替损坏的2只13009 。用C2078代替损坏的C2 ...

我对开关电源内部怎么工作并不熟悉。

既然楼主点名了,那就回一下:

1、你是怎么外接24v可调电源的?有没有做到令开关电源的负反馈环路断开?

2、如果不断开,开关电源会按照原来的方式工作,不受你调节的影响。

3、即使你能做到断开环路,由于开关电源处于开环“放大”状态,他的占空比(输出电压)必定处于2种极限极限情况之一,即,或是占空比最大(你的可调电压低于他的24v动作控制点时),或是占空比最小(高于动作点)

总之,你的方法是观察不到占空比的变化的。

你想观察到占空比的变化,我觉得可以这样做:

参考我前面贴的改可调电源帖子,改你这个电源的Vref。即是,用可调电位器得到可变的Vref电压,把他送给电压误差放大器。这差不多等于把他改为可变电压的可调电源,但比正式改装要简化一些(不需改辅助供电)。

这样,你调节电位器令输出电压改变时,就可以观察到占空比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开关电源内部怎么工作并不熟悉。

既然楼主点名了,那就回一下:

噢,忘了,还有一种很简单的观察方法:

给开关电源接负载,改变负载的大小(负载电流的大小),就可以观察到占空比的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占空比的调节是电压比较,毫伏级。
看不到矩形波的占空比发生变化,是因为其对应电压范围窄。比如输出24.1 ...

说得对,占空比是有动态与静态两个状态,比如这类脉宽调整IC,静态的占空比是由元件的布局的参数来定的。所谓动态占空比是由反馈回路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当静态占空比调好参数以后,脉宽占空比也就拟定了,比如说是50%( 效果最好)。动态占空比,简单说就是电源输出电压越低,相应脉冲宽度就越窄,这个也是有由反馈电路来定的,是瞬间就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得对,占空比是有动态与静态两个状态,比如这类脉宽调整IC,静态的占空比是由元件的布局的参数来定的 ...

感谢以上回复!!

但我还是不明白

我就是在电源24伏输出端连到可调电源上,把可调电源的电压从0伏开始起调到24伏,但是矩形波没有任何变化;可调电源输出高于24V后TL494就关闭矩形波的输出了,看不到矩形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回复!!

但我还是不明白

要理解电路,最好搭个TL494驱动小板,或者到网上买块驱动板,通电研究一下。然后,你再把驱动板接到电路上,通过示波器来观察驱动板的信号变化状态,就容易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了,并且对改动这类电路会有很多帮助的。

楼主:
感谢!明白了,讲得很清楚,谢谢!是我脑子反应太慢了。

我现在考虑的除了开关电源改可调之外,还在想开关电源在检修时怎样更方便快捷,比如给管理芯片加低压直流进行检测时,怎样能测试出各部分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比如:我给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端用可调限流电源加上直流电压,那从可调电源电流显示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出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如果没有短路,那电流应该是很小的数值,比如0.01A等,还可以确定光耦的二极管端是否正常,因为二极管正常分压约1V。
用示波器可以测量管理芯片的三角波形,矩形波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调高可调电源的电压,管理芯片能关闭输出,那也能说明电压负反馈部分基本是起作用的。

在直流下检查好了,能避免很多问题比如炸管等。交流输入端串灯泡更安全,方便。

楼主:
今天试一下,确实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改变负载的电流,可以使开关电源IC的输出脉宽变化。

用100V给开关电源供电

不带负载时

中等电流

大电流

这是流过功率管的电流,确实是线性增长的。

网友F:
楼主提出的推动管CE极间并联的二极管是用普通的二极管还是稳压管的问题,我的观点应该是都可以的,如果是普通的二极管,则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起到一个续流的作用,开关变压器(推动管的隔离变压器也是一种开关变压器)在三极管关断时会产生一个高压,对三极管不利,如果有了续流二极管,则这个高压就不会产生了。用稳压二极管的机理在于如果CE极电压低于稳压值,则与普通的二极管一样起续流作用,如果有了高压尖峰则可以直到嵌位作用。
不过不管什么情况,三极管的耐压,通常都是指的正向电压下的,如果是反向电压,大都数的三极管好像都不太能承受的,这就是三极管特别是大功率的三极管内部就自带阻尼二极管的原因。而三极管的CE极反向并联的三极管的作用很简单,就是防止反向电压的,如果有反向电压就直接提供一个通路,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还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正向是二极管的作用,当然就是提供反向电压时的通路了,反向还有一个稳压的作用,当然就是直到一个电压嵌位的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明白了,讲得很清楚,谢谢!是我脑子反应太慢了。

我现在考虑的除了开关电源改可调之外,还在想开 ...

你这里所做的工作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于检修情况复杂的开关电源,应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很大帮助。

但对于简单低价的开关电源,比如小家电用的,这样的检修法,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奢侈。

我在日常检修中发现,用指针表(包括esr表)在路检查(指不通电不拆下元件进行的检查),找出坏的元件予以更换,就可以对付一般开关电源约9成的故障。其中,检查光藕时,需要多加一块表(通常是数字表,也可以用指针表),即用双表法来测试他的好坏。

剩下来的1成,我往往选择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提出的推动管CE极间并联的二极管是用普通的二极管还是稳压管的问题,我的观点应该是都可以的,如果是普 ...

关键是找不到续流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所做的工作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于检修情况复杂的开关电源,应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很大帮助。

...

我也是从抖音和B站看了一些专业的维修视频,他们有的就是用这些办法来检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找不到续流的路径

请看这个图,假设推动管Q4导通时,会有绿线的电流回路,同时也会在那个推动变压器3端产生一个负电压,也会有沿着变压器端3》5的电流回路,可以看到如果Q3没有这个续流二极管,就会在Q3上加上一个E正C负的反压,有可能就会把Q3击穿,所以加上这个续流二极管后,Q3就不会承受高的反压了,同样的假设Q3导通时,Q4也会承受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看这个图,假设推动管Q4导通时,会有绿线的电流回路,同时也会在那个推动变压器3端产生一个负电压, ...

感觉不太对啊!

Q3和Q4的下偏置电阻和下偏置电阻分别是3.9K 和1.5K 。假设TL494芯片的12脚工作电压是12V,那么Q3和Q4基极电压约12*1.5K/(3.9K+1.5K)=3.3V .
减去发射极的两个二极管分压1.4V,还剩余电压1.8V左右,足够使Q3和Q4导通了,所以Q3和Q4常态(我所说常态是指电源输出的功率管处于截止的状态)下处于导通状态。
所以TL494芯片的8脚和11脚输出高电平时,对Q3和Q4不起作用。
只有TL494芯片的8脚和11脚输出低电平时,Q3和Q4才在TL494芯片的低电平作用下截止。Q3和Q4输入低电平时,推动变压器输出端才会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去控制功率管导通。
如果以上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Q3和Q4是有同时导通的时间的,这个同时导通的时间正是对应死区时间,因为此时Q3和Q4在推动变压器初级的电流绕向相反,磁场也抵消,此时磁芯内磁场为零。此时推动变压器无输出。

即便按您分析:
Q4导通的瞬间,推动变压器4脚和5脚间线圈,4脚是感应电动势的高电平端,5脚是低电平端;
而3脚 和4脚是同名端,推动变压器3脚和4脚间线圈,3脚的感应电动势是高电平端,4脚是低电平端,所以您的分析应该是不对的。

Q4截止的瞬间,推动变压器4脚和5脚间线圈,5脚是感应电动势的高电平端,4脚是低电平端;
而3脚 和4脚是同名端,推动变压器3脚和4脚间线圈,4脚的感应电动势是高电平端,3脚是低电平端,此时电流经4端  ->R13 ->C12->地->C13 ->ZD1->变压器3脚 , 形成闭合回路。

有时间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太对啊!

Q3和Q4的下偏置电阻和下偏置电阻分别是3.9K 和1.5K 。假设TL494芯片的12脚工作电压 ...

本质上是个推挽电路,只是电源截止时推动变压器的初级相当于是短路的状态下,这样在正常工作时没有漏感的尖峰电压和震荡电压;那么在一只驱动管子截止时,次级可得脉冲;在截止管子的C极上会出现约2倍于开启绕组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