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做好6n2推6p1小胆机

楼主(2023-01-16):
新年伊始制作了6p1套件,加了扼流圈,音量开到头耳朵贴着音箱也没有什么底噪。

听上去还好,现在工作点和套件有所不同,希望找到最好的6N2+6p1的搭建方案。

各位老师多提意见建议。

工作点6p1

工作点6p1

6p1

6p1

网友A:
如果图纸有问题,越认真越努力,距离目标越远。

网友: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别人的数据参考下

网友B:
楼主选的这电路图有问题,6Z4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竟然那么大,即使两只6Z4并联使用,寿命也堪忧,开机管子内部不打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的这电路图有问题,6Z4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竟然那么大,即使两只6Z4并联使用,寿命也堪忧,开机管子内 ...

6Z4 是旁热式氧化物阴极管子,没有打火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院长6N2、6P1最好的电路,输出变压器初级反馈。

先谢谢院长供图

还是想用胆整流,希望找到胆整流6n2+6P1。

很喜欢6P1的音染,既然玩胆机,咱就胆到底吧。

网友D:
参考另一位坛友的装这种套件的摩机之路,1、魏玛换油浸:提升巨大,2、换掉牛:提升巨大,3、换西电连接线:提升巨大,再看看换那个电阻提升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另一位坛友的装这种套件的摩机之路,1、魏玛换油浸:提升巨大,2、换掉牛:提升巨大,3、换西电 ...

当然您说的没错,但在可行的条件下,把工作点做好,合理的电路,玩的更有意义。

网友E:
玩来玩去,还是6v6和6p1抵玩,好听

网友:
不错!自己喜欢一切OK!

网友:
6N2的曲线图,收下了,谢谢

网友F:
感觉放大量有点大,也不必纠结电子管整流电感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放大量有点大,也不必纠结电子管整流电感滤波。

请教,您建议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
减小阳极电阻!150K太大了!加大阴极电阻!我们现在的音源和上世纪80年代天差地别!这个电路很适合压电长头的中华206,唱头输出1M电压峰值1V现在的手机,MP3,输出电压远大于1V,阻抗很低!照搬原电路匹配不良。而且看图也是使用免费的软件模拟!只是南柯一梦而已,出图的人自己都没用做过的梦想电路而已!不要照搬711-2,可以搬通用5灯机的低放!

网友G:
越来也很迷信电感滤波,后来感觉体积过大,由重,尝试阻容滤波,效果也不错。
楼主提供的电路,滤波电感5H,阻抗也就3.141K,你尝试用同样的阻值的电阻,效果也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越来也很迷信电感滤波,后来感觉体积过大,由重,尝试阻容滤波,效果也不错。
楼主提供的电路,滤波电感5H ...

这个扼流圈是50多欧的

网友G:
50多欧是直流电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多欧是直流电组吧?

是的,qiuwei8375老师。原来套件是两个240R5W并联。

网友:
6P1,6P6P都做了,还测了波形,输出大的,音箱好的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qiuwei8375老师。原来套件是两个240R5W并联。

两个并联120欧,滤波电阻太小,至少2千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并联120欧,滤波电阻太小,至少2千欧

谢谢老师回复,我已经换了扼流圈,就在现有条件下提高下,现在底噪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纸有问题,越认真越努力,距离目标越远。

大过节的,jupeter老师您这给我当头一棒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过节的,jupeter老师您这给我当头一棒啊

回复在2楼,可惜你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在2楼,可惜你没看。

认真拜读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院长供图

还是想用胆整流,希望找到胆整流6n2+6P1。

玩就是玩个自己高兴,自己想追求到什么样的目标,就去实践,我觉得这才是爱好的意义

楼主:
jupeter老师,我把36K换成了56K怎么屏极还是降不下来呢 。请教怎么改能接近您图纸的工作点。

网友H:
目前我知道的6p1最好的方案是三接玩法,电源电压380v,电流35ma,输出牛7k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知道的6p1最好的方案是三接玩法,电源电压380v,电流35ma,输出牛7k

方便,您给细说一下。

网友:
过年后折腾6P1+6J4单端,6J4三极管接法,输出变压器用EI57片,是一个旧的变压器上拆下来的。原来对这个小单端的音质不抱太大的希望,能响就行,想不到音质还行。
6P1帘栅极和前级滤波电阻用2.4千欧和一个50多年前的22微法天和电容,居然也不错。我就纳闷了,这么古老的电容还能用?

网友:
这个表很好,就是表的第一行,屏极电压指的是 " 屏极对地的电压 " 、还是 " 屏极供电电压 " ?我看应该是 " 屏极供电电压 " 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6Z4 是旁热式氧化物阴极管子,没有打火现象。

看了国产管手册,6Z4推荐的滤波电容量是16μF。

网友:
顺便看了看5Z1P-2P-3P-4P的情况,推荐的滤波电容都为4μF。

网友I:
在隔壁论坛,看到了一个6N2+6P1搭棚图。楼主可以移步去看看。
在 “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extra=page%3D1 ” 这里。

这个图一个在本坛看到过的!

网友:
我也是这家的套件,只不过是6N2+6屁15,照图施工顺利开声,但是发现声音不够大,安装“白居不易”老师的帖子修改了6N2的阴极电路达到满意的效果,目前推cav的落地箱(低音有点重串了个2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院长的图不好吗?照焊不用调试,只要输出变压器不要太差就能出好声,这是实践过的特别适合初学者玩。

疫情期间,业余玩玩,机器已经焊完。目前尽量参考校长的图调节工作点。要是改动的太大;所有布线;元器件位置;面板开孔就都要动,不如从新做一台了。业余条件换个电阻都要买一包,家里也没什么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国产管手册,6Z4推荐的滤波电容量是16μF。

谢谢您的建议,我也在考虑换一级滤波。再次感谢!我也没经验,看别人建议要试到底噪可以接受的最小值,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隔壁论坛,看到了一个6N2+6P1搭棚图。楼主可以移步去看看。
在 “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 ...

是的,这个套件的电容就是为了小白能简单达到目的设计的。现在我给加了扼流圈已经基本没有底噪,确实不应该再用这么大的一级C,减少整流管寿命。谢谢您的提醒,建议!

网友:
闲坐,把楼主的电路6N2的工作点理了一下。

网友I:
还有,学jupeter老师。给灯丝加点电压!

网友:
在就是改进搭棚及走线,灯丝线、供电线、过信号线不平行,垂直交叉!等……

网友:
这是阎锡山老师的:电子滤波。
电子滤波(阎锡山电路).jpg

网友:
不过。按楼主11楼给的6P1工作点,整流滤波后的电源供电低了!

网友:
楼主要就改晶体二极管整流,要不就换电源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jupeter老师,我把36K换成了56K怎么屏极还是降不下来呢 。请教怎么改能接近您图纸的工作点。

电子管的工作点是由电源电压、屏极电阻和阴极电阻共同决定的,改变一个电阻可能有时候还不满足条件。
另外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工作点,你不可能用这种外围电路达到另一个不同外围的电路的工作点,也没啥意义。
如果手边没有可更换的备件,那电路的改动就比较麻烦,建议弄响就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院长6N2、6P1最好的电路,输出变压器初级反馈。

4#的电路架构确实感觉不错,做好后听感和波形都说得过去。电路的元件也尽量简化到最省,而且后期几乎免调试。同样的架构我打算推及其他管子也试试。当然相互的伴侣需要斟酌好。

网友:
看这样行不:

网友I:
如果感觉增益不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感觉增益不够,还可以:

我喜欢的屏极-阴极负反馈比这种传统的方式,节约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电解,效果不相上下。所以感觉真香。

网友:
老师高见!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工作点是由电源电压、屏极电阻和阴极电阻共同决定的,改变一个电阻可能有时候还不满足条件。
另 ...

谢谢PETER老师回复我这个小白,我第一次做胆机,工作闲暇我再准备照您的图纸再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感觉增益不够,还可以:

谢谢柳下花言老师细致回复,胆机确实是很有魅力的产物。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感觉增益不够,还可以:

琢磨了一下,最终可能还得换牛。

网友:
是啊!6P1功率本就不大,还不能火力全开,怎么也不爽!

补充内容 (2023-2-8 10:36):
下定决心,换电源牛吧!

网友J:
不需认真,就用711电路,有高低音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不需认真,就用711电路,有高低音调节。

711电路输出才2W。

网友J:
引用 网友A:
711电路输出才2W。

6n2推6p1能到多少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6n2推6p1能到多少瓦???

一般6P1发挥到最大能出3.5W以上,但是711的电路6P1只能输出2W左右的功率,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国产三级收音机功率大于0.5W即为合格。

网友K:
首先声明我不追求电阻电容,但是看到你这个绿皮金子的电解电容,感觉非常low,因为这种皮的电容质量非常差,经常耐压和耐温刚刚达标。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声明我不追求电阻电容,但是看到你这个绿皮金子的电解电容,感觉非常low,因为这种皮的电容质量非常 ...

好眼力!买的套件,我也察觉到了,套件的电阻已经按照Peter老师的复核和改进贴更改了反馈和阴极电阻,电容已经换了黑金刚,滤波电容更换建议容量。
套件有很多地方都是凑合,本想弄个带VU表造型的,结果是串个电阻并在输出喇叭上的功率表。傻吧拉吉的不动换,换小电阻吧又怕打表。这又入了坑,还要琢磨加个驱动。接输入吧,怕引入干扰,看网上卖的成品(BA6138)都是建议接输出(不好看),有的还加了隔离变压器。请教各位,VU表驱动加不加隔离变压器?接输入是不是会引入干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眼力!买的套件,我也察觉到了,套件的电阻误差也大。我已经换了黑金刚。套件有很多地方不都是凑合 ...

倒也不是说电容就是进口的好,国产的艾华,品胜都是不错的,怕就怕这种国产偷工减料虚标的电容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眼力!买的套件,我也察觉到了,套件的电阻已经按照Peter老师的复核和改进贴更改了反馈和阴极电阻 ...

没整过UV表,不知道 我做了不少胆机,没加过这个东西,一个太贵了,一个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倒也不是说电容就是进口的好,国产的艾华,品胜都是不错的,怕就怕这种国产偷工减料虚标的电容

是的很多电器故障都是电容坏引起,坏一窝。要是早看到Peter校长的帖子,我就不买这个套件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多电器故障都是电容坏引起,坏一窝。要是早看到Peter校长的帖子,我就不买这个套件了。

我比较随便,功放凑合能用就行,噪音小点就行。失真什么的,没有信号发生器,也懒得用示波器去看。没这么讲究 我都用CBB耦合,随便搞点电容,电阻,照样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整过UV表,不知道 我做了不少胆机,没加过这个东西,一个太贵了,一个太麻烦

套件外壳俩窟窿装着表也不动,鸡肋,给系统填负担。看洞两的300B表是检测300B电压的还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比较随便,功放凑合能用就行,噪音小点就行。失真什么的,没有信号发生器,也懒得用示波器去看。 ...

您这是蒙古野兽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外壳俩窟窿装着表也不动,鸡肋,给系统填负担。看洞两的300B表是检测300B电压的还有意义。

我都好久没搞机了,感觉手都生疏了,搞功放还是太费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按照你的玩法,理应花不了多少钱啊

东一点,西一点,也费,当然比那发烧友是便宜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来玩去,还是6v6和6p1抵玩,好听

我也一样,玩到最后,还是6p1.6v6.6p14这几个管子最耐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柳下花言老师细致回复,胆机确实是很有魅力的产物。谢谢您的帮助!

不敢!我只是“七窍通了六窍--还剩一窍不通”啊!

看见电路就心痒,就想学习学习,纸上操演一下。

期望能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学jupeter老师。给灯丝加点电压!

请教:

灯丝抬高,我这个变压器就是两个3.15之间的0线接6P1的阴极吧。
    抬高灯丝电位是为了:
1. 提高信噪比,如果信噪比已经满意了,就不用抬高灯丝电位了。
2. 防止灯丝与阴极电位差过大而击穿,如果没这个危险就没必要了。
( 多大范围算大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是院长6N2、6P1最好的电路,输出变压器初级反馈。

先存了这张图。顺便问问图中最左面的R点为什么要接到另一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存了这张图。顺便问问图中最左面的R点为什么要接到另一声道?

R对应另一个声道相应的位置,表示电源和退偶电路是两个声道是公用的。

楼主:
我把这个套件,商家给配套的220UF/450V黑金刚电解拆换了下来。对比了新买的黑金刚电容,在网上查了辨别真假的帖子。于是......这个换下来的“黑金刚“和网上假货一样,掀开棕色塑料盖里面是个十字架 。和我新买的黑金刚~顶部人字防爆标,接脚有v字标完全不符

大家看看这个”220UF黑金刚“是不是李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灯丝抬高,我这个变压器就是两个3.15之间的0线接6P1的阴极吧。

当然可以!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来玩去,还是6v6和6p1抵玩,好听

赞同!6P1玩法多,单端,并管单端,推挽,并管推挽,这就四种,6P1还可以做中短波发--设---激,不同的音色,家里就够放了

网友M:
个人认为大滤波电容,电感整流后6Z4做并管缓冲就行了,输出牛铁芯要够大,电源牛容量要足,加装蓝牙接收设备。

楼主(2023-02-19):
引用 网友M:
个人认为大滤波电容,电感整流后6Z4做并管缓冲就行了,输出牛铁芯要够大,电源牛容量要足,加装蓝牙接收设 ...

我把电路改成这样,您给多提意见。另外输出牛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指标?谢谢,想您学习!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改成这样,您给多提意见。另外输出牛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指标?谢谢,想您学习!

我也是一知半解,输出牛铁芯够大至少66片吧 片子厚度0.35以下,阻抗单管单端5K,两个并管单端2.5K就行了,并管单端用EL34单端输出牛就行,你的电路要是我做的话电源输出做CLC大电容滤波,后接6Z4缓冲,缓冲后接小容量滤波电容,并接CBB电容。我也不是特别懂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一知半解,输出牛铁芯够大至少66片吧 片子厚度0.35以下,阻抗单管单端5K,两个并管单端2.5K就行了 ...

谢谢,我已经拆了原来做的,从新做了,和您想法一样,接着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套件,商家给配套的220UF/450V黑金刚电解拆换了下来。对比了新买的黑金刚电容,在网上查了辨别真假 ...

450v220uf是假的,套皮货

网友:
做过一个,后来卖了。

网友N(2025-02-21):
请问J版4W 6N2-6P1图纸中,C3  100uf 350V电容是二声道共用,还是每个声道一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J版4W 6N2-6P1图纸中,C3  100uf 350V电容是二声道共用,还是每个声道一只?谢谢!

共同用的。

网友:
谢谢版主,看图纸好像是每声道用一只。

网友:
这个套件我用套件元件图纸无任何更改,采用单点接地做出来的,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在到喇叭上都听不到一丝电流声,我还以为是没装好,或许是喇叭灵敏度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套件,商家给配套的220UF/450V黑金刚电解拆换了下来。对比了新买的黑金刚电容,在网上查了辨别真假 ...

套件的电解才是真的,真品十字是三短一长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