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请教下这款电子管收音机的型号和电路图

楼主(2023-01-16):
谢谢,请教下这款电子管收音机的型号和电路图

网友A:
这是上海牌157收音机,有几种外形。美多的度牌刻度是双层的,有立体感。

网友:
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五灯机,型号忘了,图我去查查。查了,好像是上海美多52A系列五灯机不是上广的,但是电路图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海牌157收音机,有几种外形。美多的度牌刻度是双层的,有立体感。

上海157-D型五灯交流收音机,这个上海157的变形可真多。

美多系列外形与这个还是有差别:
上海美多52A-A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

网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 美多 收音机 前脸的金属护网不见了

网友:
        前脸额头上有红色“上海”标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