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和输煤哪个更经济些?

楼主(2023-01-16):
比如建坑口电站输电和铁路输煤

网友:
肯定是输电经济。

网友:
输煤带动经济面大点,输电对本地经济刺激立竿见影。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些复杂,如果只有100吨煤,谁也不会建个电站吧,所以一定有一个临界点,多于那个数字才能选择。实际上小面积的5cm煤层厚度什么也不会发生,既不会建电站也不会修铁路。

网友:
输电比运煤要经济高效得多。

网友:
北方的运煤专线是电力牵引,送秦皇岛转海运,除西南水电外,大部分还是火电,烧煤发电、取电运煤、海运烧油运煤、末端公路烧油运煤,,,,,,这样看的话,差的多了。
坑口电站是燃煤发站的较佳模式吧?

当前主要要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光发电场,否则坑口电站较好。

网友:
煤放它个半年还能用来发电,你电要是放它个半年就没影了

网友:
还的余热利用,纺织业需要蒸汽处理

网友:
输电容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挥发分低于10%的无烟煤可以存放几乎不变,其他品种的煤放着放着就少了。

怪不得锅炉房外的堆煤场老要洒水,是减缓挥发分跑路吗

网友B:
去年上海日均用电量3.2亿度,如果发电用煤每度电0.32公斤,就要用煤10.24万吨。
如果用大秦运煤专线的2万吨重载火车来拉,每天至少要5趟,够费劲的。

网友:
输煤带动经济面大点,输电对本地经济刺激立竿见影。
运输费用 流通费用变高。电力输送,一次性投资  长期受益,水利蓄能电站调节用电高峰与峰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上海日均用电量3.2亿度,如果发电用煤每度电0.32公斤,就要用煤10.24万吨。
如果用大秦运煤专线的2 ...

大秦铁路12分钟就开一列火车,要是同等输电量的线路宽度要几个大秦铁路宽度,两边还要留不能造房子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