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防电墙有无防漏电作用?

楼主(2023-01-17):
淘宝上很多热水器防电墙买,很多才十多元,不知道是否有防漏电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十几元的那种,真的有作用?作用大吗?

这东西价格就是不高,因为就是一个塑料腔体,里面相当于延长了水路而已,这个是有测试标准的,当适合的水质,它的指标是够用的;这东西也就是电热水器最后的一道防护措施,一旦漏保失效的情况下,即使有漏电,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最终还是要排除隐患,才能确保安全。

网友A:
符合规范的防电墙,遇到合适的水质,会有防电作用!

防电墙(Safe Care)是一种简称,是“水电阻衰减隔离法”,是利用了水本身所具有的电阻(如国标规定自来水在15℃时电阻率应大于1300Ω.cm),通过对电热水器内通水管材质的选择(绝缘材料),管径和距离的确定形成“防电墙”。

工作原理:
利用电压与电阻关系,通过延长水道,进而延长水的电阻。在通过的总电压不变的前提下使用,使通过的电流是减小,以实现防电的功能。
附:“防电墙”(水电阻衰减隔离法)原理图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自来水(备注:纯净水不导电)是一种导体,与电接触十分的危险。其实,任何物体都是有电阻的,因此在符合经济性的前提下就可能被改造成符合人们需要的器具而造福于人类。“防电墙”就是如此。
防电墙外形
防电墙外形
当电热水器通电工作时,加热内胆的水即使有电,也会在通过“防电墙”时被水本身的电阻衰减掉而达到将电隔离的目的,使热水器进出水两端达到几乎为零的电压和0.02mA/kw以下的极微弱电流。
防电墙的作用采用“隔电墙”技术不仅可以阻隔电热水器本身可能产生的漏电,也可以阻隔因地线带电或水管带电而对淋浴者带来的安全威胁。所以热水器采用“防电墙”技术可以充分保证人的洗浴安全。

防电墙技术:
防电墙技术是对热水器管路设计技术、原材料技术、电气阻尼技术等多种技术的整合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明创造的热水器安全专利技术,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部防电设计热水器内部的加热管、镁棒、温控器等零部件的选用、安装都采用特别的绝缘处理,确保水中的电不会外漏;外部防电设计热水器外部的外壳、混水阀、喷头、软管都进行了特殊的防电处理,确保与人体接触的部分绝缘。管路的防电设计热水器的管路在选材上采用了专用配方的原材料,管路的结构设计上应用了阻尼技术,即使热水器中的水带电;也能保证人的洗浴安全。

主要技术指标:
1.220V电压下泄漏电流小于1mA (国际标准5mA),漏电时也能洗浴。
2.承压1.5MPa。
3.耐温100摄氏度。
4.水电阻大于等于1MΩ。
5.标准4分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鸟用,我量过,用电笔量热水器金属部分都发红。使用时还是彻底断电。

用试电笔测量台式机的外壳,必然会发红,怎么也没把人电死。

试电笔需要的工作电流极小,感应电都能亮灯。防电墙也只是通过水阻功能,将220V市电的漏电流限制在一个不伤人的(数mA)范围内,当然不能阻止试电笔亮灯。

网友C:
尽管装上了各种保护装置。反正我是不敢不断电洗澡的,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漏电检测的是两根电源线中的电流是否相等,不相等时有漏电。因为电源线不经过这个,所以没有漏电防护作用

网友:
这种大概就是两个金属接头,中间用塑料连接的吧?如果洗澡的软管是金属的,这样倒是可以避免漏电通过金属传导过来。
漏电流通过水过来的话,水的电阻比较大,如果管路有2米长,基本上就不会有事了。

网友:
漏保 接地 等电位 防电墙 都要有 最好是使用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合规范的防电墙,遇到合适的水质,会有防电作用!

防电墙(Safe Care)是一种简称,是“水电阻衰减隔 ...

图片十几元的那种,真的有作用?作用大吗?

网友:
好像硬核拆解拆过这个,貌似也做过实验,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增加水阻,应该是减小漏电流吧!

网友:
用是有用,但做好接地更保险。

网友B:
没鸟用,我量过,用电笔量热水器金属部分都发红。使用时还是彻底断电。

网友D:
我的储水式热水器已经用了十五年了,没有这个东西,也从来没有出现漏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储水式热水器已经用了十五年了,没有这个东西,也从来没有出现漏电现象。

那个时候,防电墙还没有应用呢!
我是2006年春节安装的蓄热式电热水器,刚好已经十七年了,这个电热水器漏保大概在机器里面吧,我都没有见到过,外面仅仅只有电缆接一个16A的三孔插头。
================================================================
防电墙技术是海尔集团2003年研发的,2007.7月正式成为国家标准,2007.12月正式写入国际标准。
================================================================
没有问题,不代表没有风险!!!

网友:
是的,漏报在里边,与控制、显示电路是一体的,很有效。

网友B:
我是不敢带电使用,将刀闸拉掉,摸金属软管嫲嫲的,只能彻底拔掉插头才敢用,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敢带电使用,将刀闸拉掉,摸金属软管嫲嫲的,只能彻底拔掉插头才敢用,生命只有一次

层主这个办法很安全,值得推广!

我一直在给使用蓄热式电热水器的人宣传这个做法,特别是没有安装地线的热水器!直接断开这个开关即可。
不过现在有出水断电款的了,可以解除层主的安全顾虑。
很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即便有漏保,万一漏保不可靠呢?所以后期他们研究加装防电墙,这也是厂家的无奈之举,花小的代价,减小企业风险。

网友B:
插头就带漏保功能的插头,还是老老实实的将插头拔掉再使用,费不了多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头就带漏保功能的插头,还是老老实实的将插头拔掉再使用,费不了多少事。

我遇到的几个,插头没有漏保,就是普通的三插,也许内部已经有漏保,这个开关家人使用比插拔插头更方便安全,还有另外形式的16A三插带开关的,觉得没有这个靠谱,最终还是选的这个。
避免广告嫌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管装上了各种保护装置。反正我是不敢不断电洗澡的,生命只有一次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谢谢大师们热心指点!

网友:
我见过发热管烧裂开看见钨丝的手摸没事,但是那是蒸汽柜3p空开接地线了

网友:
问过万和的人,建议电热水器使用时最安全的方法断电。

网友:
最好弄只狗经过隔电墙电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符合规范的防电墙,遇到合适的水质,会有防电作用!

防电墙(Safe Care)是一种简称,是“水电阻衰减隔 ...

感谢科普

网友:
现在室内都是ppr管,这个增加的长度几乎聊胜于无。

网友:
还是燃气的安全

网友:
这东西的作用是:即使漏电,有了防电墙也电不死人.防电墙跟漏电没有关系,只是个延长水路的出水口.

==================================================================================

网友E:
刚才拆开量了一下螺旋槽的长度,大约20cm,两面总长度40厘米,又用9205万用表20M电阻档,测量了装满水的电阻(没有拍照,腾不出手来),1.1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拆开量了一下螺旋槽的长度,大约20cm,两面总长度40厘米,又用9205万用表20M电阻档,测量了装满水的电 ...

那楼主意思,蛮有作用的?

网友:
万用表电压太低,这个只能说有一定的防护作用,我没有摇表,如果用摇表测一下,可能更说明问题。

网友(2023-02-17):
看来还是买一个装上好一点

网友:
已知自来水电阻大于等于1300欧/厘米,防电墙管路长40厘米,花洒连接管路长100厘米,自己算出水管路电阻达到多少千欧?电热水器安不安全?😄

网友:
由此可以看出,涉及电热水器使用安全,前提是我们要使用的是自来水,电热水器出水管路要适当延长,花洒水管里面要有透明水管与外界可靠绝缘。

网友:
我用的电热水器,都不安装防电墙

网友:
水表前水管是铁管,水表后用的是塑料管(pvc),形成水路漏电对地泄放和出水衰减。当然,漏电保护开关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