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音箱都是单声道吗

楼主(2023-01-17):
一个箱体的蓝牙音箱,不管里面有几只喇叭,出来的声音都是单声道的吧。
根据立体声原理,需要有LR两只音箱,距离需要1.5米以上,人在中心线上2米以上,才好的立体声效果,
那么平时的蓝牙音箱,书桌音箱,基本达不到这个条件,只有客厅才有这么大的场地。
那么如何在较小的听音空间里获得立体声的效果呢?

网友A:
肯定是双声道。

最近正给给功放折腾蓝牙。

高级点的:蓝牙优先,可以和AUX输入自动切换:

普通一点的,只是蓝牙输入:

网友B:
拉开距离是为了有最佳效果,但是你不能说没拉开距离的就不是双声道。蓝牙音箱有的是双声道的,有的是单声道的。你可以用TWS蓝牙音箱,可以独立用,也可以二只组成双声道,可以尽量拉开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开距离是为了有最佳效果,但是你不能说没拉开距离的就不是双声道。蓝牙音箱有的是双声道的,有的是单声道 ...

两只蓝牙组立体声,需要什么样的模块,可以推荐一个吗?
我正在弄这个东西,只知道有两个独立的蓝牙耳机,
现在需要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蓝牙模块。
------------------------------------------------------------------------
我实际试听的效果是,两个音箱距离小于1米时,基本没有立体声效果了,
我电脑两旁的音箱,距离有60cm,听着是同时发声的,需要耳朵离一个音箱很近,才能区别出来左右声道,
例如,一个声道有笛子声,一个声道有鼓声,离得近了分辨不错左右

楼主:
TWS音箱,我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骗人的,里面确实是LR两个喇叭,听感还是单声道

网友:
蓝牙芯片内部音频处理还是双声道立体声,不过单只音箱谁都不会傻到设计两套音频放大功放电路而是合并成一路。

网友:
多数的适合音频的蓝牙芯片都是双声道设计,也许应用的时候合并了或者专门改了都是有可能的。
过去一体式收录机,限制于箱体,立体声效果也是有问题;后期的多数改成活动箱体,可以拉开音箱距离,便于摆放满足听音需求。

网友:
看主控了,主控是单声道的话,再多喇叭还是单声道

楼主:
对的,蓝牙模块都是双声道设计的,有的接一个喇叭,有的接两个喇叭(像中置箱那样的),听感上都是一个味,没立体声效果.
我现在想到的办法是,用两个蓝牙发射器,连两个接收器,驱动两个音箱,这样将两个音箱摆远一点,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WS音箱,我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骗人的,里面确实是LR两个喇叭,听感还是单声道

一个当然不行,要有二个,可以分别播放左右声道

网友:
便携的价格在那里放着,能省则省!

网友:
我所在音响公司大部分蓝牙接收板基本都有L/R输出端,单声产品的功放只取一个声道讯号放大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双声道。

最近正给给功放折腾蓝牙。

我最近又在做蓝牙音箱,多多交流,我考虑试试你的模块方案,先做个箱子,
目前自己打印了一个样箱,配3寸全频,考虑到常用3寸需要的容积大约1.2-1.6升,内容积设为1.25升,
按照2只分开的方式摆位,勉强照顾下听感,关键是蓝牙太方便了,哪里需要往哪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又在做蓝牙音箱,多多交流,我考虑试试你的模块方案,先做个箱子,
目前自己打印了一个样箱,配3寸全频 ...

看你的叙述,应该是把音箱用蓝牙独立出来,不用连接音箱的线?不知道理解对吗?

如果是,且还要立体声,这些模块恐怕实现不了,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一直没有付诸于行动。

期待你成功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叙述,应该是把音箱用蓝牙独立出来,不用连接音箱的线?不知道理解对吗?

如果是,且还要立体声 ...

我提议买两块同牌子同批号蓝牙接收板,在分放的两个音箱中各一块,各只接L/R端子至功放解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