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车审车的故事

楼主(2023-01-17):
开了10多年的长城H3柴油版汽车,车子好用省油劲大,就是审车恼火,年年都要找串串,花钱而且麻烦。今年有朋友告诉我某宝上有神器,加到油箱里就可以“过”,我怀着试一试的态度买了2瓶,按说明行事,果不其然,效果杠杠的,一挥而就。其实这一类东西很多,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试试。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好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楼主:
有朋友说是尿素,我倒是没法考证,反正也不贵,2瓶才150元,用了一瓶,剩一瓶今年用,节省5--8百元。

网友:
只听说过燃油宝清积碳,头一次听说什么烟霸净化尾气、排放,又长知识了

网友:
这宝对发动机和变速箱有危害吗

楼主:
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
好东西。又长知识了。

网友:
群众的智慧无穷。不知对车子有没有实质损害。

网友:
这玩意加到哪里?加完这东西是不是还要处理一些其它的问题和方法呀!柴油和汽油车的检车区别也就是尾气了,不一定是不冒烟就合格的。有个叫做氮氧化物的指标很重要!尾气处理系统SCR用的处理液也就是尿素,那个东西是不进发动机的!只进入排气管!更高级的还有一个前置处理单元,这套排期系统价格可是很昂贵的!电控柴油机的喷油嘴是很娇贵的,而且维修费用很高,维修一个喷油嘴的价格最少也要500左右!

楼主:
直接加到 油箱里,按说明跑20--30公里,开去检测,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开过同事的H6柴油版,老实说,我是我开过最难开的车,没有之一

网友(2023-02-25):
有些这样的产品用完务必清洗油路,最好的方法:把油箱甩掉吸油管另联一个容器。要不最起码你的喷油嘴完蛋。

楼主:
谢谢提醒,不过前几年窜窜们也是用的同样方法,好像还没有出什么问题。不过还是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