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变压器初级220伏,次级6伏和80伏,如何获得65伏直流电

楼主(2023-01-17):
最近做了一个4灯直流机,手里有一只初级220伏,次级6伏和80伏的电源变压器,决定用它做一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电源。次级6伏接一个降压整流模块获得了甲电1.5伏。那么乙电如何用80伏交流电获取?我之前搭建了一个乙电电源电路:1N4007桥式整流后用两只1000微法,100欧电阻组成派式滤波电路,出来电压是110伏。电压太高!请问如果需要65伏电压,如何搭建电路。另,110伏乙电接3K电阻(假负载)工作电压降至54伏。没有敢接到收音机里。担心烧毁。

网友A:
扼流圈输入式滤波,可以轻松得到6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扼流圈输入式滤波,可以轻松得到65V。

谢谢!我也想到了此方法,就是扼流圈体积稍大,做好后只能外置电源了

网友:
用两只电阻串联后接地中间分压取得,现在整流电压是110V,电池管乙电电流不大,按照10毫安计,设分流电阻上的电流为20毫安,那么分流电阻总阻值为5.5K,需要的分压点电压为65V,不难算出不带载时两只电阻为2.25K,3.25K,3.25K 电阻一端接地,从3.25K电阻上端取得分压电压,但是第一只电阻上还有乙电的10毫安电流,所以第一只电阻流过的电流为30毫安,降落的电压为45V,所以第一只电阻最后阻值为1.5K,第二只取标称值3.3K即可。在开机瞬间电子管灯丝还没有烧热,此时分压点电压为110*3.3/(1.5+3.3)=75V,没有超过1系列直热管的最高屏极电压,因此是安全的不用担心。第一只电阻的功耗为45*0.03=1.35W,取2~3W即可,第二只功耗65*0.02=1.3W,和第一只取同样功率的即可

网友B:
搞个简单稳压器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一个变数是整机的乙电电流10毫安是估计的,调试时候可根据实际电流大小对第一只分压电阻做些调整即可,也可以先临时用其他电源接上后实测一下整机电流,然后按照实际电流计算分压电阻的阻值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个简单稳压器是最好的办法

亦可,用最简单的稳压管串联稳压电路,稳压管用1N5372b 5W\62V或者1N5373 5W\68V,限流电阻可取2K左右即可,稳压管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以滤除稳压管产生的噪声

网友:
既然已经有了11OV直流电源,那么再添一些另件做一个65V的稳压电源不是就可以完美解决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亦可,用最简单的稳压管串联稳压电路,稳压管用1N5372b 5W\62V或者1N5373 5W\68V,限流电阻可取2K左右即 ...

一定要有调整管,这样有降低纹波效果。

网友:
网上有很多dc-dc变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有调整管,这样有降低纹波效果。

仅就可以达到输出65V而言当然可行,然而并不是必须,反倒把简单事情复杂化,因为前面是晶体管整流,可以用很大的滤波电容,而负载电流又很小且几乎不变,所以纹波和调整率也不必考虑,况且楼主上面说机内空间连扼流圈输入滤波的扼流圈位置都没有,再去搞那些放大调整环节,舍简就繁,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网友:
只要接个65V的稳压电路就可以了,直热管整机电流很小

网友D:
如果次级是独立绕组,注意相位,80-6=74V
整流后,LC滤波,输出74x0.9=66.6V,接近65V
L要选用合适的(电感值、电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简单稳压器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很好,用晶体管就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想到了此方法,就是扼流圈体积稍大,做好后只能外置电源了

就看你的电流了,用晶体管分压也可以降下来,还可以基极加电容组成电子滤波,也不用1000uF那么大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稳压电路如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我逐个实验一下,看看哪种效果好。

网友E:
做一个65V的晶体管稳压器最好。
没必要用那么大的电容滤波,太占位。

网友F:
楼主试一下半波整流?

网友G:
最简单的是改变压器,或在次级线圈中间找好位置当抽头焊接出来就解决了,
再换一个功率差不多的变压器,这样多彻底、痛快啊

网友H:
其实用LM317调压就行。我记得LM317只要输入与输出电压相差不大于40V就没问题。LM317资料里面并没有说他的输入电压最高的多大。只说了他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5~37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用LM317调压就行。我记得LM317只要输入与输出电压相差不大于40V就没问题。LM317资料里面并没有说他的输 ...

现在的LM317大多是直流输入且输入电压都不高,最高60伏左右,80伏给进去估计小电容爆掉。 我用它降了灯丝电压,还不错。就是高压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是改变压器,或在次级线圈中间找好位置当抽头焊接出来就解决了,
再换一个功率差不多的变压器,这 ...

我也想到了拆变压器次级线圈,好像80伏那组线圈在外,就是得把线圈拿出来,再装进去会不会松动,产生噪音以及发热,还要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试一下半波整流?

半波实验了,不行,还是110伏,我还采用了电感加电容方法,还是高,不知道咋回事。半波和桥式出来的电压差不多,是不是我电容用的大了。回头用30微法看看,电容小了估计交流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65V的晶体管稳压器最好。
没必要用那么大的电容滤波,太占位。

晶体管我玩的不好,应该可以小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次级是独立绕组,注意相位,80-6=74V
整流后,LC滤波,输出74x0.9=66.6V,接近65V
L要选用合适的(电 ...

80伏是个独立绕组,也不知道哪头是同名端,半波整流直接就接了电感(10H)后接的电容,电压出来还是太高了

楼主:
真想拆变压器啊!就是舍不得,据说此变压器是广坛一位烧友为5灯直流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我不知道啥电路,估计功放管用的是2P3吧。要是拆了变压器线圈降压,回头有合适的电路需要高压那不可惜了。不行就留着吧。接着用电池供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LM317大多是直流输入且输入电压都不高,最高60伏左右,80伏给进去估计小电容爆掉。 我用它降了 ...

我记得在一本书里见到过、用LM317做胆机稳压的,只是我没有亲自试验过。你可以试试,至于电容、只要耐压值足够就没问题。
你说的LM317最高输入电压60V的说法不知是从哪里看到的,我也查找过这方面的资料、始终都是说:输入与输出电压差不超过40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在一本书里见到过、用LM317做胆机稳压的,只是我没有亲自试验过。你可以试试,至于电容、只要耐 ...

我理解的是输入电压不要超过40伏,我这个电源出电80伏,太高了。如果是输入输出差不超过40,这个怎么理解?就是输入80伏,输出后65伏,之间差是15伏,这样是满足40伏差的,是这样吗?目前手头用的是这个LM3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输入电压不要超过40伏,我这个电源出电80伏,太高了。如果是输入输出差不超过40,这个怎么理解 ...

你的理解不一定对。 许多年前我就查找过这个LM317的耐压值到底多高,始终没有找到确切说法。只有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耐压差控制在40V以内......
我觉得能满足你在这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