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edge浏览器有一个很牛掰的功能

楼主(2023-01-17):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感觉和微信那个不一样,这个东西该咋用?
箭头的图标是视觉搜索功能

网友:
其实网络世界中总有我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当自己习惯了一种生活,另一个就不是最好。当然;适合自己就好。您说是吧!

楼主:
我以为点开就是自动搜索和这个图片相似的图片网页,结果点开不是,这就尴尬了

网友A:
算了,edge非常难用,那个多管闲事的安全功能,把所有中国网站都列为不安全网站。根本不能用网银,只好现改为360浏览器。

网友:
点左键是此网页中的图片组阅览,点右键会出来一长串跟图片有关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了,edge非常难用,那个多管闲事的安全功能,把所有中国网站都列为不安全网站。根本不能用网银,只好现改 ...

我一开始也用不了,后来安装了银行的扩展插件就可以了,连U盾都可以用。

网友:
很不好用,还是用了搜狗浏览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算了,edge非常难用,那个多管闲事的安全功能,把所有中国网站都列为不安全网站。根本不能用网银,只好现改 ...

Defender Smartscreen可以关闭,我就关掉

网银你要切换到IE兼容模式就可以,工行,建行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算了,edge非常难用,那个多管闲事的安全功能,把所有中国网站都列为不安全网站。根本不能用网银,只好现改 ...

可以用EDGE的兼容模式,就是IE模式,大部分网银可用,小众银行的可能不行,除非你用的还是原始的从没更新过的ed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用不了,后来安装了银行的扩展插件就可以了,连U盾都可以用。

谢谢!安装比较繁复,我装了以后还告诉是非法网站的插件,所以就直接用360安全浏览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fender Smartscreen可以关闭,我就关掉

网银你要切换到IE兼容模式就可以,工行,建行都没问题

谢谢!还是太麻烦,不如直接装个360浏览器。另外,它还没有Adobe的flash,它那个替代品也不好用,在指南针软件上根本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EDGE的兼容模式,就是IE模式,大部分网银可用,小众银行的可能不行,除非你用的还是原始的从没更新 ...

谢谢!我用的是最新的,非常繁琐,所以就直接改用360浏览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用的是最新的,非常繁琐,所以就直接改用360浏览器了。

除了每30天添加一次兼容模式,其他都好办

网友:
我的电脑一直不能用edge,点开就闪退。

楼主:
以前用chrome,是好用,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安装插件不方便,且不能同步,现在edge改了内核,安装插件也方便,还能同步,我在任何一台电脑上用edge,都如同在同一台电脑上使用,很方便。有不良网站,杀毒软件比巨硬反应更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