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机过年德生9700DX

楼主(2023-01-18):
拆机状态,随时打磨,……

网友(2023-08-27):
这几天把买来的两台打理了一下,都是受潮腐蚀得厉害。一台换插座+修理波段开关,基本正常了。另外一台实在烂的不行,换板搞了几天,真心很累。电路板腐蚀修起来真不是一般的累,太花时间了。

楼主(2023-01-18):
特意网购一批小电容,主要品牌小日子的依娜ELNA,你吃糠nichicon,……

楼主:
磨机后的电路图,绿色的代表厂家的实际电容参数。

楼主:
成果,声音的齿音和原机有所不同,有削减,更加耐听些。

楼主:
绿色的方框,可以留在最后一步完成,不同的电容对声音有影响,最后我还是换回原来厂家的电容,“德生味”和这只电容有很大关系,比较通透的电容,听感,耳机的空间感会更好,但是,外放会声音会变薄,德生的声音是比较粗一些,我是喜欢的。要粗的声音,很容易获得,国产的大多数电容都能满足要求。

楼主:
多次的进行试听更换电容,电路板都换烂了,好在效果令人满意。

网友:
收音机发烧级摩机……

网友:
烧无止境,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折腾并快乐着,不在折腾就在折腾的路上,开心就好,健康是福。祝折腾万年长,健康永相随

网友:
没弄明白?是准备全部换掉里面的配件吗?真算是高手了!。。。

网友:
这些电容没必要换

网友:
不换喇叭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换这些电容感觉没什么必要,把9700DX收音机的原机电容拆除,换电容凭耳朵就听出了好声音?

网友:
修过几个收音机,都是电容漏液,电路板腐蚀一大片,不知道这是不是厂家故意为之呢,像这样的小电容而且是低电压,不能用固态电容么?不知道为啥,

网友:
这些小收音机没什么可摩的吧,喇叭这么小怎样摩都是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