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琴民歌到底哪个版本音质好

楼主(2023-01-18):
从网上下载了好多版的蔡琴民歌,终于找到了一版音质好的,就是XRCD2的。

楼主:
当然第一版的实体CD已经被炒到了天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第一版的实体CD已经被炒到了天价

据说:
普通的EMI再版50元左右。 24K日本版 目前不太好买了,价格不一。 XRCD版本,价格大概150上下。 SACD版本也基本绝版。 后三个版本音质都不错的。

这个是2011年的:

楼主:
你开一个频谱看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一个频谱看一看

还有这个2000年的:

楼主:
这是我下的这个碟第一轨频谱20K以上都很饱满,没被切掉,你贴一个看看

楼主:
你也贴一个第一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下的这个碟第一轨频谱20K以上都很饱满,没被切掉,你贴一个看看

我没有整过这个频谱,使用哪个软件?

楼主:
用Tau Analyzer简单,如果是下载的wav,用虚拟光驱加载cue,然后选驱动器号打开

网友A:
恰似你的温柔听过,很动听,唱的很好,蔡琴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恰似你的温柔听过,很动听,唱的很好,蔡琴没听过,

民歌蔡琴:
01. 被遗忘的时光
02. 跟我说爱我
03. 你的眼神
04. 想你的时候
05. 抉择
06. 我的思念
07. 出塞曲
08. 渡口
09. 怎麼能
10. 恰似你的温柔
11. 再爱我一次
12. 谢幕曲

网友:
木耳表示区别不大

网友:
我的好像是2000年这版的

楼主:
最喜欢的是渡口,那开头三记鼓声,超重低音很爽

网友:
楼上,常见西洋乐器中的鼓声频率范围下限比较高,好像都要60赫兹以上
一般是铜管大号才比较低,能下到30赫兹,还有弦很长的也可以,不过力道没大号强
可以听一下前些年出的【原声大碟】《第一滴血5:最后的血Rambo Last Blood》2019
其中有一首中段开始比较明显,Brian Tyler - Vengeance Ete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