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数字示波器,死活不显示调幅包络图形?

楼主(2023-01-18):
从来没有用过示波器,借了朋友的普源DS1102E想观察调幅包络波形,选方择Auto模式,我用测试笔接ZX921收音机的调谐联上端和BG2的基极,然后调到一个强台。调整示波器触发方式、将时间档位加大、打开峰值检测选项、选择显示方式为点显示等等......怎么都出不来下面图片的包络波形。是不是数字示波器不能显示包络波形?请高手指点迷津!
(照片里能显示调幅包络波形的示波器是网上找的)

网友:
电台的信号是变化着的,调幅信号的调制信号频率、调制度是随机变化的,当然不同啊!

要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AM信号看,调制度不变,调制频率没有变,图形才相似。

网友:
找个高频信号发生器看看

网友:
调谐联怎么测得到信号?表笔分布电容就把信号打扁了。
BG2基极上也测不到信号,信号太弱了。
在检波管的输入端上测,试一试?

网友A:
示波器的AUTO功能,是充分让信号的周期和幅度展开到适合观察的程度,而包络是远低于载波频率的调制信号,则应该使用很慢的时基,无论调制频率多少,如果包络是1KHz,时基则应该设定在50us/div到1ms/div之间可以比较好的看到。
然而,你借来的示波器没有数字荧光显示,无法表现出亮度的变化,要么弄一台模拟示波器,要么弄一个带数字荧光的,比如你看到的例子里面就是

网友:
1. 电台的调制信号在不断变化,不同步,可用单次(或捕捉)
2. 借助信号发生器,用单音信号调制,比如,调制信号1KHz,载波10MHz,通道B同步调制信号(同步后可关闭通道B,但信号必需注入),通道A查看调幅信号

随意搭个电路,没细调,截图仅供参考

网友:
广播信号的包络不固定,波形是随机的,示波器每一次采样都不同,结果显示异常

想观察包络信号要保证波形是固定的,示波器每一次采样都相同,这样才能显示稳定包络

可以用信号发生器发射强信号或直接注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看来,玩收音机的示波器,还是模拟的好。这个数字示波器一夹上地线就有干扰,再接上信号线收音机多个频率都有很强的干扰声音,还有它的风扇噪音简直是巨大!

网友:
时间要按调制信号设置,
比如每格1mS
如果选自动,
当信号强时会调整到载波的周期,
这时只能看到不稳定的载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AUTO功能,是充分让信号的周期和幅度展开到适合观察的程度,而包络是远低于载波频率的调制信号,则 ...

选深度存储,单次触发,时基mS左右即可,你把数字示波器潜力发挥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看来,玩收音机的示波器,还是模拟的好。这个数字示波器一夹上地线就有干扰,再接上信号 ...

你忘了它是可存储示波器了

楼主:
按4楼、10楼坛友方法,探头接在BG4基极,选深度存储,普通触发,时基10VS出来动态的图形了。如果选单次触发就就Stop了,时基大于mS啥也看不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4楼、10楼坛友方法,探头接在BG4基极,选深度存储,普通触发,时基10VS出来动态的图形了。如果选单次触发 ...

数字示波器优势还是没有发挥出,单次是最好的,上升沿触发显示乱,还有你的信号强不强,最好是检波那儿测,465KHz可以有mV级输出,示波器灵敏度也就在此了,再前端太微弱显示不出来,音频不是周期波,一定要单次触发,要么按暂停,看一段不规律的波,别指望看纯1KHz的调制波,除非用信号发生器。100Mb深度存储,录制(单次或暂停)出的波不仅能看调制波,而且暂停后改变时基能看高频波,两个一个都漏不了,别听他们胡说模拟的好,只不过现在数字示波器档次太低而已:
1,屏幕分辨率低,什么横向320点,640点,那些看起来都很粗糙,手机屏幕都2k或4K了,比比示波器屏幕比手机屏幕大,分辨率却小很多,颜色数也少很多,能显示什么。
2,垂直灵敏度低啊,最小50mV/DIV,开带宽抑制也就20mV,收音机接收的信号都在uV啊!肯定显示不出来。
3,采样率太低,一个正弦波只用几个点描述,那只不过参考一下而已,比如1G采样,200M的信号理想状态只有5个点,可以想象一下。
4,存储深度低,为了占市场赚钱,什么512字,1024,和它的nS/Div结合纯粹的是玩具
5,定位价格高(这是关键),打着数字示波器旗号,一个20M带宽的就上千元,如果屏幕大一点,带宽高一点,存储深度大一点就上万了,纯粹吸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优势还是没有发挥出,单次是最好的,上升沿触发显示乱,还有你的信号强不强,最好是检波那儿测 ...

20年前的500M-5Gsa/s泰克示波器要几十万,现在还是国内很多厂得主力工具,带宽高一点,存储深一点那都是科技与狠活啊,吸金靠的是实力。现在很多实验室的示波器还得大几十万,研发时有飞一般的感觉。

楼主:
请问楼上两位高手:国产立式20M双踪示波器体积比较小有好的吗?就是玩中波不玩短波和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