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F47的ADJ档

楼主(2023-01-18):
小白求助,新买的MF47表上和hfe在一起的ADJ档是调hfe的刻度吗,是调到hfe刻度的最大刻度吗(1000)因为网上说的是300,所以来求问坛友们,迫于设备原因暂时无图

网友A:
我的天宇MF47上也有ADJ档,
但说明书中没有任何说明,
ADJ看上去可能是调整的意思,
是不是调零用的?

网友B:
ADJ档是辅助档,在HFE 测放大倍数时调零用的,和电阻档短接表笔调零一个道理。

网友:
以说明书为准。
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补一下万用表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J档是辅助档,在HFE 测放大倍数时调零用的,和电阻档短接表笔调零一个道理。

好的谢谢老师,那么我是要调到1000hef吗

楼主:
这个表的指针用ADJ档只能调到hfe刻度线的箭头前,还是说调零要调到这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那么我是要调到1000hef吗

震宇的这个万用表,还要参考一下具体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宇的这个万用表,还要参考一下具体的说明书。

说明书写的表和我手上的表甚至不是一个表。。。而且说明书非常简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宇MF47上也有ADJ档,
但说明书中没有任何说明,
ADJ看上去可能是调整的意思,

是的,我的说明书上也没有关于ADJ档的说明

楼主:
好的原因找到了,这块47是把改版的刻度放到了标准的47电路上面,看来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不看不知道,这个档还真没有留意过

网友:
一般2000年以前生产的MF47表大多数的说明书上都有ADJ档的介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一下万用表的图

你说的也是这个表ADJ“调零”是以什么位置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也是这个表ADJ“调零”是以什么位置为准?

如果是MF47的话,把指针调到300hfe,是MF47A或者其改型的话,应该是在10倍欧姆档进行欧姆调零
我这块劣货刻度和档位不一样,它的档位是标准的MF47,但是刻度是改型,所以放大倍数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