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B上位机控制RDA5807FP

楼主(2023-01-18):
假期在家,在这个论坛上学到很多东西,看RDA5807比较简单,然后折腾了一套系统,当自己假期的玩具

主要是为了彻底弄清楚RDA5807的各项功能,同时也能学习到很多无线电方面的知识,所以做了如下这套:

框架说明:
用单片机作为电脑和RDA5807的通信协议转换,
这样在电脑上就可以方面的用串口调试软件来设置RDA5807的各个寄存器
也可以在电脑端开发一个控制界面(上位机),我用VB简单写了个程序,可实现操作RDA5807各项功能

VB上位机,,操作功能还在完善中。。。
VB的麻烦是程序运行需要在系统内有VB运行库,本来想用delphi写,但很久没弄了,就还是VB吧

不用VB上位机,也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直接操作RDA5807的寄存器,从而可以方便的测试

这是最简电路图,输出可不用功放,完美驱动32Ω耳机

附件附上单片机固件及电路图等等内容,欢迎大家交流

补充内容 (2023-3-13 15:55):
20230313:搞定RDA5807 I2S输出到PCM5102,音质美妙!!!

122.81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44

llionw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分享单片机C程序,我改改用!

附件是我的源码

基本是官方例程,可以看官方文件

6.59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50

楼主(2023-03-13):
20230313:搞定RDA5807 I2S输出到PCM5102,音质美妙!!!

楼主(2023-01-19):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VB.NET还是VB6。要是VB6,楼主在什么环境下开发的?

vb6,windows7

网友:
膜拜大佬 这是开发啊

楼主:
不是任务,边玩边学

网友C:
直接用MCU控制岂不更好?想显示就增加一个小的LCD或OLED屏幕即可。

这样还得拖着一条串口线,想听收音机还得开电脑,不嫌麻烦?

网友:
我用MCU直接控制RDA5807,也做了一块板,目前是用直接写入频道号(频率)的方法选台,因为FM均为本地台,各频率都清楚,所以直接做了一个频率数组,通过两个加/减按钮控制换台。

下一步我也打算写个自动搜台的程序,毕竟过春节回老家FM频率就不同了,需要现搜索才能用。

请问你的自动搜台功能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任务,边玩边学

楼主你好,能否分享单片机C程序,我改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MCU控制岂不更好?想显示就增加一个小的LCD或OLED屏幕即可。

这样还得拖着一条串口线,想听收音机 ...

这个弄完弄TEF6686,还是终端方便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VB.NET还是VB6。要是VB6,楼主在什么环境下开发的?

网友(2023-02-28):
功力深厚,
正在学习收音机寄存器

网友D:
vb6.0是不是win10就不行了.
我安装了很多次都不行。
安装中途假死。只能强制退出。
现在是对话框放上个编辑框,一运行就出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b6.0是不是win10就不行了.
我安装了很多次都不行。
安装中途假死。只能强制退出。

有 Win10 下 VB6 安装教程,我看了下主要是 1、搜索已安装组件部分看起来像假死,要等(很长时间);2、不能安装数据库组件,真的会死等等,其它问题后续都可以陆续解决;也有人做好迷你 VB6 可以在 Win10 下直接安装,当然它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就不好好说了,你可以两个方法都试试。

由于显示器放大率问题我就不测试了(再说我的系统也不是 Win10 很久了),而且我也转向 VB.net 快二十年啦 VB.net 刚出来的时候确实“很不 Basic”,不过微软也很快认识到这个错误,从 VB2005 开始它变得“很 Basic”了,原来的 VB 用户可以轻易上手,我也建议你以及楼主尽快转向 VB.net 这边。

btw. 但如果你们需要使用老的数据库组件的话就没办法了

楼主:
VB很有用的,以前用VB写过通信程序、雅马哈机器人控制,W25烧录,现在没软件开发需求,我就暂时不更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 Win10 下 VB6 安装教程,我看了下主要是 1、搜索已安装组件部分看起来像假死,要等(很长时间);2、 ...

谢谢指导。我就是弄office的vba,这玩意很有用。所以又想起来原来的vb6.0.
结果装上空窗体运行没事,拉个编辑框上去,一运行就出错,退出
原来学c++的时候,安装过。.net。太大了,就卸载了,好多年没安装过了。

网友:
一个拆机2元钱的51单片机就能搞定的事为啥要用电脑输出控制,楼主电脑开着

对收音机没有干扰?我也写收音机程序,就是小小的12864液晶屏驱动写的不细致都会

对收音机有巨大干扰,更别提一台电脑在收音机旁边,液晶显示器,硬盘,显卡

开关电源等等甚至鼠标电脑每一个配件对收音机影响足可以让法拉利秒变拖拉机

网友F:
补充一下,看到楼主有单片机控制收音板,我对电脑是不懂的,我只知道电脑对收音机

是个巨大干扰源,同时单片机也有干扰,但单片机可以用程序优化和避让频率来避免干扰

5807的寄存器时序对于10兆速度51单片机都嫌快,您的单片机周期高达30兆

已经足以影响FM频段,我用过12c5a系列单片机就是干扰比较大影响弱台接受才回到

低速51,玩数控收音机选择时序速度其实很重要,不是能选台能出声就够了,还要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看到楼主有单片机控制收音板,我对电脑是不懂的,我只知道电脑对收音机

是个巨大干扰源,同时单片 ...

刚试了几种方法测试单片机是否对收音有干扰:
(1)将单片机主频降到6MHz,测试好像没区别;
(2)将单片机启动设置好电台后,关闭LCD,单片机设置为掉电模式(时钟停止),好像也没区别

我还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再想想后面怎么测试和怎么避免干扰

我现在还是音质党,在想尽办法提高接收和出来的音质,
那天看到有个帖子说收音芯片里面的DAC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就用I2S接出来接DAC芯片试试,效果还是好一点

至于单片机干扰,我想应该会如你所说的,在搜台时应该会有影响,等我弄完声音,测搜台的时候一定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G(2025-02-19):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我就是弄office的vba,这玩意很有用。所以又想起来原来的vb6.0.
结果装上空窗体运行没事 ...

VB6原版在Win7及以上系统里面安装的确容易出问题。
但是,VB6有大佬改的精简安装版的,附带了好多有用的库,在Win7到Win11上都能正常安装使用。

VB6更改版安装包,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sn.lanzouw.com/b0j0b42yb
密码:ce4u

网友:
引用 网友G:
VB6原版在Win7及以上系统里面安装的确容易出问题。
但是,VB6有大佬改的精简安装版的,附带了好多有用的 ...

非常感谢,我安装2019这个就行吧

网友:
楼主您好,能否分享上位机程序源码,学习测试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