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频谱分析,A加权,C加权,你们习惯用哪种?

楼主(2023-01-18):
如题。。。。。。。。

网友:
以前看知乎有不少文章解释,也不是太统一

A加权是模拟人耳对40方纯音的响应;B加权模拟的是人耳对70方纯音的响应;C加权模拟的是100方纯音的响应;D加权主要用于飞机噪声的评价。一般规定24~55方的噪声测量选择A加权;55~85方的噪声测量选用B加权;对85方以上的噪声测量选用C加权。

总的来说,使用频率计权的基本原则就是,当进行音频测量以及不需要考虑人耳听感的声学测量时,使用 Z 计权。100 dB 以下的声学测量适用 A 计权,超出 100 dB 时适用 C 计权。

网友A:
我喜欢不计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不计权。

我之前也不计权,现在用的A,据说显示跟耳朵听到的最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