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NSX999 CD问题

楼主(2023-01-18):
机器换了210A光头,读碟速度很快,但放碟跳音严重,原来机器CD控制板上的3个点位器TB TG FB被调乱了。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调试?

网友(2023-03-17):
不能胡调,要知道几可调电阻的意义。TRACKING GAIN  寻迹增益        TRACKING BALANCE  循迹平衡   FOCUS GAIN 聚焦增益    FOCUS BIAS  聚焦偏移  根据碟机反应作相应调整

网友A(2023-01-18):
可能是CD机循迹增益偏高,把track gain调低些试试

网友B:
使用示波器观看RF信号,调整这几个电位器使波形清晰 幅度合适 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示波器观看RF信号,调整这几个电位器使波形清晰 幅度合适 不失真!

请问淘宝100元左右到示波器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D机循迹增益偏高,把track gain调低些试试

请问反时针方向是调小吗?

网友:
用记号笔先记住原位,逆时针调一个小角度,一步一步来,边观察边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淘宝100元左右到示波器器可以?

示波器有 电压0.5V   扫描1us  即可  调整到RF信号最大  最清晰即可

RF信号

RF信号

也可以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先做好记号,然后左右旋转板子上TG TB电位器试试!

读碟正常尽量不要调整FB电位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采用210光头的建武DP-49主板,4个可变没有调过......

网友:
这里有修CD机师傅吗,我的索尼338ESD(151A光头)彻底不读碟了。想寄修。

网友:
CD机一旦调乱 没有专用设备情况 很难恢复最佳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示波器观看RF信号,调整这几个电位器使波形清晰 幅度合适 不失真!

用示波器电脑软件能观看RF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电脑软件能观看RF信号吗?

可以按照给出的参数测试一下 ,示波器 电压0.5V   扫描1us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有 电压0.5V   扫描1us  即可  调整到RF信号最大  最清晰即可

买了台20M示波器计划调试了,测试RF信号好像需要插入指定内容的CD光盘播放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台20M示波器计划调试了,测试RF信号好像需要插入指定内容的CD光盘播放才可以?

可以读碟的任何光盘即可!没有要求的

网友:
跳碟有时是主轴电机引起的,可以用酒精清洗一下主轴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读碟的任何光盘即可!没有要求的

谢谢,调好了,读碟正常了。您知道建伍M5540 CD 播放机的RF测量点吗?或者如何判断RF点在哪个芯片脚位。电路板上有个VREF桩,一共只有2个电位器。但没找到RF标注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调好了,读碟正常了。您知道建伍M5540 CD 播放机的RF测量点吗?或者如何判断RF点在哪个芯片脚位。 ...

客气了!

抱歉  没有这个机型  无法回答你!

另外你可以找一下RF信号处理芯片的PDF看看,也可以回帖芯片型号!

机器需要读碟才能测出这个信号的!仔细找一下  有你看到的标注 也应该有RF信号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

抱歉  没有这个机型  无法回答你!

感谢,建伍M5540在一个点位器中点可以检测到信号,就试着调试,读碟效果OK了。照晒图给需要到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建伍M5540在一个点位器中点可以检测到信号,就试着调试,读碟效果OK了。照晒图给需要到朋友。

这个示波器显示的波形看着严重散焦呢?是调整问题还是示波管老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示波器显示的波形看着严重散焦呢?是调整问题还是示波管老化呢?

示波器聚焦没问题,不过实际效果比照片好点,但线条确实有模糊。好像和示波器调节电平旋钮接触不好有关。没玩过这东西,才接慢慢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示波器显示的波形看着严重散焦呢?是调整问题还是示波管老化呢?

应该是聚焦问题,示波管老化会亮度不够

网友D(2023-02-27):
话说调这个我曾调到抓狂,一张碟调半天感觉差不多了反复测试没问题后换张碟试可能问题就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调这个我曾调到抓狂,一张碟调半天感觉差不多了反复测试没问题后换张碟试可能问题就又出来了

别的机器我也碰过,排除灰尘应该是透镜位置和光路不垂直了。

网友:
爱华的组合音响 最好把散热片上面的CD部分 电机驱动管 换到别的地方 否则过热烧毁导致CD机损坏的设计通病很麻烦    这个问题遇到过10多起了 爱华990  999 360基本修个遍

网友:
楼上的老师们都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机器我也碰过,排除灰尘应该是透镜位置和光路不垂直了。

应该是我用的不是原版碟都是刻录碟的原因,有的刻的好些有的刻的可能不怎么好,从多张碟的测试得出来的结果,而且我用的不是好碟片刻的都是一两元钱一张的,刻录机两三台都用也不知道哪个碟是哪个机刻的了,下回刻碟时做个记录看看是不是跟刻录机有关系,不好的不是整张碟不好,就其中一两首比较难,如果用那一两首调整出的cd机,换别的可能选曲会更慢,如果用别的调整好后放那一两首时就会出现不读或卡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