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电压值?

楼主(2023-01-18):
各位老师,请问如何得知电容的电压值是否有虚标?

因近期看了某些电容,电容值和电压值标的都一样,可是个头有差别。

电容值可量,但如何可测它的电压值呢?

网友A:
测完耐压的电容就报废了

网友:
电容耐压不能测,用大一点的就是了。

网友:
用合适的小电流,DCV慢慢加大到电流开始增大了,不就可以大致估测耐压了。

或有高压兆欧表
我用的是1000V 450微安的,2000兆欧
直接加电解二端再接个万用表看耐压,偷懒使用(不想特意做个)维修估测高压电解可以。(大容量要有耐心等电压慢慢爬升)
就是测16V的电解也不会损坏

其实品牌电容一般不用测
去年修个电脑电源,买的400V电解,为了贪便宜,是没品牌的,到手测了耐压,到也没虚标,用到现在也没冒顶

这个土法,维修估测可以
单位还是买个专用仪吧

网友:
买个耐压仪即可

楼主:
可否单从外观上估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单从外观上估算呢?

那肯定不靠谱。

网友:
很简单的事,高压二极管整流用一个1M的电阻和电容串联,调压器缓慢升压,电容上的电压缓慢上升,啥时候感觉电压停止不再上升了,此时的最大电压就是电容的最大耐压值。

网友:
耐压标多少就是多少,测量一不小心就废了。我都是在标志耐压的三分之二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完耐压的电容就报废了

对于容量稍大点的电容,确实如此!你就是串再大的电阻,过压后也会永久性击穿!因为其本身储存的能量,击穿放电后足以使绝缘薄膜损毁。

网友:
补充一下,有接近耐压值时,缓慢漏电,不是硬击穿电解电容例外。但是对质量好的电解电容,也是一种损害。

网友:
有电容耐压仪的,买买买

网友:
如果打算进行破坏性实验,那就抽测吧,测过的最好不要再用。

网友:
赞同楼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