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23-01-19):
台式机,Win7,水星免驱无线网卡,装好驱程,每次点WIFI,键入网络安全密钥确定后,转几下,弹出Windows无法连接到该WiFi。再点连接,又是弹出输入密钥,后面也是一样无法上网。
电脑用旧款同牌子的没问题,网卡用在其它同配置电脑上也没问题。现在就是不行,搞得到烦了,各位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23-1-21 00:12):
原因找到了,在18#19#

网友A:
windows系统的问题,系统有防火墙在阻止连接,在么换系统,要么能找到并关闭防火墙

网友B:
路由器里绑定了旧网卡的mac地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系统的问题,系统有防火墙在阻止连接,在么换系统,要么能找到并关闭防火墙

我两台电脑升级,同样的主板套件前段时间同时买的,系统是我在一台装好纯正版再复到另一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台先装了),按理是完全一样的,现在也是同样网卡,另一台两个网卡都可以用,也说明网卡没问题。而这台用旧那个网卡又可以上网,也说明系统及防火墙方面没问题。但就对这一个网卡不用使用。驱动方面,也为了彻底清理其它无线网卡驱动,重装了系统,但还是不行。搞了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想扔了。

网友C:
是不是那种usb无线网卡?还是pcie的?如果是usb的,建议还是扔了吧,又慢又多故障,根本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里绑定了旧网卡的mac地址了吧

电脑是装给小孩用的家里用的,自己的宽带路由器,里面也没绑定任何手机电脑的mac地址。而这个网卡放到另一台系统配置一样的电脑在同样的wifi能正常上网,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种usb无线网卡?还是pcie的?如果是usb的,建议还是扔了吧,又慢又多故障,根本不能用的。

是usb无线自带驱动那种,装给小孩用之前网课用的,方便能用就算了,电脑,网卡都一样的,偏这台电脑就不能用这种网卡,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隐藏字符的勾去掉,看一下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字符的勾去掉,看一下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

那是我拍照时点隐藏的,是我装的自家用的wifi,每次输入都是看到不会错了。但现在就是每次输入点连接,显示无法连接之后,再点连接,又弹出输入密码,输了N次,烦了。

网友D:
我的办法是,费了好大的劲折腾不好,就买台新的台式电脑主机!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个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旧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拆下来,插到台式机上,接上天线,效果杠杠的,免得USB网卡各种不稳定。咸鱼上这玩意儿 ...

请问台式机上有插笔记本无线网卡的插座吗?还是要用转换插座插到PCI插槽上呢?层主有这方面的实践吗?分享一下,我也有好几张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网卡。

网友:
这个网卡适应面窄 能在哪个机子上用 就上机使用上 不必太认真

网友:
我用Win7,PCI插口插无线网卡。

网友F:
台机用网线不好吗?干嘛要用无线呢?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多回复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

网友G:
换USB口试试,最好插到主板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USB口试试,最好插到主板后面试试

就是这个原因,刚才搞定了。
面板三个,没一个行的,后面四个,两个3.0,两个2.0,只有一个2.0的可以。
之前都基本试过,可能就差那一个没试。旧的网卡都可以,没想到同牌子的,还会认USB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办法是,费了好大的劲折腾不好,就买台新的台式电脑主机!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主板套件就是新买的,虽然是二手的,技嘉主板,i7 3770,装win7,还算适合小孩上网课用,之前的网卡慢了,换这个带天线的快点,谁知道这种小事情也被搞得昏头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机用网线不好吗?干嘛要用无线呢?

乡下楼房,装修时没预装网线入墙,现在各层各房,就不不想再用网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原因,刚才搞定了。
面板三个,没一个行的,后面四个,两个3.0,两个2.0,只有一个2.0的可以。
...

前面板usb口存在供电不足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乡下楼房,装修时没预装网线入墙,现在各层各房,就不不想再用网线了

我也有用过,不怎么好用!买到质量差的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两台电脑升级,同样的主板套件前段时间同时买的,系统是我在一台装好纯正版再复到另一台(现在也不知道 ...

windows没那么笨,能识别更换硬件,即使同型号的,但是每个硬件有自己的序列号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dows没那么笨,能识别更换硬件,即使同型号的,但是每个硬件有自己的序列号什么的

网卡在另一台电脑可用,就不是网络阻碍了。就是想不到是USB口问题,装机时U盘,移动硬盘也接过,没问题,偏偏那个网卡装了驱动也无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用过,不怎么好用!买到质量差的没多久就坏了!

这次网卡是升级,但用来桥接的路由器就真的买了很多,一不顺又换,钱用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板usb口存在供电不足现象,

想不到百G的U盘,几T的移动硬盘可用,之前的网卡也可用,就这网卡,一插入,装驱动,成功,连接,就是无法连接,真难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卡在另一台电脑可用,就不是网络阻碍了。就是想不到是USB口问题,装机时U盘,移动硬盘也接过,没问题, ...

netsh wincock reset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