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字温度计

楼主(2023-01-19):
自制数字温度计
95年制作完成,运行28年。标教时记不清电位器对应关系,调乱了。图纸也找不到了。再次绘制图纸。

网友:
厉害了,温度传感器竟然是3DG6。
很佩服模电好的老师!

网友:
佩服
关键是线性和运放F007的温漂

网友:
一下子让我也回想到,当年用钢锯条刻画线路板的时光!

网友:
《电子技术》曾有介绍二极管做的温度计,电路差不多,电源部份简单。点。

网友:
当时的条件真不容易,厉害!

楼主:
统一回复
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想到还基本可以。所以电路和工艺比较草率,只是基于想知道结果。调试的温度源是冰水混合物和腋下温度计。线性和误差可以达到一个摄氏度以内。基本上和酒精寒暑表接近。速度相应很快,一股微风吹来都能引起反应。

网友:
IC6的同相或反相输入端是不是应该加偏置电压。从原理图看探头的电流基本为零。

楼主:
这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