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原味“王老吉”牌纯胆单端功放。清新醒神,滋润清凉。

楼主(2023-01-20):
前言: 铁盒子,铁盒子作为一种“凸显尊贵气息”的包装材料之一,广受青睐。不过,这倒不是它们的主要用途,装,收纳东西才是它们大显身手的地方。想必很多人都会用王老吉润喉糖,渔夫之宝这些小小的铁盒子装些硬币,首饰,螺丝等等。10年前,我刚接触胆机,某一天,翻找螺丝的时候,我把一个变压器顺手搭在了王老吉的铁盒子上。就在这一瞬间,灵机一动,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铁盒子做个胆机什么的?毕竟是个坚固的玩意。可惜,当时技术不行,也没有啥多余的时间,忙于找工作的我,早忘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直到10年之后,我路过超市,看见货架上的王老吉铁盒子,那是如此的精美,精巧。。。。。。反正1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当场决定买两盒回去,然后实现10年前未曾实现的梦想。。

设计: 王老吉盒子很小,在这里实现胆机梦确实有点难,至少,我没见过那么小的胆机,哪怕是胆耳放。所以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开始设计。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从变压器先着手,然后是选管,电路方案,外围器件。还顺手给自己设了个目标:不能使用一个晶体管!

  • 变压器:变压器需要两种,从电源变压器开始,设变压器最多只能占用平面面积的一半,那么最大规格只能到EI57.因为之前有过做6n2推6n1的功放经验,可以得出变压器最大功率只要20w即可。最后因为觉得上EI57变压器可能留出来的空间太局促,所以决定使用EI48的。EI48可定制最大功率是15w。电源变压器选好了之后,开始考虑输出变压器。个人偏向于现成的变压器,实在万不得已才自己做。输出变压器最大可选ei30的,毕竟角度过于刁钻,市面上完全找不到这么小的输出变压器。只能放开了找,最终找到了一个1300:8的E14变压器,用在IP电话机上的,还好是音频变压器。担心功率不够最终决定使用变压器并联或者串联方式作为输出变压器使用。
  • 电路方案,供电必然胆整流然后走RC滤波,放大部分是常规的二级放大,考虑到输出变压器阻抗小,匝数比也小。最终决定使用阴极输出的方式。
  • 管子:整流管基本没啥想法,能用的似乎就只有6z4了。初级管希望进一步压缩体积,所以优先考虑微型管。正好手里有只6N16B。我对这管子印象特别好,声音纤细,清晰。后级考虑过6N1,12AU7,6N6,6P25B等等,最终选择6N11,理由3个,一个是阳极电压跟6N16B接近,二是内阻够小,三是灯丝电流很低,这个也很重要,毕竟6Z4占了功耗大头。
  • 外围器件:电阻只能选1/4w了。电容尽可能往小了选,这时候构思RC电流,最终决定使用100R+44uF二级RC模式。然后是电位器,耳机接口,开关,电源插座,这些,一个都不能少。反正尽量选最小的买就是。
  • 布局:电源变压器和电子管肯定只能布置在盒子上方,考虑到盒子内部空间一定很局促,所以最终决定把大部分电容电阻都布置在盒子上方,当然,前提是不能不能比盒子宽,不能比变压器高。

电路图: 电路图倒是很简单。但是,因为后级是阴极输出,属于只出力的那种所以全部压力都压在6n16b身上,但是要获得更好的μ值和更高的增益又得拿电流去喂,实在左右为难。考虑到输出阻抗太小,我甚至连供电电压都往低了取。好在有软件可以仿真,最终得出电路图如下所示。信号经6N16B进行电压放大然后送给6N11做电流放大,然后输出。因为增益很小,我连反馈都给省了。最终成品我把6N11的阴极电阻改成了200Ω(怕电流太大把电源变压器给烧了。)设计输出功率(高达)0.3w。另外,买材料的时候被淘宝和快递坑了差不多半个月,为了赶在年前完成,电路图根本没时间验证。

电路图

电路图

制作:打开CAD,把。。。。。。10分钟之后关掉。算了元器件往上一摆,摆好了直接干上去就完事了。纯手搓!

找块万能版,放盒子上笔画一下,然后成型,再把能焊的电容电阻啥的都焊上去,剩下的再说。

剩下的阴极电容电阻啥的放不下了就往盖子里面塞,然后再用“谢谢惠顾”把线理一下。

上半部分做好后的样子

盒子内部放输出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最终选择2串2并的接法。盒子前部和后部开孔塞电位器,3.5MM接口,开关电源插座,输出端子。反正做工就是各种粗犷。

盖上盖子,开机调试,一次出声。顺带给它找个胶钉安在底部。

最后找两根铜管搭在上面以免误触电路板。最终成品就完成了。整机体积:95*60*70大约0.4L.一手抓住。

背部的样子

展示

总结:因为被淘宝坑了半个月所以啥的都没有验证就上机了,制作的时候甚至尺子都没用,就直接干。还好,眼神还行误差不大,不过就是稍微粗犷了些。至于声音,虽然设计是0.3w但是实际感受大概不到0.2w,反正就是音量上不去。而且这个变压器实在难以形容,总之很不行(也不排除电路本身设计就有问题)。好在6n16b那个细腻清脆的声线保留着,总不至于听个响。可能是变压器匝数太少啥的,低音很糊。等年后吧,年后快递恢复了买材料回来自己绕变压器,然后改成常规的阳极输出。来得及的话我再做一个更新下。因为被淘宝坑的缘故大部分材料我都买了双份。
总之一个心愿总算是实现了。

补充内容 (2023-1-21 21:19):
备注:电路图是完整的电路图(一个声道),RL是输出变压器。

补充内容 (2023-2-11 13:43):
补充:小胆机更换了输出变压器,更新了变压器绕制过程,在16楼,#16.

楼主:
BV1zK411k7Bx 视频展示。

网友:
管脚直接焊接管子炸裂风险不小

网友:
胆管搭棚叠罗汉,做的好,省空间。

网友A:
电路图中的输出变压器哪里去了?

网友:
楼主威武,直接焊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的输出变压器哪里去了?

电路图里的RL是输出变压器。仿真直接用电阻代替的。

网友:
感谢E2A499816DD489矿友的作品参赛!

网友:
如果自己绕输出变压器,希望楼主能提供详细变压器参数绕法 !

网友:
这妥妥的蒸汽朋克的感觉,我喜欢!

网友:
有创意,非常好!我喜欢!

天天听功放,清新醒神,滋润清凉,一辈子不糊涂!

网友:
有炸药包的感觉

网友B:
6N11有2W的板耗,不知道楼主最后一级用阴出是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1有2W的板耗,不知道楼主最后一级用阴出是什么考虑?

标称是1.5w所以我按1.5w设计的,仿真结果就是1.5w屏耗下输出0.3w功率。输出变压器阻抗太小,实际阻抗可能更小,所以我直接就上了阴极输出,另一个是想省下反馈。结果论来说感觉确实不大行,但是因为材料到得太晚也没啥时间去修正和验证。当时想的是尽快憋出来,毕竟也不知道年后到底有没有时间。现在年后了,是时候计划怎么改了。

楼主:
补充:变压器制作:

因为年前赶着做出来,结果发现音量上去不去,初步排查是输出变压器问题,那个现成的变压器电感量只有240mH,估计就是这个问题。老实说,绕变压器,,,,我不懂。不过还好,有个大哥做了个一键工具,(印象里是10年前在论坛里下的的)再结合百度一下,大致明白了个大概。

变压器规格:EI28 8*11。这里解释下:重要参数是输入和输出阻抗,和舌宽叠厚这4个。其他输入参数可以根据需求调整,主要影响输出参数里的线径和验证Bmax。Bmax只要低于10000都是可以接受的。我直接就凑了个整。比默认参数小的变压器线径基本可以不用参考。(塞不下)

变压器数据一键生成

变压器数据一键生成

然后就是怎么绕变压器了,开始是想直接买手摇绕线器,结果发现绕线轴直径1cm,我这骨架才0.8cm不匹配。只好:要做变压器,先做绕线机,自己临时手搓凑个绕线机了。如下图。下面是一个棒子挂着线圈,上面一个计数器和手电钻连在一起。手电钻转动绕线,计数器计数。绕制方式计划是三夹二,后来怕砸数太多塞不进所以变成了1000砸初级-120砸次级-2000砸初级-110砸次级。初级用0.1mm的线径,次级用0.2的线径。

简陋版绕线机。

简陋版绕线机。

绕完之后,给挂上矽钢片。

变压器绕好了。可惜,我除了万用表之外,没有任何测试仪器。所以只测了直流电阻:378.7Ω+7.6Ω 377.9+7.5Ω 一致性可能还。。。。。。。可以吧。

讲道理,这EI28的变压器还是大了,只好把盖子底下全部线拆下了重新布线。折腾到凌晨3点总算走好线了。

盖好盖子之后外观跟之前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声音总结:

开始考虑到各种问题,碍于时间关系,最后决定只改变压器其他都不动。而这这个变压器可谓真的是整个胆机的灵魂!改完之后音量起来,声音也亮起来了(虽然动态不行),输出音量甚至不输入5w的D类功放,低音也变得澎湃有力。可以说,虽然是粗狂至极点的DIY作品(甚至变压器绕制都是巴基斯坦土法炮制。),但是有了这个变压器,这个“王老吉”才真正变得有味道了!至此,DIY才是真正结束完成时。

网友:
艺高人胆大,哈哈

网友(2023-03-14):
胶带在你手里发挥到极致,一言不合就上胶带!

网友:
很不错,给人一种超脱清新的小感觉,壳子虽小,材料俱全!这个小东西看着就让人想把玩一下

网友C:
     创意 无可厚非,但手边真没有比这大点的盒子吗?如果是搭棚,搭接,完全可以不用盒子,直接搭在变压器的引脚上更有创意,小体积胆机可以有,且小美,但这个是在看不出美感。一家之言,不附云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 无可厚非,但手边真没有比这大点的盒子吗?如果是搭棚,搭接,完全可以不用盒子,直接搭在变压 ...

额。。。。创意?那是啥,从来没想过。铁盒子?文章不说了,“我把变压器搭在了王老吉的壳子上。”那年我要是把变压器搭在益母贡糖的壳子上现在这个作品就是益母贡糖味道的,了。好不好看?我不知道,书桌就那么半平地,反正我爱死这小玩意了。

网友(2024-08-02):
小音箱不错,效率高,挺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