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238 AM中周如何绕?

楼主(2023-01-20):
CXA1238 AM中周按照其技术参数如下:

而《无线电》1989年5期介绍如下:

上面两种数据关键是2-3及4-6圈数相差较大,圈数比也相差大。那么到底按照哪一种绕法较好呢?

网友:
配的谐振电容不同,一个180P,一个200P,另外磁芯规格不同,所以需要的电感量也不同,绕的匝数自然不同。

《无线电》的数据采用国产TTF-2中周改绕,材料好找,建议采用这个数据。

PDF文档里用的小日本MITSUMI或者TOKO的磁芯和骨架,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上图是455K,是原始的CXA1238S按455K生产的参数。
下图是465K,《无线电》1989年5期介绍是国内按465K仿制的参数。
有这点差异。

网友(2023-06-29):
收藏备用,手里有两个CXA1238,有空做机子玩玩。

网友:
A1238的中周和震荡线圈参数,和烂大街的A1191 、 A 1019S的中周震荡线圈参数一样甚至磁棒线圈数据都可以通用。但是前提条件是可变电容必须用同一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