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森显像管无会聚磁环

楼主(2023-01-20):
湯姆森显像管无会聚磁环

网友:
自会聚显像管

网友:
后期飞利浦的也没有

网友A:
咋还修CRT?我正愁怎么处理我那台电视,卖不值钱,拆?又增一堆破烂,拆了我那29的显像管怎么办?扔哪里也不合适。一个人还搬不动。正想砸了它,还怕污染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还修CRT?我正愁怎么处理我那台电视,卖不值钱,拆?又增一堆破烂,拆了我那29的显像管怎么办?扔哪里也 ...

显像管里面有重金属,不能乱扔啊。

楼主:
欧洲彩管无会聚磁环,彩管没地方放搬家给收拉圾人拉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还修CRT?我正愁怎么处理我那台电视,卖不值钱,拆?又增一堆破烂,拆了我那29的显像管怎么办?扔哪里也 ...

CRT还可卖几十块,据说液晶的更贱。

网友:
黄色胶带缠绕的就是会聚磁环,它是一条磁性塑胶。技术进步了,一次安装后就不需要调了。上海永新彩管也用的这项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还修CRT?我正愁怎么处理我那台电视,卖不值钱,拆?又增一堆破烂,拆了我那29的显像管怎么办?扔哪里也 ...

留着做古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后期的彩管制造工艺得以改善,不需要以前那种复杂的汇聚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