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内磁张丝式指针表头

楼主(2023-01-22):
      今年北京的冬天没有下过雪,供暖后房间里更加干燥。在给锂电池充电测量时,使用MF30型万用表检测,塑料表盖的MF30表静电感应非常厉害,表针被干扰得不能正常指示!即使用洗衣服的抗静电液擦涂表盖,也只能一两天管用。

      想起十几年钱买的一台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制造的多档电压表,它只有测电压功能,胶木外壳、玻璃表面,不会有静电的干扰。放在这里连续监测锂电池充电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它没有标牌,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外形如下图所示:

      它十分的厚重、瓷实,要比MF10还重!当时买来时表的指针前端断了一节,表针失去平衡乱晃。想着是拆零件的,买回后就一直扔在一边没有动过。现在翻出来打开一看,它里面的电阻全都是陶瓷骨架的线绕精密电阻,波段开关也是不惜工本,非常的结实可靠,连接线是很粗的单芯铜线!胶木外壳也是非常厚实,这样的不惜工本在当时已经都MC的仪表生产中是很少见的,从内部一看就是个内磁表头:

进一步拆解表头才发现它还是个张丝式的内磁表芯!

表头动圈两端的张丝是焊接在两端的弹性弓上的,在之前维修内磁表的这个帖子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1041&extra=

      曾介绍过内磁表拆解后会退磁,且充磁麻烦。这次没有拆解拆解这个张丝表的动圈,在表头的内部没有找到断掉的一段原来的表针,只好用家里入户的光缆,劈开后取其中间的光纤,剪下一小段来代替原来的指针,这种光纤的弹性很好,直径0.25mm。用环氧胶点上一点点胶,把那一小段光纤粘上。

      粘好指针重新调校十字叉的平衡后,测量表头的极限灵敏度,竟然比标注的1mA还要高一点,可能是光纤的表针比原来的要轻一些?加了一个多圈的微调电位器并联在原表头上稍微校正一下,没有串联微调电位器来校正内阻,实测表的测试精度和线性都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这表如果拆解动圈,那复装回去将是很艰难的!它的弹性弓在拆开后怎样预紧?怎样进行动圈的上下对中?动圈轴向加多大的张丝拉力?还要考虑动圈直径方向的对中!

      在我们游丝动圈仪表中,动圈的直径方向是轴尖、轴承固定的,安装中不用调整就行。而张丝表的动圈,上、下、左、右都是活的!张丝拉多紧你还不知道!我想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盘游丝了。

      实际测试中发现,这表只能水平放置使用,精度很高。一旦垂直放置时就会有很大的偏差!表盘上的符号我只看懂0.5级精度和电磁式表头两项,其它两个不明白含义,是否有一个是提示要水平放置使用?请坛友指教。

哈哈,好厚重的0.5级电压表:

网友A:
这个C41的AV型表做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 千分之五   一个是 千分之二   在地摊看到一次千分之二的 有计量强检标记 外观可以 要价七十 当时没 ...

不必可惜,我这表也是破烂市场买的,15元。这种表不是收集、爱好者关注的神物,只有早期科研、计量单位用,不过数量也少,碰到就来一个拆开欣赏一下。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好的高精度电压表。欣赏!
照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41的AV型表做工怎么样?

上二是专做标准表的正规厂。

网友:
从精度和刻度看就比楼主的好。

网友:
真是一块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41的AV型表做工怎么样?

这个精度更高了!功能也多了。有6环弧线加斜线,可估算出更细分的数值!

网友B:
一个是 千分之五   一个是 千分之二   在地摊看到一次千分之二的 有计量强检标记 外观可以 要价七十 当时没下手 过后有些惋惜

网友:
技术不错,做事认真,帖子给观众带来震撼般的视觉享受!

网友:
楼主拍摄的图片非常清晰,得以细致的观察张丝表的内部结构。张丝大多使用扁平的金属丝,比圆形的可以提供更准确的扭力,sanwa高端系列用的是铂金丝。

网友:
五角星内标识2,代表仪表绝缘强度2kv

网友:
张丝表的张丝都是扁平的,旋转时全凭扁平张丝产生的那点可怜扭力产生阻尼,不至于让表针乱抖不止。

网友:
感谢楼主,照片拍的很清楚,终于弄懂了张丝的工作原理

网友(2025-01-08):
引用 网友A:
这个C41的AV型表做工怎么样?

这样的工艺太好了,精品

网友:
表头是多少毫安或微安的?

网友:
我叫他吊丝表头。

网友:
涨丝怎么样与动圈链接?

网友C:
大家新年快乐!
21楼的涨丝怎么样与动圈链接?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楼主答疑解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新年快乐!
21楼的涨丝怎么样与动圈链接?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楼主答疑解惑!感谢!

张丝表的动圈与游丝表基本一样,只是从抽尖处引出的是张丝而不是游丝表的轴尖,上下两根张丝就是引出的电极。

网友:
张丝表的动圈与游丝表基本一样,只是从抽尖处引出的是张丝而不是游丝表的轴尖,上下两根张丝就是引出的电极。
感谢您的讲解,手里有个20UA的张丝表头是上张丝从抽尖处断开的不清楚这表的结构,应该怎么样和张丝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