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来水管道发电机给水表电池充电是个好办法

楼主(2023-01-22):
智能水表的电池容量也有用完的时候,如果在水表处安装一个管道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的话则永远不用更换电池了

网友A:
这个有多大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多大功率呢?

几瓦吧?不过水表电池耗电甚少

网友:
问题是自来水厂的压力泵又要承担额外的管道里的阻力了,这里发点电,那边又要多费电了!

网友:
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水厂不愿意用。

还是做成天然气表那样,4节5号电池的,可以随便换就好了。电池没电,就停水。

网友:
再发电,会减小水表后面的给谁压力

网友B:
这种模式不可取吧
家家户户都装这个
给管道供水增加多少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式不可取吧
家家户户都装这个
给管道供水增加多少压力啊

电池充饱后就空转了,阻力很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充饱后就空转了,阻力很小了

哦。。。。。。

网友:
这电池是用户自己换, 自来水公司才不给自己找事呢,燃气表都是用户自己换,

网友:
我们这村里的水表都在地下1米还多小池子里,上面盖着块水泥板,水泥板上留了个小口,每次看水表都要头朝下钻这个小口。。 一个小池子里面也就10个水表吧,要是做个装置不用换水表的情况下记录这些水表的读数通过无线发送出去,因为露天可以太阳能供电,估计100元都没人愿意装

网友(2023-11-21):
这个设计有点鸡肋

网友:
先不说阻力,也不说充坏电池,发电机比水表电池先坏...

网友:
只有我觉得可行吗?

网友:
自来水厂的压力泵又要承担额外的管道里的阻力了,这里发点电,那边又要多费电了!
不会的!只会略微减小自己家里的供水压力。
这个要水表厂家合成在水表内部才好。

网友:
这个和有线电话类似。
光纤入户之前,有线电话的电源都是从电信机房供的,家里停电也不影响电话的使用。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一种使用电话线电源的小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式不可取吧
家家户户都装这个
给管道供水增加多少压力啊

其实若家家户户都装,是并联。阻力越并越少。对水厂来说总体损失不大。只要那家接受发电机带来的水压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瓦吧?不过水表电池耗电甚少

大了10倍以上了。几瓦得给水厂造成多大的阻碍?千万家的数量啊!其实毫瓦级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