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电源可以改成可调的吗?

楼主(2023-01-22):
图片上面这款,白金效率(94),空载输出12.2V,可以把输出电压改高至充电使用吗?哪位大神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肯定可以改,改取样检测电压即可。不复杂

网友:
小范围改变是可以的,比如调整10%以内,改动不要太大,开关管工作状态改变太多可靠性下降,甚至直接损坏

网友:
改很多东西的,还是建议不要改

网友:
充电器是恒流恒压的,这个改的难度很大.不怕坏电池简单改成电池满电电压输出也可.

网友:
别改了  当车机电源

网友:
还是名纬电源改造技术成熟

网友:
当车机电源,影响接收效果吗,最好试验决定。

网友:
这个想改,有点难度,我一般都是加升压模块,

网友:
找到里面的tl431,或者类试的,然后网上搜tl431调压计算,再把电阻改成电位器。但是注意电压改了,相应的后级各个电容注意,并且电压改了,RC常数也变了,可能出现你电源电流稍微电流大一点就吱吱叫,输出电流会少很多,发热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