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劣充电电池

楼主(2023-01-23):
打开一个伪劣充电电池,里面一半空的,容量很低。

网友:
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可惜没用在正道上

网友:
这是占位桶吧

网友:
凡是造假的逮着一律剁手指,管理太松

网友:
管理上的漏洞,要罚就罚个倾家荡产,同时入刑,违法成本太低了

网友:
好的充电电池,重量较大。拿着就非常轻的,十有八九是假货。

网友:
玩具上用的镍镉电池吧

网友:
长见识了,没拆开过。不过有些18650确实很轻的。

网友:
也有两只

短路电流都不能维持,从3A直往下掉

网友A:
我在某宝买的五号电池放在电子钟内,一周就停走了。

网友:
我以前在玩具上拆的黄皮轻质镍铬电池也是容量较差,我还没有拆开过,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JS 过年假货也不下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某宝买的五号电池放在电子钟内,一周就停走了。

还有可能是钟的问题。。以前买到过,

网友:
哈哈哈,很多这样的,不给你沙子的算好了

网友:
N年前 捡到一应急照明灯 打开见内有两节充电电池 塑封着有红黑引线插头 测电压低 对其充电 电压只在一点几伏停留 拆开塑封 有一个只占位是空心的 由于当两节充的 电压偏高 另一节也充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