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两手握着表笔摇表两端,随便摇,没事。
引用 网友B:
先使劲摇动摇把,然后接触测试端,如何?——可别当真哦!
引用 网友C:
还500V、1000V,这不是害人吗?!做实验也要安全第一,就去摸摸AC220V吧,这样电压还低一点。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只摇表,记得好像1500V,未敢对人体测试过。

网友(2023-01-23):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测一下,看楼主能抗几分钟

你应该上一个1500V的摇表,用力摇,会有惊喜

网友:
碰到抓特务,一紧张,交感神经兴奋,汗腺括约肌打开,汗腺冒出来,你就10K不到了....

网友:
推测肾不好!

网友:
手指间电阻用不同的仪器测能得到不同的数值,在不同电压下也会不不同的数值。在相同湿度条件下一般是电压越高,阻值越小。

网友:
电压低测不准,需要摇表

网友:
测量方法不科学,用摇表才是正确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只摇表,记得好像1500V,未敢对人体测试过。

大胆去实验,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500V、1000V,这不是害人吗?!做实验也要安全第一,就去摸摸AC220V吧,这样电压还低一点。

最危险的是电流和频率,用摇表只是玩笑,危险是有点,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和财产。
比如那类防爆带电池的棍子。还有原来修电视的谁没挨过电,那个小皮碗比摇表高多了。

网友:
阻值因人而异,与手掌干燥程度有关。30多年前用1000v摇表测过,印象中双手捏的越紧麻电感觉越轻微。

网友B:
转一段百度百科的文字

  人体电阻的大小是影响触电后人体受到伤害程度的重要物理因素。人体电阻由(体内电阻 )和(皮肤电阻)组成,体内电阻基本稳定,约为500Ω。接触电压为220V时,人体电阻的平均值为1900Ω;接触电压为380V时,人体电阻降为1200Ω。经过对大量实验数据的分析研究确定,人体电阻的平均值一般为2000Ω左右,而在计算和分析时,通常取下限值1700Ω。
  人体对0.5mA以下的工频电流一般是没有感觉的。实验资料表明,对不同的人引起感觉的最小电流是不一样的,成年男性平均约为1.01mA,成年女性约为0.7mA,这一数值称为感知电流。这时人体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感觉轻微刺痛。同样,不同的人触电后能自主摆脱电源的最大电流也不一样,成年男性平均为16mA,成年女性为10.5mA,这个数值称为摆脱电流。

如果有人有兴趣用1500V摇表测试人体电阻,记得控制摇表的输出电流(我没那种传统的摇表,不熟知摇表的内阻或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lcr的值,如图。。。。。。

网友:
刚测了一下Victor 60F电子摇表的输出电路电流,从50V至2500V,各档实测短路电流约0.8mA。手册规定短路测试电流是1.5mA,出入较大。
虽然摇表的输出电压高达500V甚至更高,但其输出电流很小,不足以对人体造成伤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转一段百度百科的文字

  人体电阻的大小是影响触电后人体受到伤害程度的重要物理因素。人体电阻由(体 ...

以前摸过铁壳开关电源,有明显的触电感,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其外壳对地电流才260uA。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以前摸过铁壳开关电源,有明显的触电感,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其外壳对地电流才260uA。

1、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远高于工频
2、峰值远高于平均值或有效值(波峰因素大)
3、因人而异

这些因素是你“以前摸过铁壳开关电源,有明显的触电感,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其外壳对地电流才260uA"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远高于工频
2、峰值远高于平均值或有效值(波峰因素大)
3、因人而异

这个电流应该是来自初级次级间那只瓷片电容的工频电流,高频电流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500V的摇表,还有1000V的,可以让他试试1000V的。

1000V的电流更小,基本没事。

网友:
只是电压高应该事情不大。记得以前被静电打过,离开约30cm就被打了,明显感到电流从手打到脚底。这电压应该很高了,都击穿空气了,就是不知道电流多大?反正电击的感觉很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摸过铁壳开关电源,有明显的触电感,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其外壳对地电流才260uA。

电荷瞬间放电,电流并不小,不过放电时间非常短,同样不足以造成太大伤害,不过想电子元件就容易造成击穿。 你用万用表去测量,本身就泄放了能量,就像用万用表去测量电蚊拍一样。接好线路然后开启输出,也就2千多伏,但是,先输出,再用表笔去测量,很多表非常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