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站在高压线地面上手握高灵敏度发光二极管一端,管子会不会发光?

楼主(2023-01-23):
管子的另一端指向电线,夜间观察的话,管子会不会发微弱的光?

网友:
一般二极管是不会发光的吧?

网友A:
试验一下呼吸灯简易电路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不会!正常人也不要做这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一下呼吸灯简易电路

啥是呼吸灯?第一次听说这个

网友:
荧光管可能发光,LED可能性不大

网友:
前提条件:
高灵敏--有多高?二极管--普通二极管?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吧。

对,是高亮度。

网友:
如果是三相交流高压线,二极管两端电压都达不到要求,更不用说电流了。

网友:
不会,因为50Hz频率太低,波长极长。LED的管脚如果做天线处于严重失谐状态,根本无法收到足够能量点亮管芯。

网友:
这要看发光二极管悬空的那个引脚,有多长?

其实可以在旧CRT电视机显像管那个高压帽那里,引一条线到二极管,其他一脚悬空,看看有没有亮??

网友:
把悬空端作为天线,手握端视为接地,只要电压足够高,悬空端长度够,发光管灵敏度够高,就能发光。

网友C:
有一年我在高压线下钓鱼(电线高度远高于鱼竿+鱼线长度),手轻拂鱼竿有麻电的感觉,像小针在刺皮肤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年我在高压线下钓鱼(电线高度远高于鱼竿+鱼线长度),手轻拂鱼竿有麻电的感觉,像小针在刺皮肤表面.

这个的话发光管估计会亮

网友:
  以前在一盘100对线,2000米左右的半成品电话电缆两端接个LED灯,可以点亮,但亮度不高。 照你说的做试验,肯定不会亮的。

网友:
不知这种话题的意义何在?电子技术也是一门实验技术,难道最终要去鼓励拿着一只二极管站在高压线下面去做这种危险的实验吗

网友:
关键是,发光二极管需要等到合适的电压就可以发光,需要一定的条件,看到过一个小视频,PU主用一个类似早期的室内羊角电视天线,简单的匹配,就可以为手机充电了!

不过这样的试验有危险!没有专业能力不要轻易试验!

网友:
发光管如果能亮,估计还没看清,己烤成整猪了。

网友:
有天线应该会亮,新闻有下雨天高压线下路过,伞上金属件打火的视频,这个应该能点亮,如果换氛泡应该更容易亮。

网友:
绕一个直径为8cm的线圈,两端接在发光,估计可以发光

网友:
如果把LED的另一个引脚上面焊一根线,并且这根线足够长,应该是能点亮LED的,否则仅仅凭LED自带的引脚长度,肯定点不亮。这个本质上是用LED的引脚当天线,接收高压线电场的能量,由于电力线路频率才50Hz,其实它的发射能力是比较弱的,LED自带引脚那么一点点长度,感应的能量太小了,加长引脚线之后,相当于把这根“拉杆天线”拉出来了,感应的能量会增多,有可能可以电量LED。

网友:
想知道桃子的滋味,自己尝一尝吧,220KV线路边上搞下看看亮不亮,

网友:
每年清明时节去扫墓从特高压线下经过!耳边全是放电声!估计这种环境下氖泡会亮!发光二极管难!

网友:
       各位还记得上学时去变电所实习吗?!实习前要进行安全教育,其中强调的一条,绝对不许用手指头或用手拿着铅笔、钢笔对变电所正在运行的设备指指点点。
      没事的话还是离高压线远点为好,毕竟命只有一条。

网友:
要是发光管亮了估计人也亮了。

网友:
高压线没戏
要是短波台天线旁边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