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1的丝包线 绕直径多大的什么样式线圈才能做出高q值的线圈呢?

楼主(2023-01-24):
最近想做一个高Q值的天线线圈。手上只有0.1的丝包线。到底是做磁棒线圈还是十多厘米直径的花篮线圈 或者三四十厘米的中环线圈 再或者 十厘米直径之内的蜘蛛线圈。到底哪一个高Q值比较容易实现。请各位老师指导讨论 谢谢。

用0.1的丝包线 绕直径多大多长的线圈才能做出高q值的线圈呢?我个人想试试三四十厘米到五十厘米左右的中环  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谢谢。

网友:
想用0.1的单股线体验高品质的天线线圈,难

网友A:
线圈直径再大,都不如使用磁棒的线圈Q值高

网友:
想办法多线并绕,成品沙包线不就是多线的么

网友:
匝数越多、磁场越集中趋肤效应越严重,相比而言大环或磁棒相对合适一些

另一个因素是谐振阻抗,大可变需要大的谐振电流,对线材要求越高,小可变对线材的要求低一些,单股丝包不要配大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直径再大,都不如使用磁棒的线圈Q值高

你指的是 塞两根磁棒的 注射器上边绕的那种线圈吗吧。。。想用直径长度比为,2.46的花篮比试比试  直径大约50厘米吧。。正在酝酿。。想体验高q值的感觉。。哈哈。。有一拼吗?哪位朋友知道结果?

网友B:
用R40C1磁环可以方便的获得高Q值线圈,想用其他方法获得高Q值线圈是很困难的,而且成本会很高。

网友:
如果是单股是做不出太高Q的线圈

网友:
看你手里有多少线,最可行的是尽可能的用上磁棒 磁棒尽可能的长,保证尽可能长后尽可能的粗。

线是尽可能的多股 ,再小也是尽可能的有磁棒
实在是没磁棒绕空心也是这个原则。

楼主(2023-04-08):
引用 网友B:
用R40C1磁环可以方便的获得高Q值线圈,想用其他方法获得高Q值线圈是很困难的,而且成本会很高。

0.1的高Q失败!线圈大 线阻太大 线圈小得加磁棒 那不就是 收音机天线了吗。。。绕来绕去又回去了 。

就差这个R40C1的磁环没试过了。。筹划中   怎么玩才合适呢  两个  三个  。。
筹划 磁环的吧  看他们的测试 近两千的Q值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