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管号乐器优美的声音呢

楼主(2023-01-24):
它不是拨弦乐器,也不是拉弦乐器,更不是打击乐器,而是吹奏乐器。
拨弦乐器有“切割感”,拉弦乐器有“松香味”,打击乐器有“木头味”等。
这管号乐器的声音,我思索了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
竹笛、洞箫、芦笙、各种铜管、各种号,它们的原理就是,以不同的速和量的气流,切割吹口,发出基础音,然后在圆管内冲撞回荡,被壁周约束、梳理、排队、装饰后,变得有条理有光泽又水润又圆滑,再通过管号口,往你的耳朵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却像是乐器用大小变幻着的一束有不同直径大小不一顺溜润泽的丝线牵着你的耳朵让你不能动弹。
圆润圆润,珠圆玉润,非玉非珠,丝态管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街上走着卖笛子的吹出来都有我说的这种特质,跟话筒毫无关系。演奏厅里演奏效果也一样,根本不插电。

这个我可以准确回答。我曾经是乐队里高音C的笛手.期间我不断向广州[长江乐器行]老售货员请教这种啸声.

老者是广州市唯一会修理乐器音品音质的老艺人.广州军乐团/中学生管乐队/各剧团乐手,都请他义务调校木管

簧片形态厚箔.提琴音色...

原来笛子出厂,进气孔型状是两园相切,定有这种啸声,老售货员给一支经他修好待交回客人的笛子给我看;

进气口方切成小角度刀口,而出气的内孔方不能九十度相交,要弧相接.这样不但没有气啸声,还省气,响度

分贝数激增,泛音多,传声远,但是.不幸的是吹几曲我耳鸣几小时.要是如到越秀公园演出,由于奋力投入 ,第二

天早上仍耳鸣

网友B:
金石丝竹??莺声燕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石丝竹??莺声燕语??

不是。
请看我最后四个字:丝态筒质。这里面包含了传送方式:如丝一样连接乐器与你的耳朵,你会看见丝上的光泽,丝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地变幻;声音的本质是筒、管、圆管圆筒,被圆筒规范修饰放大形成的,筒内就是一个长柱状的大厅,里面的基础音会在反射作用下形成丰富的堂音,这是管状乐器的声音特点,

网友:
楼主讲得有一点深奥;

也比较专业!

欣赏音乐,必须有一些专业知识。

网友:
小号明亮,圆号低沉,管乐不能用同一个词来形容,如果真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震挺”

网友C:
木管乐器 中低音萨克斯 丝丝入扣 不过太直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管乐器 中低音萨克斯 丝丝入扣 不过太直白。

可以下载好版本高解析度无损,网上版本参差不齐。还有研究一下你的耳机和播放器的特性,看看有没有短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下载好版本高解析度无损,网上版本参差不齐。还有研究一下你的耳机和播放器的特性,看看有没有短板。

功放音箱耳机播放器一入手就会听一下全频段响应 做适当频率补偿,
耳机响应速度快 特别是动铁耳塞可以在朦胧中找到高音乐器。以前在图书馆
借过很多CD 无损转换很多 喜欢的不多。现在有些视频音质很不错的一般要求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音箱耳机播放器一入手就会听一下全频段响应 做适当频率补偿,
耳机响应速度快 特别是动铁耳塞可以 ...

以前看见CD就复制,老花时间了,大多数还不一定就喜欢。现在方便了。
动铁直白,听好录音的管乐也不会差,声场空间感很牛简直是无边无际犹如置身寂寞旷野。

网友D:
按楼主思路推论:
子、萧、排箫-----竹筒味
单簧管、萨克斯-----金属管味
薰----泥瓦罐子味,土腥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思路推论:
子、萧、排箫-----竹筒味
单簧管、萨克斯-----金属管味

你说对了,不同的材质决定了他们声音组分的不同,竹笛和箫的声音里面最有竹纤维的特征,而铜管的声音以的整体的环状为主,埙就是土罐子土缸子闷味儿。

网友E:
听说管乐器的天花板是唢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管乐器的天花板是唢呐

还真没有在系统上听过唢呐,中国民乐那个集子也没有看到唢呐。《百鸟朝凤》唢呐曲倒是刻在骨子里的
还有说排箫的高音不容易播好,哪天搞一碟来听听

网友: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感受,也有一百个形容。“不管是竹筒子还是什么金属筒子,如果用来倒豆子,那都是高保真——直来直去"

网友A:
即使有天价功放数十万美元的喇叭箱,试区分;

大低贝司的高音和木管同阶音

抱方号和园号。

拉管的高音和小号的同阶音。

昔士风的高音和小号的同阶音

小提琴的低音部和中提琴的同阶音

。。。。。。

网友:
多年以来就一直不明白音乐的松香味儿是什么味儿,但肯定不是电烙铁加热时松香的糊味儿

网友C:
吹管乐器有种丝丝的吹气声 也是基频之外的一种声音 具有真实感。
丝声考验高频响应 ,也类似歌唱中的齿音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有天价功放数十万美元的喇叭箱,试区分;

大低贝司的高音和木管同阶音

同类乐器在相同音高上的频谱有类似,同种乐器在相同的音高上频谱有不同,用一个音符来鉴别乐器种类一般凭听音经验。比如我觉得大提琴的高音没有小提琴的低音润泽,大提琴高音区的泛音绝对没有小提琴的低音区的泛音好;低音提琴的高音会觉得比较干瘪。
个人浅见,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管乐器有种丝丝的吹气声 也是基频之外的一种声音 具有真实感。
丝声考验高频响应 ,也类似歌唱中的齿音  ...

不是嘶声。嘶声是吹奏功力不够的噪声。
我说的是圆润的声音的组成物,比如一把挽成∞的优质桑蚕丝,肉眼远看是∞,天文望远镜下看就知道是优质桑蚕丝,而录制得好的竹管乐音只需要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其实我用桑蚕丝比喻还不很恰当,竹管的材质是有粗有细的直直的很长的纤维管凝聚起来的,我却听到了这些圆圆的按声音特质排列“纤维管”(其实谁都听得见),非常迷人。
还有一种“丝”,是我听到(其实是音乐形象化)声音是如何到我耳朵里来的,有人说它还绕梁三日还没有落下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嘶声。嘶声是吹奏功力不够的噪声。
我说的是圆润的声音的组成物,比如一把挽成∞的优质桑蚕丝,肉眼 ...

这种声音是话筒离发声体很近收到的  也可说是吹气的声音。 确实与演奏水平有关
也与录音效果有关,小号就没有,如果是次低音萨克斯 必定很明显的 也可能是一种故意突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声音是话筒离发声体很近收到的  也可说是吹气的声音。 确实与演奏水平有关
也与录音效果有关,小号 ...

大街上走着卖笛子的吹出来都有我说的这种特质,跟话筒毫无关系。演奏厅里演奏效果也一样,根本不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可以准确回答。我曾经是乐队里高音C的笛手.期间我不断向广州[长江乐器行]老售货员请教这种啸声.
...

我看了好几遍都不懂你说的这种声音是如何出现来的。这是一种啸声我明白了确实是,但这也是其最吸引人的特质了。

楼主:
我来复述一遍:笛子的吹孔应该是椭圆形直切,指按压孔是圆形直切,啸声随着气流大小和流速抑扬顿挫,珠圆玉润温婉好听,但吹奏费力气;如果全部切成内大的锐角,吹着省力,但声音尖厉刺耳,毫无美感可言。是这个意思吧?怪不得有些录音声音尖厉难听还节奏不稳原来是功力不够就在乐器上做手脚,有些录音珠圆玉润,

网友C:
我还是以为
音响系统要低失真 要真实显现乐器的演奏声响。
是否好听主要由演奏员完成。当然录音师可能考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以为
音响系统要低失真 要真实显现乐器的演奏声响。
是否好听主要由演奏员完成。当然录音师可能考 ...

同意。中性无染瞬态好频响宽度够听就成。

网友F:
中低频空气感十足,高频丝丝入扣,叠加丰富的偶次谐波,形成了霏霏之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低频空气感十足,高频丝丝入扣,叠加丰富的偶次谐波,形成了霏霏之音

哈哈哈,无论什么乐器演奏好了都可以这样描述,还没有形成特点。
前面解释了管号的珠圆玉润,但还缺乏微观描述——竹管木管铜管材质的声音特性,这些特性都在声音里,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乐器。
语言是苍白的。

网友C:
萨克斯风看上去铜质 其实是簧片发音 属于木管乐器  泛音丰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无论什么乐器演奏好了都可以这样描述,还没有形成特点。
前面解释了管号的珠圆玉润,但还缺乏微 ...

霏霏之音,就是通过相关的乐器,吹动空气发出的乐声,与气流有关.....

弦乐之音,是弹、拨、拉、推琴弦,所发出的乐声....

敲打乐器表面,使振膜发声,是锣鼓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萨克斯风看上去铜质 其实是簧片发音 属于木管乐器  泛音丰富。

应该是泛音丰富的体现,像有条理的“丝幕”在眼前一样的感觉,但又跟其它乐器的泛音很不一样。其它乐器的泛音具有上升趋势,而管类的泛音丝幕是固定的,估计是因为吹奏是连续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霏霏之音,就是通过相关的乐器,吹动空气发出的乐声,与气流有关.....

弦乐之音,是弹、拨、拉、推琴 ...

管乐跟靡靡之音没有太大关系。
靡靡之音是指感情分类的一类,昂扬奋进的与其相对,还有舒缓的治愈类音乐。

网友F:
靡靡之音  mǐ mǐ zhī yīn

霏霏之音   fēi fēi zhī yīn

霏霏和靡靡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靡靡之音  mǐ mǐ zhī yīn

霏霏之音   fēi fēi zhī yīn

多谢赐教!
用“霏霏”来形容,有点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来复述一遍:笛子的吹孔应该是椭圆形直切,指按压孔是圆形直切,啸声随着气流大小和流速抑扬顿挫,珠圆玉 ...

这段里也有一些悟解,还是要极细致地阐述给各位矿友看官;

首先一支笛子是否好音,首个问题是谁是它爸。是什么的竹种,其次是选到了竹头?竹尾?竹中部?

而或中上/中下某一节,才最好音。

如果竹靠根部;笛就容易出珠园肉润的声音,笛膜孔小/笛膜厚,也是其中因素.

竹的上部,直径变化大,容易开裂,一般高价笛都不取竹的上部。

好音的笛子是中部竹,粘笛膜孔微大,用笛膜要尽箔尽硬。泛音就非常漂亮,吹气孔的修改;没多

年修改经验根本想也别想,即使有多年修孔经验的老手,最后成功了用最细的砂纸磨滑或

而前功尽废是常有的事。

网友:
管风琴,华丽,深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里也有一些悟解,还是要极细致地阐述给各位矿友看官;

首先一支笛子是否好音,首个问题是谁是它爸 ...

大概可以理解为靠底部的竹节肉厚而致密,发声多没有毛刺杂声,所以声音圆润;而尾部肉薄质地疏松,发声不凝聚。
那么,我听到的”竹纤维“是笛子材质不佳的原因啰?圆润或肉润才是好声音。
其实,听到”竹纤维“到极致,就是破响了(我后面就开始怀疑,但在帖子里一直不敢表达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管乐器的天花板是唢呐

我还以为没有唢呐呢,原来还真有,零几年买的,都搞忘了,好多年没有听,声音倒是很美,就是太直接了,听得脑壳痛。
这里面最差的是笛子,前面吹得真不行,后面的几曲还可以,是没有热身上来就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