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版1600两次变频机

楼主(2023-01-24):
新年版1600两次变频机,电路简单易于制作,性能优异。一次变频用BF998,制作方便,二次振荡采用晶体直即注入1600第三脚混频出455K。596场效应管补偿一下10.7MHz陶瓷滤波器的插入损耗。感兴趣的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1600输入从0.1mV到400mV都可以正常,也就是说高放、一混部分无需设置AGC或者远近程开关,但是高放和一 ...

我的测试与这个收音机无关,主要是借机会看看LA1600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以及AGC能力,因为好多坛友抱怨LA1600的AGC能力有限,我实操的两台机器效果却很好,就是想借机会证实一下。那两台机器天线加了BF998阻抗匹配和中放9013预放大,灵敏度和选择性都非常好。在实际使用时,灵敏度太高的话接收的环境噪音也明显增大,要适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vkjmmy老师只是说低于100uV的时候低噪增加,低噪增加,声音仍然可能是比较清晰的。我的理解是,如果说底 ...

俺不是老师,也没实际用仪器测过天线接收到的信号,不过,可以根据书籍给出的收音机资料做个不太准确的反向推算。全国联合设计的超外差6管机,变频增益26~30dB,一中放(最高)增益30~40dB,二中放20~30dB,也就是说没有信号状态下最高增益大约90dB,接收到强信号之后增益可以下降大约30dB左右,因此收到强信号之后总增益大约60dB。变频级输入阻抗与检波级输入阻抗不相等,但根据三极管放大器输入阻抗和二极管检波器输入阻抗计算公式计算,二者相差不是很大(变频级输入阻抗稍微高点),因此接收强信号时的60dB功率增益,可以认为电压增益也是60dB,即放大倍数1000,检波输入端中频幅度500mV左右,除以1000,那么接收强信号时天线次级信号幅度大约0.5mV。

网友C:
汇报战果,10.7滤波器前注入3-300毫伏,载波频率10.7M,400赫兹调制,输出约400-600毫伏不失真音频音频,6脚电压1.0-1.25。如果输入幅度小于100微伏,输出波形底噪增大,幅度减小,大于400毫伏,音频波形开始失真(不同的芯片测试结果有差异)。这进程相当于完成了一半了,下一步再把前半部分搞出来,就可以听到收音效果了。L1用节能灯磁环绕制,初级10匝,次级1匝。

补充内容 (2023-1-26 16:23):
9013基极与2.5伏间漏画一个300K偏流电阻

网友:
翻看了你这段时间的大作,mc13135到这个1600,思路颇多,效果OK,想起2000年前后喜欢mc3361,ne602做接收机的热情来。找找原件,跟随您的脚步,这几天玩玩

网友:
真是好机啊!

网友:
新年快乐,过年也抵不过这个乐趣。

网友:
老师新年快乐!又一大作发表好! 好!好!

网友B:
老师真是别出心裁啊。这个接受范围是多少?我没想清楚如何统调。

网友D:
接收线圈做成带通不调谐,只调振荡联可不可以?

网友E:
接收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真是别出心裁啊。这个接受范围是多少?我没想清楚如何统调。

这个机器的接收范围是中波波段,当然也可以做成短波。振荡频率调谐是这样的。先把振荡连上的微调电容调到最小,然后把振荡连旋到高端(容量最小)接入频率计再调整振荡线圈磁芯使频率计显示频率为12.35MHz对应1650KHz,再把振荡连调到低端,看频率是否为11.23MHz对应530KHz,如频率大于11.23MHz,调整10P垫整电容(增大),频率小于11.23MHz调整减小10P电容,调整频率互相有牵制,需要反复调整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线圈做成带通不调谐,只调振荡联可不可以?

(接收线圈做成带通不调谐,只调振荡联可不可以?)
可以是可以但要多增加两级10.7MHz中放,使机器增益再高点。接收不调谐用于短波效果比较好,中波的话估计噪音干扰太大。

网友F:
10K型中周是电视中周吗?原来拉频率覆盖还能这么玩,直接在振荡线圈上做一个辅助绕组用于测频,又学到一招,谢谢老师!

网友G:
老大,请问455K滤波哪里能买到、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大,请问455K滤波哪里能买到、万分感谢

455kHz陶瓷滤波器到处都有,烂大街了。当然要性能好一点的话,可以假货宝搜索LTM455系列陶瓷滤波器,例如LTM455GW的带宽比较适合用在中波收音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K型中周是电视中周吗?原来拉频率覆盖还能这么玩,直接在振荡线圈上做一个辅助绕组用于测频,又学到一招 ...

对的10K型电视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请问455K滤波哪里能买到、万分感谢

这种455K的陶瓷滤波器频率很准。还有5脚的对讲机通信陶瓷滤波器也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的接收范围是中波波段,当然也可以做成短波。振荡频率调谐是这样的。先把振荡连上的微调电容调到 ...

SJP老师:
本振频率调节为11.23MHz~12.35MHz的范围比较好理解,就是不知道本振和天线谐振频率的同步性您是如何设计的,此处您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双联呢?统调也是和平常的统调方法一样吗?高端在1400调电容,低端在600调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JP老师:
本振频率调节为11.23MHz~12.35MHz的范围比较好理解,就是不知道本振和天线谐振频率的同步性您 ...

振荡连60P到365P的等容和差容都可以用,因为它和10的微调电容串连使用,总容量不会超过10P。天线连匹配磁棒和线圈,统调按标准统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效果怎么样?

装完调好后,接收效果非常好,他会让你兴奋不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汇报战果,10.7滤波器前注入3-300毫伏,载波频率10.7M,400赫兹调制,输出约400-600毫伏不失真音频音频,6 ...

vkjmmy老师:9013的本振是什么电路形式?没看懂。
1~2脚之间的5k电阻,建议用一个220uH的电感。
4脚的5K电阻换成TTF-2-9做匹配,也许效果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kjmmy老师:9013的本振是什么电路形式?没看懂。
1~2脚之间的5k电阻,建议用一个220uH的电感。
4脚的5 ...

本振电路就是楼主电路的简化版,晶振与地串联电容省略,发射极电阻并联电容省略,输出采用变压器耦合,电源经阻容及发光管降低到2.5伏左右,有利于改善波形,三极管改用了常用的9013。这半部分只有本振是重点,其它的都是稀烂成熟的东西。至于BF998混频也是多次试验过的,就看这两部分的融合了。至于你提到的一些提高性能的方案,还要看最终结果,如果灵敏度很高就没必要,如果灵敏度不够,还有许多办法解决,现在为时过早,重点是出声,只要收到台就算成功,这是一次变频到二次变频的跃升。其实我预想在中波段不会比一次变频有多大差别,重点是改善短波段镜像干扰。

网友:
能不能发一个PCB文件,我仿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荡连60P到365P的等容和差容都可以用,因为它和10的微调电容串连使用,总容量不会超过10P。天线连匹配磁 ...

该机二本振为固定频率,二中频为9k窄带滤波,所以尽管一中频10.7M滤波器可以使用宽带滤波,但是一中频频率是否准确落在10.7M,接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中频仍然相当于窄带。中频为窄带滤波,天线回路同样是窄带滤波,所以,统调对于该机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统调良好则可以大大提高收音机的抗干扰性能,这点只有在受到干扰的状况下才能感觉出来。故而我认为,该机的垫整电容容量选取需要严格计算和调整,使用不同容量的可变电容,垫整电容也应该不一样,与可变电容相应的振荡电感量也要调整,否则统调不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455K的陶瓷滤波器频率很准。还有5脚的对讲机通信陶瓷滤波器也很好。

店家名字方便给一个吗?搜了一圈没有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汇报战果,10.7滤波器前注入3-300毫伏,载波频率10.7M,400赫兹调制,输出约400-600毫伏不失真音频音频,6 ...

LA1600输入从0.1mV到400mV都可以正常,也就是说高放、一混部分无需设置AGC或者远近程开关,但是高放和一混的总增益有个合理的量,增益过高或不足,性能可能都会变差。输入信号低于100μV输出底噪增加,这应该不太正常,LA1600原本是直接注入天线次级信号的,磁棒天线在接收较弱信号时次级信号幅度经常远小于100mV,同样可以获得比较清晰的声音。解决LA1600底噪问题要从LA1600部分着手,可以尝试改变二本振耦合变压器,调整注入LA1600的振荡幅度,看能否让底噪再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1600输入从0.1mV到400mV都可以正常,也就是说高放、一混部分无需设置AGC或者远近程开关,但是高放和一 ...

vkjmmy老师只是说低于100uV的时候低噪增加,低噪增加,声音仍然可能是比较清晰的。我的理解是,如果说底噪极小的时候算100分,50分以上算是比较清晰,那么输入从从100uV减小时,低噪逐渐劣化,从100分逐渐降低到90分85分,此时声音仍然算是比较清晰。

我对天线输入的信号是多大强度完全没有感性认识。我们普通情况下说的强台在天线次级能有多少mV?中等强度的电台次级大概有多少uV ?很弱的远地电台天线次级又能有多少uV?老师能给普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店家名字方便给一个吗?搜了一圈没有一样的

老板瞎来了要买100个,你和他商量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店家名字方便给一个吗?搜了一圈没有一样的

你可以采购图上的3脚陶瓷滤波器,这种陶瓷滤波器频率很准性能扁的陶瓷滤波器一样,我也在用。搜455K通讯用陶瓷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瞎来了要买100个,你和他商量商量。

非常感谢!已购买

楼主:
二本振改进了,电路更简单了。稍后上个视频。

网友H:
sjp老师,能否上个有中波调台过程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sjp老师,能否上个有中波调台过程的视频。

视频还在审核。

楼主:
1600收音视频

楼主:
改进了二本振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进了二本振的电路图。

455前加一级K596中放,灵敏度会有明显提升,视频中灵敏度还是显得不足。我也正在鼓捣,用的是两片LA1600。插板做这个太费劲了,一是分布电容影响,一是容易接触不良,总算是响了,效果没有您的好,主要是一本振频率覆盖没调好,二是跟踪没调好。等试验方案基本定下后打板焊接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5前加一级K596中放,灵敏度会有明显提升,视频中灵敏度还是显得不足。我也正在鼓捣,用的是两片LA1600 ...

面包板做实验确实有接触不良和分布电容大的问题,装在洞洞板和印刷板上肯定要好的多。你用两片1600的话哪后面先不管,第一片1600的4、7脚放一个10.7M滤波器,高中频先把覆盖调好再说。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板瞎来了要买100个,你和他商量商量。

看了数据,55J三端滤波器的带宽比较窄,小于LTM455GW,是否在二次变频中不能用带宽比较大的滤波器以免影响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数据,55J三端滤波器的带宽比较窄,小于LTM455GW,是否在二次变频中不能用带宽比较大的滤波器以免影 ...

对的,55J配10.7陶瓷滤波器较好,配10.7晶体滤波器选择性太好了。晶体滤波器配LTM455选择性也很好。晶体滤波器配U455就不行了(蚊子叫),U455频率不准,U455配陶瓷滤波器能出声,但选择性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55J配10.7陶瓷滤波器较好,配10.7晶体滤波器选择性太好了。晶体滤波器配LTM455选择性也很好。晶体 ...

谢谢解答! 我的理解是:窄带配较宽的、较宽的配较窄的 以得到合适带宽。

网友(2024-12-12):
请问老师,这电路貌似998和596都是零偏置?这俩管子的静态电流分别是多少?电路整体供电电压是多少?另外,关于振荡线圈,如果我没有同型号磁芯骨架,我用别的磁芯骨架的话,匝数怎么确定?按照12pF用谐振频率计算公式计算电感量吗?还有,如您所说,可变电容振荡联60~360pF都行的话,使用不同的双联,它的跟踪特性能保证良好的频率跟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