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WT扫频测试单边带(SSB)滤波器

楼主(2023-01-24):
muRata(村田)CFJ455K13u陶瓷滤波器,这款型号也许是大客户订制产品,网上查不到相应数据表,参考下表,直接上图

准备测试

制作匹配器

校准测试工具(过程略),获得软件0dB

测试结果
虽然是上边带滤波器,从曲线上看,上下边带指标都不错

楼主:
用双平衡混频器NJM2594搭个简易电路,测试单边带混频,只是验证,没认真调试
载波455KHz,信号强度约0dBm(偏大),调制信号1KHz,信号强度约-9dBm(偏小),混频增益太低,载波抑制满意

后续细调,业余制作,更新慢悠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阻抗匹配用的变压器,磁芯选材和绕制参数是怎么确定的?我也有个NWT150扫频仪,每次阻抗匹配都是 ...

NWT150配套软件WinWNT软件自带阻抗匹配计算,分电阻匹配和L/C匹配,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是什么?初始导磁率么?
业余玩家,手头的磁芯多半都没有详细参数,淘宝上买的很多也没详细完整的参数 ...

这里 http://toroids.info/FT50-43.php 有说明AL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T扫描仪的扫描点数,是指1秒的点数么?
这样等于是用起始频率和扫描点数来控制扫描带宽?我电脑之前重 ...

NWT的扫描点数和开始频率、结束频率有关,开始/结束频率确定扫宽,当然,也决定的采样点数,最小扫频步长1Hz,最大9999个采样点,采样点数越多,扫描越漫,所有的类似工具都一样

网友:
另外,啥叫“单边带滤波器”?看曲线,貌似就是个窄带滤波器。
是不是因为多用于单边带电路当中,所以这么叫?还是另有特殊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如果被测元器件的工作频率及输入输出阻抗已知,并且需要用磁芯做阻抗 ...

AL是什么?初始导磁率么?
业余玩家,手头的磁芯多半都没有详细参数,淘宝上买的很多也没详细完整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高兴和老先生共同探讨,不当之处请斧正

1. 采样点整数法;预设开始频率,假设扫频步长1Hz(扫频 ...

NWT扫描仪的扫描点数,是指1秒的点数么?
这样等于是用起始频率和扫描点数来控制扫描带宽?我电脑之前重做系统了,现在看不到软件界面,回头我装上软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高兴和老先生共同探讨,不当之处请斧正

1. 采样点整数法;预设开始频率,假设扫频步长1Hz(扫频 ...

谢谢你的点拨!

搬家到儿子工作的地方生活,这个虚拟扫频仪放在一边没有去用,买来时没有去测试这么窄的带宽,今天试验遇到上面提到的问题,以为是无法设置窄扫宽,刚才按照你的方法试验,500HZ的扫宽出来了!看来自己错怪扫频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用NWT150扫频仪测试了几只窄带滤波器,发现NWT扫频最窄带宽受到限制,我的30HZ通带的滤波器测试效果 ...

NWT150扫频仪的软件很久没更新了,感觉像是国外的人搞的软件,国内汉化了一下。
这扫频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扫描速度没法调整,扫描陶瓷滤波器的时候,因为陶瓷滤波器的延迟,导致使用电阻做阻抗匹配的时候,测试出来的中心频率右移(偏高);两个月前问了淘宝卖家有没有新版软件,卖家答复说没有。先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用NWT150扫频仪测试了几只窄带滤波器,发现NWT扫频最窄带宽受到限制,我的30HZ通带的滤波器测试效果 ...

很高兴和老先生共同探讨,不当之处请斧正

1. 采样点整数法;预设开始频率,假设扫频步长1Hz(扫频步长自动计算,无需设置),预设采样点数;扫频步长*采样点数+开始频率=结束频率,比如:开始频率9997000Hz,采样点数6000,1Hz*6000=6000Hz,开始频率加上这个值,结束频率=9997000+6000=10003000,开始栏录入9997000,结束栏录入10003000,点样点录入6000;此时,结束频率会自动减去1个扫频步长,实际显示结束频率10002999Hz

方法2. 采样点+1法;避开整数采样点,比如:采样点设置为101、1001、2001、9999(最大值)

3000Hz
扫宽:10MHz±3KHz
开始频率: 9997000Hz
结束频率: 10003000Hz
扫频步长1Hz
采样点: 6001点

300Hz
扫宽:10MHz±2KHz
开始频率: 9998000Hz
结束频率: 10002000Hz
扫频步长1Hz
采样点: 4001点

30Hz
扫宽:10MHz±1KHz
开始频率: 9999000Hz
结束频率: 10001000Hz
扫频步长1Hz
采样点: 2001点

最后1个频点不被上传或处理(应该未处理),这可能是客户端bug

另外,就算是4.3寸彩屏,最大像素800*480,不清楚1000个点采点是怎么显示的

网友:
确实是好!

网友C:
请教曲线图是电脑上截屏的吗?
VNA的图像怎么能弄到电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曲线图是电脑上截屏的吗?
VNA的图像怎么能弄到电脑上去?

一般,VNA工具卖家会提供客户端APP,手头上有一款,不清楚是否通用,可试下

网友A:
请问楼主,阻抗匹配用的变压器,磁芯选材和绕制参数是怎么确定的?我也有个NWT150扫频仪,每次阻抗匹配都是用电阻做,损耗比较大,懒得计算补偿值,只能大略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阻抗匹配用的变压器,磁芯选材和绕制参数是怎么确定的?我也有个NWT150扫频仪,每次阻抗匹配都是 ...

我的方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如果被测元器件的工作频率及输入输出阻抗已知,并且需要用磁芯做阻抗匹配,可根据工作频率确定磁芯,尽可能用最少匝数,也就是选AL偏大的磁芯,有益提升工作频率上限,过多的匝数会增加电容,导致自谐振频率下降;当然,这个也不是决对的,如果对电感量误差有要求,就要选AL值偏小的,这样,相对匝数增加,绕出的电感量更接近要求值。

还有感抗,一般,要求感抗是阻抗是4倍,另一种说法至少应大于2倍;既然是阻抗匹配就涉及低阻抗边和高阻抗边,磁芯、感抗按低阻抗边选择及计算

射频测量工具,除非有特别说明,输入输出阻都按50R设计:双孔磁芯 BN-73-2402 的AL=3750(低频磁芯误差较大),绕4匝的电感量应为60uH,实测约48~52uH,按电感量48uH估算,工作频率455KHz,感抗约137R,接近50R的3倍,可用

网友B:
我今天用NWT150扫频仪测试了几只窄带滤波器,发现NWT扫频最窄带宽受到限制,我的30HZ通带的滤波器测试效果就不好,因为扫宽设置到3KHZ就不能再窄了。我用网分扫宽最窄可以设置到2HZ,30HZ测试起来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