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有源指针万用表实验制作

楼主(2023-01-24):
有源指针万用表实验制作
概述:本作品用100微安直流电流表+放大器构成0.5微安有源电流表,作为2MΩ/V万用表的表头。自制2个多刀20档分档开关,利用废旧500型表壳,使用方式和500型表相同,因500型表盘开阔,视觉舒服,本人喜欢。采用3296型精密可调电阻,方便调试和解决了DIY指针万用表时,所用电阻规格多且非标称值的问题。本表可测量交直流电压、电流、直流电阻、蜂鸣通断测试,发光二极管测试。本制作采用了DCDC隔离电源,解决了放大器供电和欧姆档供电不能共地的矛盾,采用一组直流电源供电,也为有源指针万用表两组电源合并一组电源供电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一、量程:
直流电流/交流电流        uA: 0.5、2.5、10、50、250、500
                               mA:  1、5、 10、100、500、
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mV: 5、10、25、50、100、250、500
                                  V: 1、2.5、5、10、50、100、250、500、1000                0-5V 2M/V
                                                                                                    >5V ≥ 16M
直流电阻
通断(<100Ω,置RX1档)        RX1、RX10、RX100、RX1K、RX10K、RX100K、RX1M        中值10Ω        RX100兼测发光二极管
二、特点:
1、取材容易,调试比较方便。设有欠压指示,配有TYPE-C充电口,充电方便(不要在充电时使用本表)。
2、采用常见运放芯片TLC271,采用常见放大电路,可以使用灵敏度较低的表头,本例使用100uA的表头(≦1毫安均可,灵敏度高一点,阻尼好一点。),内阻约1300欧。采用ICL7660电源管理芯片,方便解决正负电源问题。
3、自制20档分档开关,本表利用废旧500型表壳、表盘,用c85-1型100微安表头,替换原断路的表头(内磁换内磁)(图三),使用方式和500型表相同。因500型表盘开阔,视觉舒服。
4、波段开关制作材料:a、冰箱温度调节旋钮2个(图一)。b、RS25波段开关2个,用其旋转结构(图一)。c、数表转换开关弹片。单通隔离铜柱等(图一)。
5、自制pcb开关板(图二),pcb旋钮刻度贴面(图四)。由于开始构思电路时没有考虑1000v电压档,在调试时才加的。所以旋钮度盘上没有1000v,只是一个“白点”,快过年了也不便再打板更换。
6、电路图:a、有源表头电路,b、交直流电压测量电路,交直流电流测量电路,直流电阻测量电路,c、表头供电电路,直流电阻挡供电电路。
7、测量精度:因本人纯属业余爱好,手头没有高精度校准设备,只能利用一块ZT219四位半数字万用表作为标准表,对该表进行比较法校准,使电压、电流各档的满刻度值和数字表读数相等。各电阻档的中值与数字表的读数一致。表面利用500型表盘。
8、线性:各挡的满刻度与ZT219指示值重合、25%、50%、75%处读数与ZT219读数,直流不超过一小格。交流不超2小格。能满足一般爱好者日常使用。
19、扩展功能:蜂鸣通断测试。
三、制作要点:
1、由于C85表头指针较短,接长后要校正平衡。
2、业余制作万用表,电阻都是非标称值,是比较麻烦的难点。本制作采用3296多圈精密可调电阻器,易购且成本低,调试方便。
3、电源部分:一节3.7V18650锂电池供电(整机电流9.5mA),DCDC隔离模块,本制作采用市售模块。
4、调试:a、放大部分采用常见运放电路,只要元器件完好,接线无误,就能正常工作。b、电阻采用3296可调电阻,有源表头灵敏度可调节,使本制作调试比较容易。直流电压档校正,将右侧分档开关置于直流电压,左侧开关置于5mV档,用ZT219数字表电阻档接本制作的正负表笔,调整R1,使电阻值等于10k(2MΩ/V),然后,将ZT219(下称标准表)和本制作(下称被测表)并联,同时测量5mV直流电压,调整被测表的R18,使被测表满刻度时和并联的标准表(ZT219)读数相同(5mV),依次调整倍增电阻R2(10mV)至R10(5V),从10V档开始,直流电压调R19~R23,使各档位满刻度电压与标准表读数相等。交流电压档的调整,右侧开关置~V档,左侧开关置5mV处,调整R12,使被测电表指示与标准表(ZT219)相等,交流10V~500V各档可调整R13~R17,使各档位满刻度交流电压与标准表读数相等。直流电流档校正,将左侧开关置于-A,右侧开关置于0.5uA处,标准表和被测表串联,接入0.5uA直流电流,调整R41,使被测表满刻度等于0.5uA,将右侧开关置于500mA处,标准表和被测表串联,接入500mA直流电流,调整R40,使被测表满刻度等于500mA,开关置于100mA处,调整R39,接入100mA直流电流,使被测表满刻度和标准表视值相同等于100mA。依次调整R33~R24,使10mA、5mA、1mA、0.5mA、0.25mA、50uA、10 uA、2.5 uA、0.5 uA的满刻度值和标准表相等,再从500 mA档开始重复上述步骤,调试一遍,复测无误后,直流电流档校正完成,注意R41只在第一次校准0.5 uA时调整,复测0.5 uA时只可调整R24。交流电流档的调试比较简单,被测表左侧开关置于~A档,被测表右侧开关置于0.5 uA档,标准表和被测表串联,接入0.5 uA交流电流,调整R50,使被测表满刻度等于0.5uA,将右侧开关置于2.5 uA 档,标准表和被测表串联,接入2.5 uA交流电流,调整R36,使被测表满刻度等于2.5 uA,开关置于100mA处,调整R37,接入100mA交流电流,使被测表满刻度和标准表视值相同等于100mA,开关置于500mA处,调整R38,接入500mA交流电流,使被测表满刻度和标准表视值相同等于500mA,重复调试一遍,如无误即可。直流电阻档校正,有标准电阻或标准电阻箱最好,我手头没有,所以还是只能用比较法,就是精度差一点,取10M、1M、100K、10k、1k、100Ω、10Ω电阻,用标准表测量各个电阻并记录下阻值,首先校准Rx1M档,被测表左侧开关置于Ω档,被测表右侧开关置于1M档,短路被测表表笔,精确调零,用被测表测量10M这个电阻,调整R48,每次调整R48,都要重新调零,使被测表显示的阻值和标准表测得的阻值相同,被测表右侧开关置于100K档,短路被测表表笔,精确调零,用被测表测量1M这个电阻,调整R47,使被测表显示的阻值和标准表相同,用相同的方法继续校正RX10K、1K、100、10、1档,调整相应电阻R46、R45、R44、R43、R42。
        五十多年前,自制了第一台指针万用表,步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行列,后来在《无线电》等多种书籍杂志上看到有源多用表的介绍,由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现已退休多年,恰逢矿坛DIY大赛,就做了个有源指针万用表助兴,也算是圆梦之作吧。
由于文字组织能力较差,叙述中难免错误,敬请谅解。

祝大家新春快乐,兔年大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PCB开关是万用表最薄弱的环节,普通PCB的敷铜厚度只有35um,很薄,用不多久就会损坏,市面上的便宜 ...

我有和你相同的看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高阻电阻档的漏电问题,大部分还是出现在干电池漏液后发生的,由于早期材料和工艺没有现 ...

我告诉您;去腐蚀剂问题无关先进落后,在电子行业是近百年老课题,

用酒精洗只能洗表面,这是业余爱好者发明创造的。业内没有这种操作及行业标淮。

行业内都是用沸水煮利用热水高溶解度这个化学原理溶去剩余溶剂。

洒精是否能溶三氯化铁未见化工书籍有此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改制的非常漂亮、巧妙,量程的扩展大大提高了机械表的实用性。这表用运放提高了灵敏度,RX100K、RX ...

我觉得PCB开关是万用表最薄弱的环节,普通PCB的敷铜厚度只有35um,很薄,用不多久就会损坏,市面上的便宜万用表都是这种开关,经常接触不良

楼主(2023-10-11):
引用 网友D:
呵呵,很好啊,可以做成产品方案,商业化。

手头报废的500表,扔了可惜,退休了找点事做做,免得痴呆,哈哈。

网友C(2023-01-24):
波段开关改制的非常漂亮、巧妙,量程的扩展大大提高了机械表的实用性。这表用运放提高了灵敏度,RX100K、RX1M这两个挡位在湿度环境变化下是不是容易产生测试紊乱(冬季、夏季)?电表的电路板包括波段开关为了防潮,是不是需要考虑密封?

网友E:
感谢ccczzzyy你的作品参赛!

请见大赛公告要求,第5点,补充大赛要求的图片,谢谢!

网友:
有源表玩出境界了,工程量不小。赞一个!

网友:
这个要获奖!!!!

网友:
玩出了新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ccczzzyy你的作品参赛!

请见大赛公告要求,第5点,补充大赛要求的图片,谢谢!

网友:
感谢你的作品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改制的非常漂亮、巧妙,量程的扩展大大提高了机械表的实用性。这表用运放提高了灵敏度,RX100K、RX ...

谢谢各位的支持,高阻电阻档的漏电问题,大部分还是出现在干电池漏液后发生的,由于早期材料和工艺没有现在先进,过去印刷板要酸浊,洗板不干净就会留下隐患,现在是沉积铜的方法。玻璃纤维环氧板在电池漏液后会渗入其中,难于清洗。具体到这表,在焊接完成后,都用95%酒精清洗,吹风机吹干,但是效果如何,有待时间的考验。当然密封也不失为一种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高阻电阻档的漏电问题,大部分还是出现在干电池漏液后发生的,由于早期材料和工艺没有现 ...

“玻璃纤维环氧板在电池漏液后会渗入其中,难于清洗。”你这句话千真万确,这我遇到过,多年前在MF63表上加了RX100K挡位,曾经电池漏液引起测量紊乱,最后是用锋利的小刀把那污染的一层挖去才解决问题,而且渗入其中污染物不容易看出来。但是这个RX100K挡位受气候的湿度影响也非常大(包括高灵敏度的挡位),冬天湿度低的环境下可以正常测量,夏天即便是在有空调的环境下(湿度高)还不能正常测量。其实500型表整体防潮做的不错了,表壳和表头都是胶木都有橡皮圈做防潮和减震处理,防潮比MF63表好太多了,可能用500型表改制不会遇到问题。不管怎么说“【参赛】有源指针万用表实验”制作水平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预祝取得好的获奖名次!盼望今后能在淘宝上见到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您;去腐蚀剂问题无关先进落后,在电子行业是近百年老课题,

用酒精洗只能洗表面,这是业余爱好者 ...

1、三氯化铁溶于酒精
2、现在的工厂用的腐蚀剂应该也不是三氯化铁,但是我想现在的工艺应该是能保证板的绝缘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三氯化铁溶于酒精
2、现在的工厂用的腐蚀剂应该也不是三氯化铁,但是我想现在的工艺应该是能保证板的 ...

高要求的产品不会用玻璃纤维板,聚四氟乙烯版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G:
把pcb文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pcb文件分享下。

制作中画原理图使用JLCEDA,可用其直接转化为pcb,再使用自动布线,很方便。旋钮贴面选雅黑阻焊。附打板文件: Gerber_PCB_电源模块_2023-02-06.zip (16.58 KB, 下载次数: 167) Gerber_放大器2023-02-06.zip (39.54 KB, 下载次数: 183) Gerber_开关板v1.1_PCB_2023-02-06.zip (30.06 KB, 下载次数: 167)

网友:
楼主,说一下运放放大倍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就是如何将100微安变成0.5微安的?放大量是200倍吧?

网友:
追问楼主,说一下运放放大倍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何实现200倍放大量?
各位老师谁能说明一下?
感谢!

网友:
老师动手能力强做的漂亮!

网友H(2023-02-24):
楼主下功夫了,特别是开关部分,构思很巧妙
表盘是500原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下功夫了,特别是开关部分,构思很巧妙
表盘是500原装的吗

表盘是原来的旧表上的,因为整个表头都是组装的,所以谈不上原装,在组装完成后,测一下线性,觉得符合要求,就用了。

网友:
能把85小表头原封不动地移植到500表中,很棒

网友:
眼花缭乱,挺牛的

网友:
真是服了你了,这也能做出了一个万用表

网友:
制作的非常好,必定是精品

网友(2023-05-18):
楼主威武,这制作不容易。。。也想有空搞一套有源表玩玩。~~以前花高价买过MF63

网友(2023-09-30):
手工太困难了

网友:
使用常规表笔,当电压灵敏度5毫伏时抗外界干扰如何解决?

网友D:
呵呵,很好啊,可以做成产品方案,商业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报废的500表,扔了可惜,退休了找点事做做,免得痴呆,哈哈。

手里也有MF500,表头好的,精度没有了,看样子可以一玩。

网友(2023-11-27):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4-02-03):
手搓万用表,太厉害了

网友:
万用表 这么折腾 耗时费力 成品价值也不高  贵在制作乐趣和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