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失误?

楼主(2023-01-24):
12V/30W开关电源,把12V输出端错接到220V市电上!空气开关掉闸,开关电源却没有坏!?

网友:
为什么要坏?顶多击穿几个小鞭炮。

网友A:
次级整流二极管耐压高。耐压50伏和耐压300伏的一个小管估计只差几厘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整流二极管耐压高。耐压50伏和耐压300伏的一个小管估计只差几厘钱

反压再高,正向导通时电流会多大?滤波电容也没放炮?反向截止时220V电压全加到滤波电容(耐压25-35V)上,空气开关的功劳?短时电流好几十安不在话下把?它就楞没坏!,

网友:
空开太灵敏了,没等到烧毁的时刻 闸已经掉了

网友:
一个10V耐压的电容,你加10伏的直流电压后,它几乎不会漏电.....

当把电压升高到一定值后,漏电就很明显了,再高更明显,如果通电时间够长,发热、冒烟、爆 炸,是必然的.....

电压加到310v时,漏电程度和短路没有什么区别了,空开保护是必然的,因为时间够短,发热是可能的,爆炸可能还差一点点...

网友:
上面是二极管不导通时的情形,另一个半波,二极管导通,变压器次级线圈只有几圈,低频下相当于一条直导线,即:短路了...

二极管虽然标示为5A,但浪涌电流很大的.....

1N4007的浪涌电流Ifsm为30A,1N5401最大浪涌电流: 200 A

网友(2023-11-21):
也是认为空开灵敏

网友:
总有一天会要酿成事故。比如电工关电闸,双线供电,只关一路,还不用表测量线路到底关电没有,图省事,不一根一根剪线,就是一钳子剪下去,耀眼的火光四溅后一声巨响后找不到手里的胶钳,等找到胶钳时才发现被烧崩钳口~

网友B:
12V输出端是上千微法的滤波电容对市电来说几乎是短路,上电瞬间空开就跳了,电容保护了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输出端是上千微法的滤波电容对市电来说几乎是短路,上电瞬间空开就跳了,电容保护了开关电源。

您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网友:
没听到巨响和看到火光冒烟不正常…

网友:
曝气池气管上的流量计,是24V的,同事没看铭牌,直接上了220V,PCB烧的厂家都不认识了

网友:
电容居然没有boom

网友:
你是不是接地了啊。

开关电源的输出地,有时候和机壳相连的。一般来说接错了,输出的部分是会烧掉的。

网友:
不同额定电流的空气开关(含配电线路)内阻是不一样的。曾经250A的空气开关后端发生短路,2.5mm2的分线被烧成铜珠,满屋浓烟,实际电流肯定远小于250A(因为空气开关没跳闸),万幸没伤人;630A的双电源联络柜误合闸,一声巨响,浓烟滚滚,空气开关直接炸了,出来一个小黑人(不是直接操作,仅在配电房内,据称耳鸣了很久);1000A以上的没经历过。40A以下的还好,后端短路的暂时没遇见很严重后果。我想说的是,安全!安全!安全!操作规程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平方的铜线通100A电流(电压低于1V)似乎没有什么危险?高压(数百V)就不知道了

1平方的銅綫,1米長度下的電阻是0.0175歐姆,100A的電流將在其上產生1.75V的壓降和175W的功耗,這將同時產生大約每秒37卡的熱量。如果這條銅綫是某個綫圈的一部分,散熱明顯是受阻的,1分鐘后就有2.2大卡以上的熱量聚集... ... 後面不敢想象... ...

网友:
低压滤波电解对交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