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恒流源的负载LED是全部串联好还是分组并联好?

楼主(2023-0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们:如果不考虑供电成本问题,能否不分组呢,即所有LED并联,然后恒压供电,坏的LED不影响其他LED ...

先恒压后分多路恒流供电是以后发展趋势,只是目前成本高些。单组串联一般是恒流供电,多组并联一般是恒压供电。

网友(2023-01-24):
串联好,一个出问题,都不亮了。并串组合的话,一个坏了会影响到其它的会跟着坏。采用带齐纳管的led灯芯会好点

网友:
串联好,坏一个灯珠就全部不亮,短路坏灯珠还能继续用

网友B(2023-05-17):
几个串联为一组,每组并联,恒压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个串联为一组,每组并联,恒压源供电

LED是非线性器件,电流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大,使用恒压源会导致灯珠因电流过大而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是非线性器件,电流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大,使用恒压源会导致灯珠因电流过大而烧毁。

是的,具体用是每小组上要串电阻的,电阻可以平衡一些电压,电阻可以分一个或者几个,以分散散热功率。另一个是设计时,发光功率使用其额定功率的70%左右。每组发光电流事实上也很小,散热要良好,会到一个散热与发热平衡点的。尽管电阻消耗一些功率,但其实设计得好,消耗非常小。

网友A:
请教老师们:如果不考虑供电成本问题,能否不分组呢,即所有LED并联,然后恒压供电,坏的LED不影响其他LED工作。这样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