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基准电压源的时候431可不可以做参考标准?

楼主(2023-01-24):
431的稳压值比·7805如何?

网友:
431的稳压值比·7805好。只代表本人的认知。

网友A:
对付3位半万用表毫无压力!!!比7805强

网友:
能隙带器件出现之前,校验万用表真是难事,表测量电池测出0.1V差别都不新鲜。谁也不会去买标准电池吧?标准电池电位差计比万用表贵的不知边缘了

网友:
正品431,买几十个,挑热稳定性好的,找个4位半表标定一下,用来校准3位半没有任何问题。7805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付3位半万用表毫无压力!!!比7805强

同意。关键是具体到一个431的稳压值是多少?没有标准表不好讲,可不可以分析多个431 的实测值(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根据正态分布平均推断出接近的真实值?),再有温漂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网友:
很多稳压器件几个毫伏误差,很低的温飘几元钱,就饶了431吧,自己也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关键是具体到一个431的稳压值是多少?没有标准表不好讲,可不可以分析多个431 的实测值(去掉最高 ...

都玩TL431了就不要在乎那点误差啦。统一按2.5V对待吧。其实再好的基准都要高位表标定的。实在想搞明白,网上有2.30元标定好的基准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