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微安表太奇怪?

楼主(2023-01-25):
明明是100微安表,却300微安满度!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可能到过,打开看看,可能加了分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到过,打开看看,可能加了分流电阻。

表盘明明是100微安呀!是不是用错了300微安的表盘?还是动圈局部短路?即使短路短路点也是随机的,正好3倍?也太偶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盘明明是100微安呀!是不是用错了300微安的表盘?还是动圈局部短路?即使短路短路点也是随机的,正好3 ...

打开后面盖板,就明白了,表盘不会用错的。

网友:
换个表盘多卖点钱,落到你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到过,打开看看,可能加了分流电阻。

打开过,没有分流电阻

网友:
可能有高手狸猫换太子了!

网友:
表头和表盘是可以分别定制的,比如有放大电路的仪器,表盘可能就比实际灵敏度高

网友B:
会不会是失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失磁了?

可能性不大,失磁不会降到原来灵敏度的1/3吧?

网友C:
同样表头测试100ua满偏

网友:
对比11#坛友的测试,最大可能是度盘张冠李戴了

网友:
海阔天空8是楼主的哥?现今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表头测试100ua满偏

感觉100微安的表头内阻应该在1000欧姆或以上,实测这个微安表内阻500欧姆,感觉有点大,存在动圈局部短路的可能,但是实际满度值是100微安的正好3倍却有点蹊跷?如此巧合的概率不是很大?您是不是测量一下内阻作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100微安的表头内阻应该在1000欧姆或以上,实测这个微安表内阻500欧姆,感觉有点大,存在动圈局部短路 ...

阻值65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