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酒精洗板子一堆棉絮样的东西

楼主(2023-01-25):
之前用天那水,洗的很干净,就是不太环保,冬天屋里味儿大。
后来在淘宝买了瓶酒精,上面标识的是75%浓度,卖家说是95%。
但是用这个酒精洗焊油的时候,洗完了还是黏黏糊糊的,像是手纸泡在水池子里那样。
不知道是这酒精纯度的问题还是咋回事?

网友:
实验室分析醇

网友:
消毒酒精哪有百分之95 如果有百分之95 那就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A:
买100%无水乙醇,不要买医用酒精

网友:
很头疼的,我买了几种  都洗不干净,

网友:
酒精洗焊油就这个样,估计有什么化学反应,反正我现在不用了。宁愿用汽油。

网友:
用无水酒精没问题。。。。。。。

网友:
酒精洗电路板就是这个样子的,不 管是不是无水酒精。不用天那水,舍得花钱就用洗板水 。

网友:
天那水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100%无水乙醇,不要买医用酒精

乙醇没有100%,无水乙醇也不是100%

网友:
工业酒精有95%的,但是甲醇含量比较高。

网友B:
什么焊油?
再说,你买的是医用酒精,75%是消毒的,洗板不行的;想洗板得找95%以上的酒精。

网友:
用酒精洗板,干后会留下白花花的痕迹,估计是酒精中的水份与电路板的助焊剂残留或电路板塗层起的反应,我一般用酒精洗完板子立即用吹风机暖风吹干,基本不留什么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焊油?
再说,你买的是医用酒精,75%是消毒的,洗板不行的;想洗板得找95%以上的酒精。

之前买的时候问过卖家说是95以上的,疫情期间网上非医用的好像不好买

网友C:
用超声波清洗机洗板会不会损坏板子上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超声波清洗机洗板会不会损坏板子上的零件?

在电子厂试过,一些瓷壳电阻会被震碎。

网友:
医用酒精不论是75%还是95%的,都不是纯的酒精,里面都有其他成分的,具体可以看包装上面成分表,洗电路板至少是99%的工业酒精,最好是分析纯,而且要洗上好几遍才行。

网友:
现在我就用洗板水蘸着棉签洗,一般也是比较干净了

网友:
如果板上有助焊剂(如松香之类),用酒精洗会留下白花花痕迹(不纯的香蕉水也如此),除非花时间把助焊剂全部去除。如果板子允许水洗,用洗洁精洗后晾干则漂亮的多。

网友:
去年买了洗板水,清晰线路板效果挺好,就是味比较大,并且腐蚀塑料。

网友:
100%无水乙醇你值得拥有

网友:
用异丙醇会好很多

网友:
可以到化工试剂商店买化学纯99.9%的酒精

网友:
一般电路板面都是用松香水刷过的,有助于浸锡时完美。而酒精是可以迷你熔解松香的,所以你用的无论是95或75的,只要是酒精都可以熔解松香,所以洗完后就会有粘粘的现象,其实是熔解了松香。
我洗板都是直接用清水加洗车液一起清洗,刷完直接用清水冲不干净丢太阳底下一天,漂亮得很,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先后买过两瓶500ml的分析纯无水乙醇,含量分别是≥99.5%,≥99.7%(还在用)

这个效果也挺好,气罐的,只是价格贵,千万不能喷到塑料外壳

网友:
直接用油漆稀释剂,买桶装的,不要买外面卖几元钱的天那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焊油?
再说,你买的是医用酒精,75%是消毒的,洗板不行的;想洗板得找95%以上的酒精。

我使用95%的酒精洗板后,总是留下白色的痕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95%的酒精洗板后,总是留下白色的痕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白色貌似还是残留的松香。

网友:
还是用洗板水板 酒精洗不干净还会留下白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