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帮我分析分压电路串入电阻的结果。

楼主(2023-01-26):
怀疑9205数字表的直流20V档示值偏低,在箭头处串入610欧姆电阻。请您分析电阻串入后对各档的影响情况?我认为可以提升20V党的指示值,对其他各档影响很小。

网友A:
此方法不可取,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B:
对各档都是有影响的,串入电阻后,20V、2V、200mV档测量电压比以前都会变大,200V、750V档测量电压比串入前会降低

网友:
因为交直流共用此分压,所以交流电压也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各档都是有影响的,串入电阻后,20V、2V、200mV档测量电压比以前都会变大,200V、750V档测量电压比串入前 ...

对各档影响的程度如何?造成的误差各有多大影响?

网友C:
影响不很大,但是为什么要断开串入?
既然20V差异大直接串入这个档位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各档都是有影响的,串入电阻后,20V、2V、200mV档测量电压比以前都会变大,200V、750V档测量电压比串入前 ...

对2V,20V影响都会变大,是的,对200毫伏基本没大影响吧?对2V档的影响大大低于对20V档的影响吧?多高量程档的影响是有,但是10M的电阻增加0.00061M造成的影响仅仅是十万分之6.微乎其微了。对2V档的影响:是9:1和9:1.0006的数量级。对20V当的影响9.9:1.00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方法不可取,是错误的做法!

错在何处?可否明示?

网友D:
一个“怀疑”就改了电阻? 最起码全方位检测一下精度,尤其是直流电压和电阻。然后再看看哪里问题。这种表先别换电阻,先换个积分电容提升一下性能。然后再对电阻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怀疑”就改了电阻? 最起码全方位检测一下精度,尤其是直流电压和电阻。然后再看看哪里问题。这种表 ...

我就是因为觉得串入这个电阻对其他档位的影响很小才串这个电阻的实际也看不出对其他档位的影响(影响是肯定的但数字反映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不很大,但是为什么要断开串入?
既然20V差异大直接串入这个档位可以试试。

这个分压电路和指针表不同吧?不是各档可以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各档都是有影响的,串入电阻后,20V、2V、200mV档测量电压比以前都会变大,200V、750V档测量电压比串入前 ...

影响较大的是20V档(指示数提高),200毫伏当基本没有影响(该档没有分压直接输入),200V,750V档示数降低但影响极小。10MΩ和0.61KΩ之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较大的是20V档(指示数提高),200毫伏当基本没有影响(该档没有分压直接输入),200V,750V档示数降 ...

看精度要求了,200mV测量误差1mV的话其实已经影响了0.5%,而200V误差1V才是0.5%,都是0.5%,一个是1V,一个是1m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分压电路和指针表不同吧?不是各档可以独立的

你说的很对,是我弄错了。

网友:
这么改,20V档测量增大0.6%  2V档测量增大0.055%,200K电阻档增大0.6%  2M电阻档增大0.06%   毫伏档不受分压电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