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波段开关上面的接触弹片,学名叫什么

楼主(2023-01-26):
请教大家,象下面这样的波段开关,红圈圈定的接触片,学名叫什么,是定制吗,还是标准件?网上应搜什么关键字,谢谢

网友(2023-04-19):
应该叫静触点吧

网友(2023-01-26):
应该是订制件,本来波段开关量就不大,分解的零件估计没有零售的吧。

网友:
这个部件基本无零售,玩家维修一般都是都是拆旧波段开关更换。

网友:
这个铆钉应该是旋压紧的,锤子敲会把瓷座敲碎的。

网友:
我工作过的工厂就生产过这种东西,磷青铜带冲床下料,手搬压机成型。再清洗。镀银。再铆接在陶瓷或塑料的基板上,工序多多。

网友:
只能 买旧的换上。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旧的容易得到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