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解效果器的朋友麻烦进来聊聊,谢谢。

楼主(2023-01-26):
偶尔唱唱歌,用的是早年雅佳卡拉OK功放,音质尚可功率力度也够但混响效果明显不如营业性KTV。分析原因可能是内置混响电路落后导致,而KTV都是单独的效果器配纯后级功放,特别是KTV里话音混响后是纯粹的回音,而我这个功放混响后“喂”变成了“喂喂喂”,明显不好听。所以想收个二手效果器不知是否能改善效果,另外接在功放前面的效果器和调音台外接的效果器有区别吗?这玩意怎样挑选?谢谢。

网友A:
和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家庭娱乐建议买一台中、低档的效果器,价格一般不超一千。娱乐场所用的是专业的效果器,价格较高,一般在二千以上,有些数字效果处理器的调整是需要通过电脑调整的。卡拉OK效果器一般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回声,一个是混响时间延迟。通常功放或VCD/DVD所附带的卡拉OK电路及其简单,大部分只有回声功能,混响效果极差或根本就没有,至于调音台,因使用环境原因,也是回声效果明显,但混响延迟时间效果要比效果器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环境无法改变,专业场所仅墙面吸音材料这一项个人已不具备条件折腾,而且在家唱歌因为扰民也不现实,一般偶尔户外玩玩。
只能尝试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尝试优化。

网友C:
混响后“喂”变成了“喂喂喂”,明显不好听------在机器上可以调节的。如果不能,就真的是低档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响后“喂”变成了“喂喂喂”,明显不好听------在机器上可以调节的。如果不能,就真的是低档机了。

可以调节,但没有过多的调整旋钮。
鬼子雅佳的卡拉OK功放,做工不差,内部比国产的顺眼和厚实多了,但对于现在来说功能估计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包效果器二手区留意一下,经常有,如杭州的一个卖家,一般不超二百~
现在的卡包效果器还有防啸叫功 ...

好的,品牌型号之类有讲究吗?
另外这玩意跟调音台用的效果器通用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庭娱乐建议买一台中、低档的效果器,价格一般不超一千。娱乐场所用的是专业的效果器,价格较高,一般在二 ...

这功放虽然老但应该不至于太差,雅佳是鬼子品牌马兰西亚生产的,定位也是专门的卡拉OK功放,只是功能在现在看来落后了,功率输出是足够的,对人声效果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声效果还要取决于话筒的档次,否则再好的效果器也没用~

话筒还凑合,已更新一个森海塞尔分集接收的无线麦。
应该说混响效果不好,人声扩音后听感还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韵乐X3X5,顶力和爱威几个品牌之间选择~
调音台外接效果器专业,注重性能,KTV效果器注重多功能, ...

感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