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说的变电站一搬就是降压变电站吗?

楼主(2023-01-26):
比如220千伏变电站、500千伏变电站等,有没有升压变电站

网友:
从发电机出口端到升压变电站,然后输电线路,再到降压变电站,再到用户。
一般到用户电压为十千伏,也有三十五千伏的,最终还要用降压变压器降到适合于工业及民用电范围。

网友:
发电厂旁边那个就是升压的呀

网友:
220千伏 500千伏 就是升压站的杰作

网友:
发电厂输出电压只有几千伏到几十千伏,是升压变压器变成更高电压的。

网友:
发电机出口接的变压器是升压,到负荷侧一般都是降压吧!好象没见过升压的!

网友:
当然有升压变电站,电源厂旁边那个就是升压的(水力、火力、太阳能、风能)

网友:
发电机一般就是10KV,再高的电压发电机就会很不经济,如果没有升压站那么500KV 220KV等等哪里来的呢?只是那些升压的变电站都是发电系统管理的,用户接触不到这部分。

网友:
西电东输还有直流500千伏超高压传输,更复杂。

网友:
除了升压,降压变电站,现在还有换流站,就是把交流换成直流,或把直流换成交流,同时具有升压和降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