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使用的蓝牙能用开关电源吗?

楼主(2023-01-26):
请教各位:功放使用的蓝牙能用开关电源吗?

要给功放加上蓝牙接收,用开关电源给蓝牙供电没有问题,蓝牙工作正常,也没有干扰杂音。现请教各位,如果把蓝牙、开关电源、功放板安装在一个机箱内,是否会出现干扰、噪声?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可以继续试验呀,找一个合适的角落安放电源试试。
不过,可以从功放的变压器取电,然后整流稳压使用哦。
我曾经在一台爱华990音响安装蓝牙接收器,找到了一个受开关控制的12V电源点,直接把供电接在这里了。

网友B:
能用,开关电源干扰不到那样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继续试验呀,找一个合适的角落安放电源试试。
不过,可以从功放的变压器取电,然后整流稳压使用 ...

谢谢!

您这个办法挺好。不过我的那牛没有多余的输出,且蓝牙说明明确不要与功放共用电源,说是会产生共地噪声。

不过,等开关电源来了(节前下单,节后才发货),我可以先试验一下,实在不行,自己做个线性稳压。

楼主:
网络不好,多按了几次回复,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开关电源干扰不到那样高频率

感谢指点!

如果能用,那是最好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品质好的话没问题,我做过好几个玩了,都 是装在同一机箱内。

网友D:
      楼主的蓝牙是功放电源降压供电吗?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共用了功放电源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能彻底杜绝高频吱吱声(大约离音箱20cm处能听到),但用锂电池单独给蓝牙供电就无这种噪音了。买过一块成品的蓝牙功放确能做到共电但无任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蓝牙是功放电源降压供电吗?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共用了功放电源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能彻底杜绝 ...

卖家推荐说过:不要与功放共用电源,可能引起共地噪音;您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看起来还真是不能和功放共用一个电源。买的开关电源还没有到货,完了汇报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品质好的话没问题,我做过好几个玩了,都 是装在同一机箱内。

谢谢您的经验!开关电源小巧,比线型方便;我买的开关电源还没有到货,完了再汇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蓝牙是功放电源降压供电吗?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共用了功放电源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能彻底杜绝 ...

买过一块成品的蓝牙功放确能做到共电但无任何干扰!

是不是电路做了专门的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过一块成品的蓝牙功放确能做到共电但无任何干扰!

是不是电路做了专门的处理?

    我画出了这个成品蓝牙功放板的供电线路,供电是主电源经过DC-DC降压到5V,然后再用线性稳压到3.3v供蓝牙模块工作。没见其他特殊的处理确无一丝干扰。下一步打算取下这个模块接在自己的功放板上试试,是不是模块设计的差异引起的干扰。蓝牙模块是国外的产品。

网友: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功放电路最好使用变压器供电电路,尽可能不要使用开关型的电源供电.

网友:
弄点细点的漆包线三四圈直接绕在环牛上.只限环牛.然后整流.稳压

网友(2023-02-28):
我给家里两台功放,一对惠威有源加蓝牙板,都是用的手机充电头,用耳朵听不出什么干扰数码声,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出来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矿友的经验和指点

实践的结果是:我买了一个220V到18V的开关电源,加到功放壳子(亚克力)里,给蓝牙供电,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wjdz777朋友的经验,如果早一点看到,我会试一下,有稳压板,下次再弄。

顺带请教另一个问题:这个蓝牙,上电后默认音量最大,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连接蓝牙的播放设备,譬如手机,它的输出音量并不是固定的,如果处在较大的音量,连接上以后,经过功放,哈哈,喇叭可能都要被震碎!

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彻底消除这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的手机里的芯片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供电的,你耳机听得到干扰声吗?

这个不一样吧。

平时,锂电池供电;充电时,开关电源-充电电路-锂电池,还是锂电池供电

不会干扰

网友:
B0505W淘宝搜一下,几块钱就有,外接一路7805,完美解决共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了解了手机的电源供电电路就不会这么说了。手机芯片的供电很多是由手机锂电池通过dc-dc电路升降压到 ...

真不了解,学习了,哈哈,谢谢!

网友:
没问题,我做过多个蓝牙小音箱,用的都是手机充电器,可以和功放用一个电源,处理好了没噪音,或噪音不明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矿友的经验和指点

实践的结果是:我买了一个220V到18V的开关电源,加到功放壳子(亚克 ...

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买那种带面板的蓝牙板,现在出的有记忆功能,可以记忆上次音量,解决共地噪音可以选B0505 B1212一类的供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买那种带面板的蓝牙板,现在出的有记忆功能,可以记忆上次音量,解决共地噪音可以选 ...

感谢指点!慢慢地想大家学习期望能有所提高

网友:
见我的帖子:可以使用无任何问题,处理好了无任何干扰或会降低功放的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