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饼铛加定时器。

楼主(2023-01-26):
    电饼铛成了每天要用的电器之一。数次忘关电饼铛一夜。危险!!
    加装一个定时开关:短延时约4分钟关断,长延时约50分钟关断。基本原理”555产生一个方波输出给10进计数电路,计数输出端控制关断触发电路,电源开采用触发自保持电路。主回路6A大电流的控制采用中间继电器的两组触点并联。
    存在问题:关断时主触点有明显的火花。不宜用在感性负载。可否用双硅控制主触点?太麻烦了不鼓捣了。
    6年来工作基本正常。消除了忘记关断电源的后顾之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断时主触点有明显的火花~~
在触点2头并联消火花电容~

没加消火花电容。1A压降50毫伏6A就是300毫伏,触点损耗近2瓦!看来触点需要清洁了。继电器参数,这种触点的额定电流应该5A以上吧?两组并联10A,应该6A电流没有问题?没想到触点接触电阻这么大?

网友B:
买一个定时插座,十多元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定时插座,十多元钱,解决问题。

我这个一分不花,却费了大量时间!不可等量计算的。

网友C:
我也在想卫生间的换气扇自动关机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想卫生间的换气扇自动关机的事

换气扇的自动关机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时控开关就解决了问题,任意设定机关时间和次数,365天,一天24小时循环~

这个是方便,但还需要电池是个明显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一个电池用2年以上,有什么明显不足?

2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换电池总是个麻烦,数字万用表也有类似问题,有的忘记关开关更是一种忧虑,备用电池不是随时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很好奇,您这么怕麻烦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把555延时电路做的这么复杂?一块555延时直接驱动三极管 ...

10进计数器,是要看延时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必要,延时就是实现最基本的自动功能,你都时刻关注延时进度了那要这延时功能有何用?

考虑不周,费事不少,现在也懒得改了,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D:
感觉还是机械定时器简单。
另外,家里最好安装一个功率显示面板,显示整个家庭的实时功率。这个比较实用的。上班的时候看一下就知道了。我自制了一个数显功率加一个十级的LED管,这样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机械定时器简单。
另外,家里最好安装一个功率显示面板,显示整个家庭的实时功率。这个比较实用的 ...

这个不错!实时显示用电功率。要改造墙上的开关箱,容量要30-40安(9千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实时显示用电功率。要改造墙上的开关箱,容量要30-40安(9千瓦)吧?

开关箱里安装穿孔式电流传感器。容量看实际情况了。一般9KW是要的。电流测量模块现在比较多,可以采用0-5V输出的,或者串口直接输出功率的。
我采用串口输出功率和电压的那种,接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箱里安装穿孔式电流传感器。容量看实际情况了。一般9KW是要的。电流测量模块现在比较多,可以采用0-5 ...

家庭用电功率变化幅度大从几瓦到7-8千瓦,指针式表已经不行了。数字式倒是可以。一般的家用数字式功率插座不太合适,从配电箱的空气开关进户下口接出来放在什么地方还挺费事?而且还是大电流,不太好弄?没地方放。

网友D:
传感器放配线箱里。
旁边安装一个86盒,安装显示和CPU模块。
我家里单独有一个12V直流电源线路在墙上走了一圈。
你的配线箱小,空间确实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箱里安装穿孔式电流传感器。容量看实际情况了。一般9KW是要的。电流测量模块现在比较多,可以采用0 ...

你这个倒是够紧凑的!不错。只要一个电流传感器就可以把功率信号引出来吗?空气开关下口出线套上一个电流互感器就行了?(好,和交流市电隔离开)。不过还是要有220V供电,就是小电流了,比较好弄)10位LED显示条显示什么?功率大小吗?小电流负载(例如几瓦?准确度如何?)
功率模块价格?电流互感器价格?功率模块除了要有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还得要用到220V的电压信号把(小电流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放配线箱里。
旁边安装一个86盒,安装显示和CPU模块。
我家里单独有一个12V直流电源线路在墙上走了 ...

12V电源不能从配电箱里的220V弄个充电适配器电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电源不能从配电箱里的220V弄个充电适配器电源吗?

也可以的呀。
电流信号测量出来了。电压也知道了,功率就可以计算了。LED显示的就是直观的功率,像电瓶车的电瓶电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的呀。
电流信号测量出来了。电压也知道了,功率就可以计算了。LED显示的就是直观的功率,像电瓶 ...

您这个做法很好!但是问题来了:供电局的计量电度数和自己的计量数不一致怎么办?(他会说没有计量部门认证允许)。累计数的误差是积累的。时间长了也是个不小的数:10000度电的1%就是100度!目前计量表能到这个误差等级吗?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啊,赞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做法很好!但是问题来了:供电局的计量电度数和自己的计量数不一致怎么办?(他会说没有计量部门认 ...

这个只能供参考的。即使你自己有正规的计量设备,没有按规定时间内进行计量检测,也是不认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供参考的。即使你自己有正规的计量设备,没有按规定时间内进行计量检测,也是不认可的。

质疑计量部门的恐怕没有胜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供参考的。即使你自己有正规的计量设备,没有按规定时间内进行计量检测,也是不认可的。

问题就来了,供电部门电能表多年不捡定又怎么保证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来了,供电部门电能表多年不捡定又怎么保证准确?

你们那里有说电业局叫电老虎的吗?

网友:
嘉立创有3D外壳打印了,搞个漂亮外壳更有成就感。

网友:
确实,一个定时+计量的插座可以搞定一切。不用自己做这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