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7功放板有谁玩过

楼主(2023-01-26):
买了块TDA7297成品板通电后如果不接信号,如果音量开大一点喇叭里有交流声,这个什么问题?我用的是12伏特直流稳压电源非开关电源。有谁用过这种芯片?

网友:
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没?

网友A:
你先把信号线撤掉看看有没有交流声。没有,放大板正常;还有就是放大器不正常了。一般都是信号线引入的感应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信号线撤掉看看有没有交流声。没有,放大板正常;还有就是放大器不正常了。一般都是信号线引入的感应 ...

没有接入信号,只是接了电源、喇叭和音量电位器,当音量电位器位置在比较大的位置的时候,喇叭里就出现了交流声了。。。

网友B:
曾经买过几块成品板子都挺好的啊

网友C:
如果音量开大了才有交流声,
说明交流声是从电位器前面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买过几块成品板子都挺好的啊

我也感觉很纳闷,之前的一块板子很正常,但这次买的模块似乎不理想,之前是的破音换了模块又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音量开大了才有交流声,
说明交流声是从电位器前面进来的,

电位器旋空的(用线引出来的),周围没有没有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很纳闷,之前的一块板子很正常,但这次买的模块似乎不理想,之前是的破音换了模块又出现这个问题 ...

成品板子一般装配好估计没试试就上淘宝 如果电位器壳没接地只是调整音量时手捏着旋钮有感应 不至于电流声很大 换个电源试试 逐步排除法 音量输入到音源一定用屏蔽线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板子一般装配好估计没试试就上淘宝 如果电位器壳没接地只是调整音量时手捏着旋钮有感应 不至于电流声 ...

好像确定是模块板子问题了,把之前的用过的板子换过来就一切正常(即使音量开到最大也没问题),但这个块板子就有交流声感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入信号,只是接了电源、喇叭和音量电位器,当音量电位器位置在比较大的位置的时候,喇叭里就出现了 ...[/quo

  电位器的引线要用屏蔽线才对,我买过一块电位器是焊在板子上的,没有你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确定是模块板子问题了,把之前的用过的板子换过来就一切正常(即使音量开到最大也没问题),但这个块 ...

tda系列输入阻抗都挺高的,输入的屏蔽措施一定要做好。如果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没杂音,那就是音源或者屏蔽,信号地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确定是模块板子问题了,把之前的用过的板子换过来就一切正常(即使音量开到最大也没问题),但这个块 ...

替换法简单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确定是模块板子问题了,把之前的用过的板子换过来就一切正常(即使音量开到最大也没问题),但这个块 ...

如果另一块板子没有问题,就是这块板子的设计或做工有问题计,仔细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特别是接地线的布局有没有问题。

网友:
注意,信号输入地到芯片地不能有电流通过!通俗的说,输入地要单独连接芯片地,否则必有交流声!

网友(2023-02-25):
输入是通过电容输入吗?信号输入地和电源地之间串一个几欧姆的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