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电子镇流器坏板,抄了图出来,大家来帮看一下

楼主(2023-01-26):
如图:

问题:
(1)图中两个三极管基极的电容我拆掉了,找不到了,记得大概是红色的大概630V耐压的CBB电容,大概容量大家有知道的吗?提示一下,感谢!!
(2)图中右下角可控硅部分一个小个头的电解电容也拆掉了,大概是10UF以内,大家看容量大概是多少?

(3)记得原来故障是不起振,大家说说这个电路起振原理是怎样的,可控硅部分是起什么作用?

原来没有修好,心里总感觉有个坎过不去。想修好,借助修的过程也好提高水平。

这个板子做工属于还过得去的,板子上用的1N4007也很多,设计者应该也是下了些功夫的,不是那些最简化版的镇流器。

网友:
      这个电路采用了所谓的高频泵式无源功率因数矫正电路,并且设置了异常状态保护电路,这在国产电子镇流器电路里是不多见的。赞一个!就楼主所述现象做个解读,如有谬误之处,请同行指正!谢谢!
一、
这个电路我们之前做过,该电容采用的是0.47uF/63V,基极电感采用47uH工字电感。此处基极上串联电容应为1uF以内的CBB电容,所述红色,应该是飞利浦公司产品,品质优良!
出于成本考虑,国内一些厂家普遍采用了电解电容,虽然也可以工作,但是由于电解电容的频率特性,用在此处不是很合适。
二、
关于楼主所遇一开始电路不起振的情况,是异常状态动作,电路自我保护。二楼冰岛和heliu等诸位老师的解释很正确!不再赘述了。
DB30触发管前电的那个电容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容量10uF/50V足矣。
三、
在灯丝老化,灯管两端发红却无法电离击穿、无法工作异常状态下,保护电路动作,半桥上臂VT基极电位被强制接地,半桥电路停振。楼主把电子镇流器输出线两、两短接接入大磁环后,电路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电子变压器。由于有大磁环初级电路使电路重新构成回路,异常状态解除,电路恢复震荡,大磁环次级输出电压。
在去除大磁环后接入17W灯管后,由于有灯管接入,虽然由四线变成了两线输出,但是有灯管作为负载,C822两端的电压即为灯管稳定工作电压,约为60V左右,保护电路不动作。但是,如果此时移除灯管,串联谐振产生的高压将会导致保护电路重新工作,或者使半桥电路的三极管损坏!

网友:
电子镇流器的振荡部分是自激半桥振荡器,基极的电容容量不能太小,我记得劣质产品一般就用几μF的有极性电解电容,当然,看这图用无极性电容应该更合适,但是耐压太高应该没必要,估计几十伏够了吧。
右下角这部分是把振荡器输出的120V方波分压之后整流滤波,电容用10μF左右应该是可以的,耐压也不需要太高。
振荡部分是自激半桥振荡器,小磁环变压器初级是串联在输出回路的,次级经过电容接开关三极管基极,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4007是给电容提供放电通路的,上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680k电阻、102电容还有接下管基极的680k电阻给下管提供启动电流,这些只要有一个不正常就不会振荡,因为磁环是串联在输出回路,主输出回路(“谐振电感”、灯丝、822电容)不通也不会振荡,不装灯管或者灯丝烧断都不振荡。整流220V直流正常但是不振荡的原因比较多,故障点比较难找。
电子镇流器只要任何一个元器件损坏或者性能不良就会点不亮,而且有些情况下还会因为一个元件出问题连带把其它元件也烧坏,所以除了厂家之外很少有修的。
这只镇流器的确元件数量比较多,市电整流部分是所谓的“逐流滤波”,之所以用这么复杂的整流滤波电路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让产品合规,但这种整流滤波电路弊端较多。可控硅这部分电路一般的电子镇流器的确没有,它是什么用途我也没看出来。有些电子镇流器会在谐振电容(图中的822)两端并联一个常温下阻值2k的PTC作为软启动,降低启辉电压以延长灯管寿命,但该镇流器没有此PTC。

网友:
品牌的镇流器不好维修。难搞。我直接更换。

网友:
(1)10uF25V
(2)4.7uF50V
(3)启动原理,上电后经下面的680K电阻给下管一个导通启动电流。可控硅如果导通会短路上臂开关管的基极驱动信号强制停震。
可控硅回路是保护作用。
在光管老化严重或者无法导通的情况下,光管的启动电容(并联在光管边上那个)仍然维持震荡(你光管不通我就不停)。此信号比正常的工作频率更高,电压也更高。能够通过可控硅回路前端的电容给触发管前那个电容充电到能触发“触发二极管”(30V左右),这个充电时间是3~5秒?总之比预计启动时间长一些。然后这个光管不能启动,就会触发可控硅,停止回路的震荡。

网友:
冒事自激震荡可以改感应加热

楼主:
我用了2只10uF的电解电容,2只13003装上,没有灯管,用了个大磁环绕了20圈粗铜丝接在输出端了,灯丝两端短路,变成两端输出的。

竟然工作了!!!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怎么修就没修好!!??

用个12V灯泡,把灯泡导线在磁环上绕了2圈。灯泡工作,输出电压约10V。

大磁环的粗铜丝很热,看来得用多股线。  两个开关管也很热。

两个开关管的波形,开关管1。

两个开关管的波形,开关管2

我示波器不是双通道隔离的,所以不能同时测两个管子基极波形。怀念原来出掉的隔离的示波器!!!

大图

网友:
三极管是13001系列都可以

楼主:
去掉大磁环,把输出端接2根线(两线输出,不用灯丝了)到17W小灯管上面,直接可以点亮。13003也不太热。

点亮了

36KHZ频率

交流输入220V

主滤波1电压

主滤波2电压  两个滤波电容电压差不多相同

于是我找了一个115厘米长的28W 的T5灯管,也是2线接入,结果…………启动瞬间成功把2只13003和一只基极耦合电容烧了..............,50V 10uF的电容也能击穿导通…………

默哀3分钟!!!!!!

楼主:
又换了2只13003和一只10uF电容,板子又可以工作了,但不知道还有没有暗病

网友A:
图中电源部分二极管型号标注应该有误,泵电路所用二极管应为高频管,比如FR107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电源部分二极管型号标注应该有误,泵电路所用二极管应为高频管,比如FR107之类。

多谢以上朋友们的帮助。电源部分的二极管我拆下看了,桥式整流确是4007.

后面的的确如旺哥所指出的是FR407 。